[液晶電視] SONY KDL-43W800C 液晶電視花屏維修實例

楼主(2019-11-24):
SONY KDL-43W800C 液晶電視花屏維修實例

1.型號~SONY KDL-43W800C

2.故障畫面~花屏

3.外接電源供應器(變壓器)19.5V/5.2A,電源插頭屬特殊型:SONY 6.0*4.4mm(帶針)

4.內部照

5.主機板

6.電源轉換兼LED背光驅動板

7.無線網路卡

8.彩色LED燈&遙控接收板

9.面板型號

10.面板位址板T430HVN02.0 XL BD,檢測未有短路現象

11.面板位址板T430HVN02.0 XR BD,檢測未有短路現象

12.T-CON型號~T550HVN08.2 CTRL BD 55T23-C03,初步檢測DC12V/2.5V/1.8V皆有到位,唯有主晶片發高燒,大膽判斷已故障

13.上網買一片全新T-CON更換,外觀比對OK

14.換上新T-CON開機測試,變成有聲無影無背光,指示燈綠燈、橘燈交替閃爍,有點傻眼重複安裝測試數次都一樣

15.詢問賣家確定沒發錯貨(43吋解析度),自己確認U405 FLASH ROM 資料比對相同,新舊板FLASH ROM交換測試狀況一樣

16.最後想說SONY機板都比較機車可能有寫入機碼保護,拆下舊板U401 24C32A EEPROM,焊上新板後開機~賓果~

17.完修畫面

{n_169:}

{n_149:}

{n_148:}

网友: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
最後想說SONY機板都比較機車可能有寫入機碼保護

真的耶  SONY 機車{n_090:}

网友A:
wet大每次維修實例說明都非常清楚,不會暗崁略過。實在是痞友的福氣

网友:
太厲害了..

筆記 (SONY機板都比較機車可能有寫入機碼保護)

网友:
引用 网友A:
wet大每次維修實例說明都非常清楚,不會暗崁略過。實在是痞友的福氣

沒錯!
說清楚講明白始終如一
但是很龜毛

网友:
果然如17.第一張畫面一樣

网友B:
版大我這現在有一台55吋KDL-55W800C的懷疑是邏輯版故障
因為一開機顯示畫面一下子就保護掉閃六下
然後我把燈管背光拔掉還是一樣閃六下

然後我把主板連到邏輯版的軟排拔掉就正常沒保護掉

但是我把邏輯版到面板的軟排拆掉還是一樣一下子就保護閃六下

這有可能是邏輯版故障嗎?

网友C(2019-12-26):
請問版大,我也有一台KDL-55W800C下方會閃爍。
依照帖中更換tcon還是一樣狀況,請問還能有哪個方向可以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大我這現在有一台55吋KDL-55W800C的懷疑是邏輯版故障
因為一開機顯示畫面一下子就保護掉閃六下
然後我把 ...

經驗少沒遇過,只能用試的,可向樓下(#11)借板測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版大,我也有一台KDL-55W800C下方會閃爍。
依照帖中更換tcon還是一樣狀況,請問還能有哪個方向可以查嗎 ...

可提供面板型號或故障畫面供大家參考提意見想法

下方會閃爍~是畫面閃?還是背光閃?

网友D:
請問樓主,我有一台KDL-46EX600,有畫面,但是有個區塊異常如圖示,這樣可以看出可能的故障原因嗎?

网友:
有你真好!願意分享寶貴的經驗!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提供面板型號或故障畫面供大家參考提意見想法

下方會閃爍~是畫面閃?還是背光閃? ...

他是電源燈閃爍 我已經買板了 就等板子來試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樓主,我有一台KDL-46EX600,有畫面,但是有個區塊異常如圖示,這樣可以看出可能的故障原因嗎? ...

面板驅動IC脫膠機率大,參考下例:

T420HW02 V.0 慢動作 更換驅動IC 綁定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s://bbs.pigoo.com/thread-46676-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板驅動IC脫膠機率大,參考下例:

T420HW02 V.0 慢動作 更換驅動IC 綁定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

感謝你的回覆,我先研究一下,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