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太星電工智慧定時器 OTM312 燈號亂閃

楼主(2019-11-25):
這顆小小的智慧定時器,我們家就買了3顆
強調的是「一鍵搞定」,我就不用像以前那種慢慢旋轉或是慢慢按
用途廣泛
像是沒有對外窗的浴室,洗完澡按吹個20分鐘壁扇
或是之前有一次我熱融膠開著做作品忘記關,早上起來才發現
後來加熱類的烙鐵、熱熔槍,都改裝這顆,避免用到忘記關電源=.=

回歸主題
這個型號看網路銷售量也好幾百,可是我家三台有兩台都有故障了,才兩歲多
不外乎是燈號亂跳  燈號自己全亮  燈號同時亮2顆

目前要討論的是烙鐵用的這台,開機之後,一陣子燈號就開始亂跳
一下跳4H 一下跳6H,或是兩顆燈一起亮...等等。
請問這樣應該要查修微動那塊電路板對吧?
上面兩顆二極體量了沒問題,就剩下一堆貼片電阻、一顆不知名晶片了

已經努力過:
1.8顆微動更換。
2.名牌寫負載8A,我的電器不到8A。

网友:
會不會電壓不夠~
這個是不是用阻容降壓供電??~

网友A:
Y1,這種圓型晶振容易壞,
看看是什麼規格的,
不外呼:32.768K,8M,11.59M,12M的
試試看吧!

网友B:
與開關無關。
這種有mcu的,看你的情況就是 mcu 工作條件不穩。
會造成這種問題也就2種條件:mcu電壓不穩與 mcu reset 信號太短或沒有。
mcu 電壓先檢查吧,上面有人提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與開關無關。
這種有mcu的,看你的情況就是 mcu 工作條件不穩。
會造成這種問題也就2種條件:mcu電壓不穩與 ...

請問是檢查電源板上那顆DB1(看起來像是顆橋整)的輸出DC嗎?

還是微動版上這顆沒有印刷的晶片的DC?要查哪兩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Y1,這種圓型晶振容易壞,
看看是什麼規格的,
不外呼:32.768K,8M,11.59M,12M的

4.194304MHZ 圆柱型的
不曉得晶振在這個產品上面扮演的功用和腳色是什麼?

网友:
若照大胖不專業的分析,
市電經過橋整後到Q1調壓後進U1 MCU,
需要看看電源板後面還有沒有什麼元件?
大胖猜應該是一顆繼電器控制開關,
所以沒有太多的元件下,電源保護應該也………
查查看Q1吧!

网友C:
量下那連到控制的三條線
應該是一條接地.一條供電.一條控制繼電器
看供電多少伏特.
直接用個變壓器供電~
測試看看會不會亂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是檢查電源板上那顆DB1(看起來像是顆橋整)的輸出DC嗎?

ZW1 ZW2 應該是 zener diode~
db1 背後可能還有一顆大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下那連到控制的三條線
應該是一條接地.一條供電.一條控制繼電器
看供電多少伏特.

實際測試有3.6v,想說拿一顆18650接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實際測試有3.6v,想說拿一顆18650接看看

以下圖片請跳過。3pin中間應為 gnd,另2腳需要零件近照圖或完整標號比較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下圖片請跳過。3pin中間應為 gnd,另2腳需要零件近照圖或完整標號比較好分析。

謝謝,的確中間是GND沒有錯
可能第一次表筆太粗或沒有接觸好沒有量到
量測後如圖有4V多的DC

單純18650只有連接微動開關的面板,不上電
可以啟動,而且連續測試2小時都正常不亂跳

然後我想說,會不會是沒有負載的關係
我又把面板插回去原本的電源板
接了原本的烙鐵的負載,開了一小時也都正常

所以我也很困惑
為什麼好像自己好了?之前開不用10分鐘就會自己亂跳燈號
今天再放著測試久一點看看

网友A:
試著清洗機板看看!

网友:
太智慧的我都不太會用,還是時鐘機械型的好用,轉一下大概時間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著清洗機板看看!

有喔 按鍵版和電源板都清洗了一下
目前測試了3次,開一小時都沒有亂跳
就這樣好的莫名其妙~~

還是很感謝大家提供的方法和意見
去測量電壓 單獨測試排除問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的確中間是GND沒有錯
可能第一次表筆太粗或沒有接觸好沒有量到
量測後如圖有4V多的DC

可能是折到圓型晶振~
然後就好~
下次再亂跳~
可以先考慮補焊~
若沒用再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折到圓型晶振~
然後就好~
下次再亂跳~

不過我家有三台,兩台都會這樣,只是另外一台不太好抓錯,可能好多次才出現一次。
這台是不用10分鐘就會亂跳了,想說累積兩台了,來處理處理。
等另外一台也明顯故障了,再來繼續拆解研究~~
再次感謝
(這台我晶振都買了說,結果或還沒到已經復原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