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隔熱塗料與隔熱紙選擇問題

楼主(2019-11-25):
家裡有西曬,陽光照得家裡不要不要的,
上網查看到大部分廠商都是賣隔熱紙,
查著查著又看到隔熱塗料,

不知道倆著有甚麼區別,哪個比較好或哪個比較差?

隔熱紙查到都3M比較多
隔熱塗料到時查到一間西曬達人有沒有這間公司的評論?

网友A:
我的住家有一面向東,早上那一面總是陽光普照,夏天更是嚴重,熱到不像話,冷氣都快壓不下來,什麼兩層隔熱落地窗簾、貼隔熱紙、連窗戶都鋪瓦楞紙,想的到的方法都用上了,似乎都沒有什麼效果,最好的方法應該是在牆外有一面阻隔物,不過管委會規定不能做。

我是不知道隔熱塗料有沒有用?不過我是很懷疑就是了。

网友:
看了照片西曬達人的照片, 感覺他的塗料會讓玻璃變霧,

一般汽車隔熱紙透光度還不錯

重點還要看樓主對玻璃的透光想法,

我公司很乾脆的直接在玻璃上貼壁紙,完全不透光,隔熱效果超好

网友:
有些隔熱是將熱擋在屋外,會在屋外加窗簾,而不是屋內,W大在玻璃貼瓦楞紙要貼在外側,最好要有縫隙,讓熱對流,不要讓熱傳到屋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住家有一面向東,早上那一面總是陽光普照,夏天更是嚴重,熱到不像話,冷氣都快壓不下來,什麼兩層隔熱 ...

選大兩級冷氣應該可以克服,我辦公室向西有大面玻璃窗,每片大約是床墊大小,夏天午後西曬玻璃溫度會燙手,窗簾也只是辦公室常見的垂直百頁簾,但配置的冰水主機冷凍噸很足夠,大熱天室內依然保持在22~24度。

网友B:
隔熱塗料有用不過有年限問題
我公司的頂樓有塗雲母隔熱漆溫度下降3~5度
到了晚上也比較快變涼快~牆壁變的比較不會續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隔熱塗料有用不過有年限問題
我公司的頂樓有塗雲母隔熱漆溫度下降3~5度
到了晚上也比較快變涼快~牆壁變的比 ...

我家樓頂也有用,真的不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樓頂也有用,真的不錯。

會不會很貴?!

网友C:
5加崙3000左右,但是要自己處理,可以刷30坪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加崙3000左右,但是要自己處理,可以刷30坪左右

收到~~~就是刷頂樓吸熱最多的露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收到~~~就是刷頂樓吸熱最多的露臺

我家樓頂用遮光編織網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家樓頂用遮光編織網

種蘭花那種

网友F:
牆壁的話以前看過某建築系學者專欄,效果最好的是在外牆上反光漆,不過會有鄰居抗議的問題,而且台灣落塵空污嚴重,不常刷洗很快會失效

网友F:
這是好方法,不過怕強風,很常在偏遠地區的公家獨棟宿舍看住戶這樣做,便宜又大碗,搬家也不用理它

网友E:
可是有二種網
編織網說壽命比較久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牆壁的話以前看過某建築系學者專欄,效果最好的是在外牆上反光漆,不過會有鄰居抗議的問題,而且台灣落塵空 ...

貼鏡子反射應該會更好吧!?~~{n_118:}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這是好方法,不過怕強風,很常在偏遠地區的公家獨棟宿舍看住戶這樣做,便宜又大碗,搬家也不用理它 ...

那迷彩偽裝網呢?!......把屋子搞得像軍事陣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是有二種網
編織網說壽命比較久

是唷~~~編織的沒聽過....

弄個伸縮機制遮蔽日曬就應該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那迷彩偽裝網呢?!......把屋子搞得像軍事陣地

價格會三級跳,漢光演習蓋35快砲用的那一件可不便宜,以前都用漁網代替,再把破軍服撕成一條條的綁上去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貼鏡子反射應該會更好吧!?~~

碎石敲到會破掉,貼亮面白鐵皮又太貴,反光漆比較便宜,反正髒了不洗效果都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F:
價格會三級跳,漢光演習蓋35快砲用的那一件可不便宜,以前都用漁網代替,再把破軍服撕成一條條的綁上去 ...

那算了~~沒有飛彈要打我家所以就省起來了{n_118:}

我只是擔心流彈波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碎石敲到會破掉,貼亮面白鐵皮又太貴,反光漆比較便宜,反正髒了不洗效果都一樣 ...

鄰居可能會罵死~~反射光源成光害

网友:
節能玻璃綠建材

http://gbm.tabc.org.tw/modules/pages/glass

公司東曬玻璃牆有裝,正午仍可以用手摸玻璃,另
一面一般玻璃就很熱

网友:
玻璃貼隔熱紙啊!  住宅用的隔熱紙很便宜,
不必挑什麼不含金屬,可讓電磁波通過的汽車隔熱紙,
甚至有些鋁門窗訂做時就已貼隔熱紙,沒加多少錢。

若門窗不貼隔熱紙,那就裝不透光的窗簾遮光。

地表的熱幾乎都是太陽來的! 夏天時,可不是人在時才拉窗簾...
在白天前就要把窗簾拉起來,但開著窗,不透光但可透氣。

网友:
我會建議這兩樣都不要用
如果真的要永久使用會建議加裝窗簾
因為窗簾的隔熱效果最好
隔熱紙跟塗料都會有老化 隔熱衰退的問題
還有反光造成鄰居抗議
當然有網友說貼壁紙成本更低
但是壁紙貼上陽光就完全進不來了
遮光簾是很好的選擇

遮光簾

遮光簾

网友:
個人家中有施塗,
施塗後外觀或隔熱效果都不錯
師傅的施工態度服務也很好
簡而言之是個高CP的玻璃隔熱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