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鍋] 這樣修改電源線,會危險嗎?

楼主(2019-11-25):
最近買新電鍋,但為了兩個問題感到不便

A. 電鍋附的綠色接地線,要自己想辦法接到三孔插座去(電鍋附近沒有接地金屬物)

B. 電鍋電源線不像大同電鍋機身有磁式快拆,是固定式不可拆
萬一要清洗電鍋,一定要拔插頭整條線一起拿去洗...一方面插座處很卡手不好拔
其次擔心整條線拔來拔去易折損、要是線日久要更換也較麻煩要拆解電鍋,綠色接地線也要另外重插

想了一下以上問題,考慮這樣修改電源線:
不知是否有無不妥之處,或是更佳的作法?

目前主要問題是:

1.這種PC用一般PVC電線,耐電流只有7A-125V,推算大約就是耐875W,雖然我運氣好電鍋功率不大(600W),但考量日後插拔次數變多、電鍋週圍環境較熱、以及畢竟線路有剪斷焊接這些變因,在想這樣接法是否夠用、安全?

2.不知是否還有更聰明、簡單的改法?恕在下非電子科....只想的到這種方法可以解決問題AB

3.或者各位覺得還是不要庸人自擾了.....就原廠的固定線加減用,接地也不用接了(電鍋產品漏電機率不大?),線真的出問題再拆電鍋換整條線就好....

网友:
3P電源供應器這種纜線有高功率10A的,像電熱水瓶的就是配10A規格...
有些咖啡機也是......

他設計就是怕電源線從插頭到機體這段因為接觸不良發熱,所以做固定式

网友:
拿10A 3P電源線來改,一樣做成固定式的,電鍋可分離電源線不好用,淋到湯汁有漏電的危險,也是故障來源之一。

网友:
大功率電器最怕插頭接觸點面積過小
你確定自己接線 焊接點 可以很完整??
原廠電器產品只要商檢過基本上比你自己亂接還安全

网友:
大同電鍋的接頭跟導線都是耐高溫的,非一般線材,建議不要用普通線材替代。

网友:
曾經家人插頭沒插好,只插2/3插頭整個融化了,還好沒發生意外。

网友:
我剪了一段也是跟你一樣3孔PC電源線,是10A的沒在使用,
比較現在使用的電鍋線(有換過非原來線)

實際比我的電鍋線還要粗,我的電鍋線煮飯實際也沒什麼溫度,
10A更佳,
你的7A線或許可以,但是沒看到裡面銅線,無法確定,
若跟我的電鍋線相當,是沒問題,
差在接頭,你的線接頭,要考慮改用電鍋這種,

才可完全使用大電流,
僅供參考,

# 若真的要嘗試,一定要再接個保險絲,
當場試完,斷電才能離開,

我犧牲一下,看吧,比較看看,老鷹捉小雞,

看一下pc接頭,這麼小一個,電插沒多久,估計已經融化成一坨,

网友:
1. 除非原產品有設計問題...
  例:常故障,電線發熱...

2. 不然你改東西,尤其是電源相關...
  不管發生什麼,第一點就是你自己亂改...
  不僅沒保固,亦沒保障...

如果以上,你了解原理,保障靠自己...
那就改,不然沒問題,別亂找事...
註:不是站在廠商角度看事情,是站在安全角度來看問題...

另外,耐溫線材是在電線"皮"上,用眼睛不一定看得出來...

网友:
大同電鍋的電線、
沒見過吸磁式的、
難道是現在的產品嗎?
原廠固定式電線沒有不好啊!
清洗時小心點就好。

网友:
  可以不接地線; 但…前提, 要確認電鍋插頭線的 火線 & 中性線有無 插反.

  買一枝 驗電起子, 電鍋插電後, 起子接觸鍋子無漆金屬處, 筆有亮就反插 插頭, 試到不亮就沒問題了.

  標上記號, 免得日後拔插忘了方向.

  電鍋插頭線 串接 PC電源線, 串接處的 阻抗必大於 整條完整的銅線, 大電流 途經串接處會 升溫, 有潛在風險.

  除非採用正規的壓接; 建議單純些, 安全些.

网友:
不要用D型接頭  那個是給不移動的設備使用的 而最好是有固定用鐵絲夾住
我見到過一些D型接頭熔毀的案例

改用更長的電源線   長度要就算洗電鍋也不會洗到插頭
接地線改用圓形端子 可以插拔  或是改成鱷魚夾
另外電鍋外ˋ面應該用濕布擦 乾布擦過就好了呀

网友:
這種問題還要問
廚房用電有水與接觸,用電設備前方供電端電盤都要加裝漏電斷路器,漏電就跳可保護人身,可確認漏電故障,適時檢修。

网友:
家中的電鍋大都用乾濕布擦,盡量不要水洗,可防止潮濕漏電!

楼主:
感謝各位指教,大概有些方向了,謝謝

网友:
如何插接地線,可以參考

https://aney22.pixnet.net/blog/post/47847252
https://aney22.pixnet.net/blog/post/47859786

大概就這樣的方法

至於電鍋的線,個人經驗建議

你直接上網找 AWG14 3C 15尺的線,夠粗夠長

直接取代掉你電錢的線材即可(前提是你要能正確接線)

線能不能拆對清潔不是很大的問題~~ 能拆的,反而會生銹。(我家中的就是這樣)

网友:
新品最好還是不要去拆機剪電線,不然若有問題是沒有保固的,要研究還是等過保固再說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