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achi 40M示波器與Cisco MX65W贈送

楼主(2019-11-25):
有特殊條件,能接受者在出聲
一樣是多人要時,擇優送出。
結束時間:11/29(五),可能會提早結束。

自取地點:台中-海線地區

1.Hitachi 40Mhz 示波器一台
收起來前是好的
示波器很大不好寄送,需自行來載走。

2.Cisco MX65W 無線路由器
這型號須購買授權才能使用,不然登入系統後會無法修改設定
外觀很新配件都在,只是路由器上的序號與盒子上的不符。

補充內容 (2019-11-26 12:28 PM):
本帖提早結束,贈送名單請看6樓。

网友:
排1.示波器自取

网友:
大俠需要波波

网友A:
你需要示波器嗎???

我有一台 Hitachi 20M 的,外觀跟這台很像.可以寄給你.

网友:
排 2.Cisco MX65W 無線路由器
需寄送

楼主:
都有人排,決定本帖提早結束
贈送名單
1.示波器—楊大俠
2.Cisco—MARCO
請與我PM聯絡

楼主:
大俠:
有PM訊息給您,請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示波器嗎???

我有一台 Hitachi 20M 的,外觀跟這台很像.可以寄給你.

唉唉,你都忘記你有寄過「示波器探棒」給我ㄛ ?

我目前修板還沒用到波波,考慮之後遇到鐵板就會嘗試學習怎麼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唉,你都忘記你有寄過「示波器探棒」給我ㄛ ?

我目前修板還沒用到波波,考慮之後遇到鐵板就會嘗試學 ...

那你為什麼喊聲呢????

示波器是研發級的東西......在修東西上,大概只能拿來看有沒有波型,跟波型對不對而己.

很久很久以前,我就拿示波器抓到一個主機板上MOS的PWM波型不對.....我有在版上貼維修文........此外幾乎沒有什麼用到.

要是還年輕,我會花很多時間去玩......現在要做的事太多,不能沉迷於這個......沒辦法.....

(像最近修主機板,就拿來看一下波型而己.....根本只是牛刀小小小小用而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唉,你都忘記你有寄過「示波器探棒」給我ㄛ ?

我目前修板還沒用到波波,考慮之後遇到鐵板就會嘗試學 ...

我買過一本大陸的書來看.....

我覺得從裡面看到很多技術演示....

像功率的測量'雷射頭訊號的讀取(這跟校正有關),還有一大堆技巧跟方法,有時還要製作小電路板來搭配使用.

當然抓故障或老化電容是很簡單的,也可以測ESR,使用示波器裡面的技術含量可以很多很多就是了.

如果電表是瞎子摸骨,那示波器就是[視覺].視覺是很重要,但有時候摸骨就行了.....示波器甚至可以說是[加上顯微鏡的視覺].
反正電訊號都可以量,就看你怎麼量了.....
我看你好像很有機會跟時間學....不用多久就可以超越我了......因為我學的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