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NOVO B590筆電零件規格與焊接求助

楼主(2019-11-26):
各位痞大日安,小弟目前正在檢修一台LENOVO B590獨顯(緯創的電路)的筆電,目視檢查發現一顆編號PC4401的MLCC貼片電容(如下照片)顏色有變異,想先行更換。

PHOTO01

PHOTO01

下面2個問題先請教各位前輩:
1、該顆電容根據規格描述( SC1U25V3KX-1-GP ),小弟僅知道是1UF、25V的電容,但是大小(應該是0402的),容值誤差,及工作溫度範圍卻無法得知,如果有前輩知道的,敬請提供。
2、針對這麼小(0402)又不得不焊的電容,不知道各位前輩是用什麼方式焊接到主板上的?敬請指點,謝謝。

网友:
如果有報廢的主板,在電源芯片PWM 附近應該有類似零件,不然就在現有主板的19伏特電路附近先拆一顆比較不重要但同規格耐壓的來試,我是覺得除非浸水或有短路大電流擊穿這個電源芯片,不然這顆電容壞的機率不大,這是自舉升壓電容,電容顏色應該是咖啡色有深有淺有的看似灰色像電感

网友:
MLCC的溫度特性代表符號  請參考 https://www.researchmfg.com/2013/10/mlcc/

以X7R爲例。
X   代表電容最低可工作在  -55℃
7   代表電容最高可工作在  +125℃
R   代表容值隨溫度的變化爲 ±15%

---------------

自舉升壓電容,歸為退耦濾波類別
此處適合用 X7R

楼主:
感謝abist和SIMON1016大大的回應。想再請教2位及各位前輩,如何從主板上焊下這麼小的零件(0402)?又如何焊接到主板上?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abist和SIMON1016大大的回應。想再請教2位及各位前輩,如何從主板上焊下這麼小的零件(0402)?又如何焊 ...

目前你手上有什麼工具可解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你手上有什麼工具可解焊

報告獅子魚大,現在手上有電鉻鐵和熱風槍,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獅子魚大,現在手上有電鉻鐵和熱風槍,謝謝。

60W以上的電烙鐵就很好拆了
先在電容兩邊吃點錫 一邊溶錫 馬上換另一邊 夾子一夾或推旁邊 應該就可以
如果不動就一整陀錫包住電容加熱應該也夾得起來
熱風槍的話如果怕旁邊零件吹掉就先包住剩要拆的那顆 也是先在電容兩邊加點錫 應該很好吹下來
youtube 有很多教學可以學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W以上的電烙鐵就很好拆了
先在電容兩邊吃點錫 一邊溶錫 馬上換另一邊 夾子一夾或推旁邊 應該就可以
如 ...

了解,感謝獅子於大的指點。

楼主:
接下來的重點,應該是如何將這麼小的零件焊在主板上了。如果有好的方法,敬請指點,謝謝。

楼主:
用電鉻鐵焊接0402這種小的電容或電阻,小弟通常會遭遇下面2個問題:
1、由於焊盤2端都有錫,要將這麼小的零件合適的擺在上面就很困難。
2、通常零件一端焊接好後,另外一端經常會翹起來或是與主板上的焊點錯位,無法焊接另一端。當然最慘的,就是零件死活都焊不上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電鉻鐵焊接0402這種小的電容或電阻,小弟通常會遭遇下面2個問題:
1、由於焊盤2端都有錫,要將這麼小的零 ...

1.將原先的錫移除清乾淨,再焊上新的。
  還有一個重點要加『助焊劑』。
2.先找張廢板練習
將零件先焊上烙鐵頭,再焊到PCB上。
或是
熱風槍調低風速,先在那個範圍先預熱,再處理焊接位置。
都要花時間練習!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將原先的錫移除清乾淨,再焊上新的。
  還有一個重點要加『助焊劑』。
2.先找張廢板練習

請教peter180大,將零件先焊上烙鐵頭?您是指用電鉻鐵先在零件上上點錫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peter180大,將零件先焊上烙鐵頭?您是指用電鉻鐵先在零件上上點錫嗎?謝謝。 ...

流程是這樣:先加點錫在烙鐵頭上,黏起零件,焊上PCB。

這個有點難表達,是利用表面張力將零件移動到PCB上。

當時有教兩種方式,一種是使用鑷子固定零件,先焊一端再焊另一端。

另一種是先將零件黏到烙鐵頭上,再焊到PCB。

网友:
烙鐵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下來的重點,應該是如何將這麼小的零件焊在主板上了。如果有好的方法,敬請指點,謝謝。 ...

其實真心話!沒什麼重點就是多練習!同一顆電容練習100次
我想你速度跟熟悉度會快很多
你可以先買一些在廢版練習
真的覺得可以了
在真正上去

网友:
電容2邊上點新錫去除氧化層,用刀頭烙鐵放在電容旁,2邊一起同時加熱,融化后新手可以用鑷子夾起來,一般有經驗的都是直接黏在烙鐵直接帶走,這種陶瓷電容耐高溫的,不怕燙。
你這種是昇壓電容,可以在筆電PWM電源芯片旁邊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