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cer Aspire E5-572G 不亮機維修

楼主(2019-11-26):
型號:Aspire E5-572G
板號:LA-B702P Rev 1.0
症狀:可以過電,電流 0.65A,不亮機

前言
以前也有修過一片 (實例),這片症狀沒上次的嚴重,只是又猜錯了

測量
各電壓都有出來,其中 +CPU CORE 為 1.74V,屬於正常,量上次維修的 V3-772G 也是 1.74V 左右
CPU不都 1V初嗎?而且找不到 +VGFX CORE集顯供電,後來爬文跟某個技術有關

INTEL 四代、五代把一些供電模組內建到CPU內,第六代後又取消
(怪不得四、五代CPU那麼容易掛點?亂猜的)

---------------------------------------------------------------------------------------------------------------------------------------
參考 ASUS時序表

在過程中也有刷了幾次 BIOS...

全部都有的狀況下,於是我就糾結要不要拆南橋....還是拆了.....

回焊南橋後...上可調,還是一樣 0.65A 不動....傻眼

刷 EC
後來和上次修同一片一樣,在鍵盤接口接線,讀出 EC 程序比對後,跑位很多,於是刷了 (實例) 的 EC 檔案

電流可上到 0.8A 以上並跳動,終於亮機了...

最後的BIOS、EC程序,都是刷上次(實例) 的,證實上次的檔案沒問題

誤殺南橋....

楼主:
上一年修這片有使用 KB9012,電路圖也有寫到。有修到一樣的 EC 再驗證看看

KB9022 有內建 40Kohm電阻,上拉 ECRST#,所以要使用 KB9012 的話
要在 R480補上 47K上拉電阻、C509  0.1U16V 上拉電容

网友A:
南橋是用BGA機搞下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南橋是用BGA機搞下的嗎?

預熱台 + 風槍

网友A:
強!!   我之前用風槍搞, 吹是吹下了,掉了幾個點,溫度不好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強!!   我之前用風槍搞, 吹是吹下了,掉了幾個點,溫度不好抓!!

是啊不好抓!"下加熱"之前是用黑晶爐,溫度太高,因為無法恆溫,常常在那邊降溫、升溫。

無鉛的很難解焊,後來有抓到一點訣竅。

我的認知:"下加熱"除了預熱、解焊,另一點就是在"上加熱"移開後,延長冷卻時間,晶片再用吸筆吸起來

"下加熱"通常會調到320-350,因為有距離,加上要再透過主機板,實際到BGA下方的溫度誤差50~100度

我沒用過BGA機台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精湛的維修技術和文章,辛苦了。感謝分享並恭喜完修。

网友:
感謝分享經驗 吸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