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3E電動機車 騎乘時會抖頓 一會兒就不會動了

楼主(2019-11-27):
3E電動機車 騎乘時會抖頓 一會兒就不會動了

其實修電動車不難 難是難在要修充電器或是控制器
但是目前充電器跟控制器價格 都在可接受的範圍內 所以都直接換新的

此台廠牌是3E電動車 公司已經不知跑到哪邊去了 慘

故障情形 :
轉動加速把手 就能聽到馬達聲音異常 車身伴隨震動

判斷故障物件 :
控制器或是馬達

拿出電動車的修車寶測試 一般都會先測試控制器的好壞 因馬達要壞的機率比較少
控制器測試沒問題 修車寶燈號閃爍正常 測試馬達 馬達線圈燈號也正常 霍爾線測試異常少一顆燈號 霍爾壞了
要換新馬達客戶花不下去 那就換舊的 去倉庫拆殺肉車的馬達

全車照 :

拆下座墊與馬桶座 拆下馬達線走向的側板 將馬達線的連接座拆開 霍爾線連接作也拆開 傻眼特殊座 跟一般的不同
還好馬達線圈連接座修車寶鱷魚夾還能夾到測試 霍爾連接座無法測試了 那就用鱷魚夾線跟電線插進修車寶霍爾座測試
測試馬達正常燈號三顆都會亮 霍爾燈號一顆不亮只亮二顆 判斷霍爾壞了

拆下的舊馬達測試 馬達跟霍爾都正常 三顆都會亮
霍爾測試燈號 三顆都會亮

要換上的馬達與要換掉的馬達 連接座不一樣

換馬達 馬達線用端子連接管壓接 霍爾線對接絞合在焊上焊錫 都套上熱縮套管 在纏膠帶(電火布)

換上測試正常 整線用快速帶固定在車身 在組裝回去收工

既然給我修 那就掛上我的檔泥板 打一下廣告
原本車尾

打一下廣告

洗車 充電就準備交車

网友A:
我這裡有台故障的電動滑板車,是一位會員送的,放了我家好幾年都沒時間修,不知道你是否願意讓它妙手回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這裡有台故障的電動滑板車,是一位會員送的,放了我家好幾年都沒時間修,不知道你是否願意讓它妙手回春? ...

滑板車我是沒修過
能當我試願品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滑板車我是沒修過
能當我試願品試試

快幫幫他~~這樣晚上溜出去學姊才不會知道....不然學姊會說"我要跟"...

网友B:
請問對岸的電動機車已經統一線路規格了嗎?很好奇要如何判斷修車寶哪條線要接待測元件哪裡
S大您要不要分解故障霍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對岸的電動機車已經統一線路規格了嗎?很好奇要如何判斷修車寶哪條線要接待測元件哪裡
S大您要不要分解 ...

目前馬達規格還沒統一  有分馬達大小W數  有時線頭出線的顏色也不同

修車寶 出線頭處 都有標明測試物件名稱

霍爾是能更換的 我沒買綁馬達用的線 所以沒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馬達規格還沒統一  有分馬達大小W數  有時線頭出線的顏色也不同

修車寶 出線頭處 都有標明測試物件 ...

綁馬達用的線...
端午節綁肉粽的棉繩 ?

网友:
置入性行銷廣告{n_169:}

楼主:
引用 网友C:
綁馬達用的線...
端午節綁肉粽的棉繩 ?

用綁肉粽的棉繩可以綁馬達線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對岸的電動機車已經統一線路規格了嗎?很好奇要如何判斷修車寶哪條線要接待測元件哪裡
S大您要不要分解 ...

修車寶主體 : 測試線連接座與鱷魚夾頭

修車寶燈號 : 因應論壇橫拍 辛苦點加減看看

修車寶側邊接線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