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FM2-A75MA-E35 的[BIOS要怎麼燒]??

楼主(2019-11-28):
第一次遇到這種BIOS,不會燒....
解開以後是 exe 就不知道該怎麼處理了.

請指引一下該怎麼做,謝謝.....

官網下載的BIOS檔

网友:
試用 7zip 提取。

楼主:
剛剛試了,不行......

网友:
參考這個?
https://www.win-raid.com/t3227f16-Extracting-MSI-Bios-from-EXE-file.html

用 B2MB.exe

You can also use a hex editor. The bios rom is appended to the executable.
Open bios EXXXXXXX.exe with winhex. Del 0h - 2BC39C h (bios = 800 000 h). Save as rom.
or
Boot to dos from a USB key, run the EXXXXXXX.exe & update system. The extracted rom file is left on the USB Key.
or
After you update the bios you can make a backup of it with AFUDE238.exe.

剛試了一下,程式好像會認主機板,D大參考一下。

网友A:
如果bios檔案是8mb的話 試試看這個
也可以把備份的檔案傳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bios檔案是8mb的話 試試看這個
也可以把備份的檔案傳上來

您給的BIOS我燒好再上來回報.

板上下載的好像怪怪的.

网友B: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我看二'三遍,看得不是很懂在說什麼.....

我再回短看一下我的貼文,好像上面那一段文字被我不小心切掉而沒有注意.

你幫我修一下看看......  可能是我只有一張圖而己,所以沒有發覺弄壞掉了....

网友:
之前提取過ACER的,不過要有原機備份檔,用 WINHEX去比對之後做提取

例如:V3-572G,BIOS更新是執行檔,用7-ZIP解開後,有一個 BDW.fd檔 9.63MB,

經WINHEX比對後,可以從裡面提取到8MB_BIOS及128KB_KB90X2 的程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二'三遍,看得不是很懂在說什麼.....

我再回短看一下我的貼文,好像上面那一段文字被我不小心切掉而沒 ...

老大說的是依要求的方式貼圖不會產生圈中的檔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說的是依要求的方式貼圖不會產生圈中的檔名...

我有照那樣貼....只是不小心沒看到把 attachimg 的碼弄壞了,才變成這樣的....

現在我也不能修改,就變成這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二'三遍,看得不是很懂在說什麼.....

我再回短看一下我的貼文,好像上面那一段文字被我不小心切掉而沒 ...

改好了

网友D:
這篇10# 11#    attachimg 的碼弄壞了,少a 字 成 ttachimg
給我啟發了 為何會出現檔名

我剛在練習區實驗了一下,
貼圖測試  附件方式,有上傳,但是編輯時故意不點選插入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594-1-1.html

我想會出現檔名, 是因為....有上傳,但是編輯時未點選插入

建議是不是[經常發問的非技術問題解答] 12# 加註一下
已有上傳圖片或檔案時,編輯時必須點選插入。
編輯時未點選插入,發文後會引發錯誤顯示檔名,並無法再編輯修正。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篇10# 11#    attachimg 的碼弄壞了,少a 字 成 ttachimg
給我啟發了 為何會出現檔名

會犯這種錯誤大多數是新會員,新會員註冊時必須回答一個問題才能註冊,那個問題就是︰
請填寫公告區內共同版規第四條""內的文字是什麼?
也就是要新註冊者自行去查看,也就是要填寫正確內容才能註冊成功,但是真的發帖還是這樣。

我也不會預設結果,剛剛已在12樓加上"斗大、加粗、上色的提示",我們再看看效果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