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U2311H 更換偏光膜後,亮度大減的問題

楼主(2019-11-28):
螢幕型號:Dell U2311H

想請教各位,左邊那台螢幕自己換完偏光膜(外膜0度,內膜90度)

但換完之後整台的亮度大減(圖一),以及有不明彩虹紋路(圖二),看一下子眼睛就很不舒服

用螢幕按鈕調整亮度完全沒有改變,播放影片調整亮度也是完全沒有改變

會是哪邊有問題呢?

网友A:
擴散片.彩色濾光片.反射片......順序錯誤且上下相反.

楼主:
可是我換內外偏光膜的時候,只有拿下面板玻璃那塊而已,其他的內部都沒拿下耶
有沒有可能是0度貼到內膜,90貼到外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擴散片.彩色濾光片.反射片......順序錯誤且上下相反.

https://bbs.pigoo.com/thread-66219-1-1.html

彩色濾光片不是都整合在液晶面板內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bbs.pigoo.com/thread-66219-1-1.html

彩色濾光片不是都整合在液晶面板內了嗎 ...

不一定.比較舊型面板會比較多張.

网友C:
內外膜相反的感覺,要內90,外0

楼主:
亮度的問題應該找到原因了,我把多的90度轉個角度看看(圖二),亮度就出來了,也可以正常調整亮度...

是我自己經驗不足,只要偏光膜的度數和正反面搞好就好,方向沒關係...

但,為什麼還是有很明顯的彩虹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內外膜相反的感覺,要內90,外0

我就是貼內90、外0喔~

网友:
我用手邊的一張 90度偏光膜0度測試板  測試  LED背光用手電筒代替

一張偏光膜有分正面跟背面,正面是保護膜,背面是有黏膠
手邊的測試板,半圓尺當作面板, 0度正面朝上黏貼上去,用90度測試

面板外膜貼小度數內膜大度數(外0度/45度;內90度/135度)
{注意看90度膜上的字體區別}
正常:外0度內90度
錯誤:(有彩虹)(外0度內90度)

另外,看看外90度,內0度的效果:
{注意看0度測試板上的字體區別}

{有彩虹}

{還是有稍微彩虹}

以上,測試比較看看,我也不是專業.業餘玩玩,一起交流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貼內90、外0喔~

比對你的螢幕,跟我上面測試,應該是貼到外膜90度內膜0度,所以稍微會有彩虹(如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對你的螢幕,跟我上面測試,應該是貼到外膜90度內膜0度,所以稍微會有彩虹(如圖)

如果是這樣,亮度導致出不來嗎?
那可能是商家寄給我的時候寫錯度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這樣,亮度導致出不來嗎?
那可能是商家寄給我的時候寫錯度數了... ...

我也不是專業的啦...因為之前貼膜時有懷疑內外角度對換的效果,有測試過所以知道有彩虹
但我不確定,所以只能用手邊測試看看..
亮度的話,我就沒實際測試了..看有無其他高手前輩解說了

會不會安裝的時候線路有miss掉..導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