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FM2-A75MA-E35 [可過電][可跑碼][跑碼不過]

楼主(2019-11-28):
目前追查進度:
1.BIOS有重燒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587-1-1.html
2.可過電,不會掉電
3.跑碼情況:有時卡 84 ,有時卡 91(91在84之後,較常卡84)

請指引一下該怎麼做,謝謝.....

网友A:
我猜是南橋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南橋問題....

可跑碼且不固定跑到哪,是不是空焊????

我有試著用力壓,但沒改變.

网友:
我會建議用去漬油 把CPU座 記憶體座  刷一刷

网友:
電池問題要先排除喔

网友:
沒有這個座的假負載?

測的時候,CPU散熱器會把卡隼扣上嗎?

遇過不上機殼可開,裝進機殼把散熱器扣上就不穩,CPU座被散熱器拉久變形,虛焊

我找另外的 84 翻譯是 即將檢查內存大小是否與CMOS不匹配

網路上找的:
84:已檢查有沒有鎖住的鍵,即將檢查存儲器是否與CMOS失配。 檢測和安裝固定並行口。
85:已檢查存儲器的大小;即將顯示軟錯誤和口令或旁通安排。
86:已檢查口令;即將進行旁通安排前的編程。 重新打開可編程I/O設備和檢測固定I/O是否有衝突。
87:完成安排前的編程;將進行CMOS安排的編程。
88:從CMOS安排程序復原清除屏幕;即將進行後面的編程。 初始化BIOS數據區。
89:完成安排後的編程;即將顯示通電屏幕信息。
8A:顯示頭一個屏幕信息。 進行擴展BIOS數據區初始化。
8B:顯示了信息:即將屏蔽主要和視頻BIOS。
8C:成功地屏蔽主要和視頻BIOS,將開始CMOS後的安排任選項的編程。 進行軟驅控制器初始化。
8D:已經安排任選項編程,接著檢查滑了鼠和進行初始準備。
8E:檢測了滑鼠以及完成初始準備;即將把硬、軟磁盤復位。
8F:軟磁盤已檢查,該磁碟將作初始準備,隨後配備軟磁碟。
90:軟磁碟配置結束;將測試硬磁碟的存在。 硬盤控制器進行初始化。
91:硬磁碟存在測試結束;隨後配置硬磁碟。 局部總線硬盤控制器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