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G41M-P34 按 PS_ON 鍵不開機

楼主(2019-11-28):
目前查到的情況:
1.查到 PS_ON 鍵有 5V
2.檢查 IO晶片的 79腳 PSON# ..... 沒有電壓....按下PS_ON 鍵,電壓也沒有變化.....貌似斷線.....
3.電表的探棒不小心碰到 78腳 S3# ..... 就是 78跟79 短接到了..... 開機跑碼了......

更新一下BIOS,也都更新好了.....多次短接78跟79都可以開機.

請提供點位圖,我想追追看.....謝謝

IO晶片的pdf

网友A:
最近在燃燒小宇宙嗎?好多板板在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在燃燒小宇宙嗎?好多板板在修

哈哈.....最近有人給我一些,還有之前幾年留下來的一些....就想處理看看......修不好就丟了....

你沒看到,這些板有一些都有點舊........舊到沒有什麼價值.....我還拿來修....就是好幾年前留下來一直沒動的.

另外還有幾台筆電,有空也想動手....修不好就丟......雖然也是很舊的機種...就修著玩了....

楼主:
我看了獅子魚大給的點位圖以後,發現這個會開機是個[美麗的錯誤]......

PS_ON鍵接的不是IO的 79腳 ,是76腳........

把PS_ON鍵按下後, 76腳 PWSIN# 有從 5V --> 0V,按鍵是正常的.

IO 81腳的 RSMRST# 有 3.3V , 按下PS_ON鍵後沒有變化.
(78腳的 S3#有3.3V)

請指引下一步.......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獅子魚大給的點位圖以後,發現這個會開機是個[美麗的錯誤]......

PS_ON鍵接的不是IO的 79腳 ,是76腳. ...

79腳是PS_ON沒錯

楼主:
我查到的動作流程是 IO 收到[南橋發出的 SLP_S3#]的訊號之後,[經過IO內部處理後,發出PS_ON#給POWER].....

照這樣來看,IO內部的PS_ON#訊號處理電路故障.......也就是IO晶片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