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洗衣機 ASW-87HT 不過電維修

楼主(2019-11-28):
殺台比較熱門點的機子看看能不能增加點人氣?獨門的東西通常都是陽春白雪牌出品的,這也是沒辦法的事。

這是插電按電源鍵沒反應的情況,拆下基板來研究。

沒電當然就是先查電。

第一級濾波電容就已經沒電了。

變壓器初級沒阻值。

看正面,明顯已經燒掉了。

黑黑的事後現場。

這個內部沒保險絲,不要想修了。當然如果願意重繞線圈的話也是可以。我這裡偷懶直接找顆良品就好,隨便一顆找 12V 輸出的市電變壓器也可以。

清理乾淨了。

裝上,順手先上膠。

來電了。完修。

附送的一張。

楼主:
再來看一片。情況是有電源,但馬達不動、排馬不動、電磁閥不動。

不浪時間話家常了,我們直搗黃龍。這種故障第一點就是先查 Relay。

線圈有電過來呢……音樂太吵沒聽到 Relay 的動作聲,只好用量的了。

直接短接測試。

除非您知道這在做什麼,否則請不要模仿這動作,其實這是非常危險的。拿職業駕照通常車也開得快,但依然是違法行為……

全部動作正常了!

把 Relay 請下來。

看起來像是接點的問題……

換上良品,好完修送客。下一位請進……

网友:
我有三台ASW-87HT 6.5公斤洗衣機
收藏起來以備不時不需,但希望用不到

网友:
兩台2SD2012晶體的位置防水膠居然沒有溶解,兩顆電解電容也沒有凸頂,這是比較少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