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電子零件規格

楼主(2019-11-29):
請教各位前輩,我又來請教零件規格的問題了,大概查了一下好像是可變電容二極體? 也不確定對不對也找不到規格,麻煩各位前輩幫我解答,可以的話也順便告訴小弟台北哪邊可以入手,感謝~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有錯請指正

稽納二極體,又稱穩壓管

這個記得不容易壞

Vishay - MMSZ4690

网友A:
Vishay 的 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s (TVS) SMAJ45A
規格書:
https://www.vishay.com/docs/88390/smaj50a.pdf

可參考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939085776849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shay 的 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s (TVS) SMAJ45A
規格書:
https://www.vishay.com/docs/88390/smaj ...

感謝lazy104大協助,看起來是這個沒錯,先來採購了,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lazy104大協助,看起來是這個沒錯,先來採購了,謝謝~

採購?  壞了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lazy104大協助,看起來是這個沒錯,先來採購了,謝謝~

這個是不是故障,很好測量!!

別誤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