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展EP-30電子秤,不開機請求協助~感謝

楼主(2019-11-29):
大家好

身邊有一台英展電子秤,前些日子正常使用,有一天他就不開機了

請高手有幫我查修,但是最後可能故障點再一顆IC上面

剛好IC上面藏有公司高級機密,所以上面都被磨耗掉了

所以現在一絲希望就是,看有無板內高手,熟知該板可能的IC型號

還請指教{n_109:}   感謝

网友:
不要先想的那麼複雜,先從電源部份開始找。

网友:
試著看看電源有沒有進去!!有時候真的是插頭的保險絲就有問題!如wish大說!一步一步來
從交流電源進去看看!搞不好你就有頭緒了

网友:
先用三用電表,量一下電源

楼主:
感謝上面三位大大的提點

待查{n_109:} 謝謝。

网友A:
是否為電池沒電?
市場用都是攜帶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為電池沒電?
市場用都是攜帶式的。

您好

這台電池拔除後,仍可直接插電使用

所以另有故障點,謝謝{n_116:}

网友B:
這一台多年前有幫台中的姊姊修過,應該不是微處理器的問題,這種IC 很難死,電源問題比較大,那次沒修好是因為 LOAD CELL 位移過大!! 所謂的異常就是異於平常... 關機前有沒有什麼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一台多年前有幫台中的姊姊修過,應該不是微處理器的問題,這種IC 很難死,電源問題比較大,那次沒修好是因為  ...

感謝大大回覆

某一天打開秤完物品後,關機,過一下子欲再使用就完全不開機

掛點前無其他徵兆,謝謝

能否有機會拆您姐姐的板子,測試^^ 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

這台電池拔除後,仍可直接插電使用

插電使用?還可以用?假如不用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電使用?還可以用?假如不用電池?

回大大

未故障前,可以不經電池,直接插電使用

現況是 掛點中 ^~^   感謝大大回覆

网友D:
正常使用關機後就無法再次開機? 我猜16V2200uf的電解電容疲累了,換新的試看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使用關機後就無法再次開機? 我猜16V2200uf的電解電容疲累了,換新的試看看 ! ...

感謝大大回覆

就是前一秒秤完關機,過一會後再開就無反應

好的我按大大的方式換換看,是有測量過容值,但換換看,或許可以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使用關機後就無法再次開機? 我猜16V2200uf的電解電容疲累了,換新的試看看 ! ...

剛換過電容~~依然不開機 謝謝

网友:
檢查電源,
檢查保險絲,
檢查開關鍵,
找看看有沒有reset鍵

网友:
Q1看起來像穩壓IC,這顆有輸出入電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