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個 HDMI 的問題.....

楼主(2019-11-29):
我有一台電腦,放在電視旁看網路....

本來接在電視上一直都好好的...直到有一天出了問題,黑屏....拿到房間裡修理...接上電腦螢幕又沒有問題.

再接回電視,又是一樣.....就是開機看得到BIOS晝面,也可以看到Win7一直轉一直轉的載入那邊....再來就黑了.

後來[換一台電腦]放在電視旁,開機與畫面都沒有問題.....

有人有遇過嗎??

有人知道是什麼樣的情況造成這種故障嗎??????

(線也換了好幾條,HDMI孔位也有換過,就是不行)

网友A:
是不是解析度跑掉或設太高,超出電視支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解析度跑掉或設太高,超出電視支援...

電視是4K的......性能夠....

我的電腦螢幕才2K......

Win7我按F8用低解析安全模式也不出來.........拿到房間的LCD都出來....

現在電視用其他電腦也都正常.

网友:
我自己遇過無故變黑白畫面。

電腦HDMI接電視,開機進WIN7都正常,但只要進桌面超過3秒,畫面就會變黑白,後來重灌就好了。

网友B:
我猜 EDID 資料有部分缺損...

BIOS晝面,也可以看到Win7一直轉一直轉的載入那邊....
上述這段是 基本VGA解析度 ,  再來是依照EDID讀取到的資料送出最佳解析度畫面。

网友C:
有遇過一次HERAN HD-32Z59
1.MOD HDMI輸出信號,接電視HDMI1/2輸入,有接收到訊號狀態(但是就是無聲無影),MOD重新開機又有開機LOGO畫面,MOD開機完成畫面又消失,MOD接到別台電視調成各種解析度,再接回原本電視測試狀況一樣,甚是奇怪。

2.但是接NB/桌機輸出信號,各種解析度都顯示正常。

3.後來賣掉給只使用AV端子的客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遇過一次HERAN HD-32Z59
1.MOD HDMI輸出信號,接電視HDMI1/2輸入,有接收到訊號狀態(但是就是無聲無影) ...

你這個跟我說的最像......

我也不解是出什麼問題才會造成這種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 EDID 資料有部分缺損...

BIOS晝面,也可以看到Win7一直轉一直轉的載入那邊....

你說的這個是個很好的方向.

我的電視不顯是顯示[沒有訊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說的這個是個很好的方向.

我的電視不顯是顯示[沒有訊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HDMI

PIN_19 -Hot Plug Detect  熱插拔  ,
    這個熱插拔檢測法    顯示器端是 接地 ,   信號源端是 PULL HIGH INPUT ,
    沒接顯示器此線為HIGH  , 有接顯示器此線被接地為LOW , 因此 信號源端根據此線 H/L 判別熱插拔
    ==> 當 此線 接點搞事...

PIN_18   +5V POWER ,
     由信號源端送出這+5V POWER  , 給 DDC 上 的EDID 晶片供電 (防止顯示器端關/待機 未供電給EDID   誤判無裝置)
     簡單講 ...誰要讀取EDID 誰就送電過來
     另外有些 多輸入埠的顯示器會偵測此線+5V此端   判別當作有無訊號源;  顯示器開機時 認定優先啟動

网友:
電腦重灌或跑live os試一下

网友D:
解決了嗎?HDMI線插著,電視拔插頭過幾秒再插

网友:
拿XPE跑看看,如果XPE跑的出來先移除顯卡DRIVE,如果移除後還是不行再就重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決了嗎?HDMI線插著,電視拔插頭過幾秒再插

放在這邊聊就代表沒有一定要解決.......畢竟[最近主機板太多了]........

這有空'想做時再研究.......

网友E:
是拿電視當電腦顯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拿電視當電腦顯示器?

給老媽追劇的.........

老人家有這東西日子就很好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給老媽追劇的.........

老人家有這東西日子就很好過.....

這問題很像以前我碰過的八字不合螢幕....那台會挑顯示卡,有些會呈現無訊號有些又正常...

最後被拿去搭配監視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