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風機接線線路問題請教。

楼主(2019-11-29):
手上拿到一組冷氣拆下來的鼓風機,原始藍棕黃三條線的接頭給黏起來了看來是不需要接線才對。
另自己也把藍棕紅查了一下也確定了風速大小。

唯一不太解的是那條黃線的作用是什麼?為什麼可以不需要接?
下面是我拍的圖,請參考。

网友A:
這好像是吊隱式冷氣的送風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好像是吊隱式冷氣的送風機?

是的,要幫接好線路帶開關。

网友B:
那就是那顆馬達有四段風速 但是基板設計只有三段風速 所以將第四段微風 不接
記得將黃色線 用膠帶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那顆馬達有四段風速 但是基板設計只有三段風速 所以將第四段微風 不接
記得將黃色線 用膠帶包好

確定是馬達來的。

聽你這一說,我大略猜,這二條線或許是要讓安裝師夫自己依情況接線吧!
一個是大中小,另一組是中小微,依情況場所選擇,這樣子應該就說的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