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MacBook Pro 13" A1708 更換電池

楼主(2019-11-30):
型號:MacBook Pro (13-inch, 2017, Two Thunderbolt 3 ports)
板號:
症狀:直接掉電、關機,電量不穩一下 0%,一下 30%

前言:
有先到APPLE網站查詢召修,以為有符合資格,不過卻沒有,真奇妙,D殼製造年為 2017
有詢問客戶並沒有自行送修過

圖片來源:https://support.apple.com/zh-tw/mac/repair/service

有先查 APPLE 官網價格,$6790,雖然有點貴,不過說服一下客戶
於是找授權維修中心,至少電池來源比較有保障

於是到X腦Apple 授權維修中心,報價:$14000多 舜間傻眼...

跟客服人員詢問官網價格,對方說應該是直營店價格,目前APPLE直營店全台只有台北101,信義A13

另一位工程師有解釋價格高的原因是原廠料件:C殼+鍵盤+觸控板+電池 為一個單位
於是....我還是自己買電池來換吧...

原本電池的包裝有膨脹過的皺褶

新來的電池的背膠感覺是重新上膠的痕跡,不是新品?拆機品?

參考 ifixit 拆解教學:連結,D殼有防撬設計,步驟五,請勿硬拉

去膠完成

裝上後:
循環次數:1
電量:67%
充電不會發熱,溫度OK

网友A:
請問大俠 電池哪裡購入?可否告知,電池地雷太多了

网友:
感謝分享 ifixit 網站連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大俠 電池哪裡購入?可否告知,電池地雷太多了

我沒有特殊管道喔,因為拍賣 100%也都強國來的,而且要賺錢,都貴很多

所以我自己去強國網站買,不確定是不是原廠

你的地雷是?

換之前忘記截圖做比對,這是換新後的資訊頁

目前在放 YOUTUBE 讓它耗電,要測低於 30%後充電溫度

网友:
平均壽命都不優

网友:
這款這年份的筆電的確是問題多多,我兒子也是買這款的但還好有加買阿婆保佑,多花四五千元(非官方管道買)換來三年的原廠不囉唆的保固。

最早 17 年因為騎車跌倒筆電放在背包中 C 殼邊緣有去敲凹一點心疼了好幾天,我說這不要緊過幾天就能釋懷了。
再來 18 年因為鍵盤剪刀腳的設計問題常會卡鍵,先打電去去預約當天送去第二天早上就通知可以去取件了,就如樓主說的相關的一堆物件都一起更換了當然含受損的 C 殼都換新的。
今年 19 年又因電池膨脹問題又送修一次也是第二天就修好也是又換了一堆相關物件。

這台剛買來 ifixit 還沒放拆機照片時我就拆開看過內部,果然自己維修的難度很高,如同以往例年機型建議加買阿婆保佑會比較划算。因為製造工藝與維修品管這部分組件一同更換的確是讓維修人員省事很多,但讓消費者就心疼更多。
送修兩次的經驗也證明這組件官方在台灣直營店庫存很足,不像以前沒直營店時拿到特約維修點都要等料件從新加坡亞洲區倉庫寄來大約需一周的維修時間,再次的讚揚蘋果在台設立兩家直營店的績效。

官方管制很嚴掏寶與網拍買不到原廠正品新料,但有可能買到原廠二手料件如 C 殼其來源就是維修更換下來的料件被對岸以垃圾價買入再自行整理的,電池這類有管理晶片的都不會是原廠料,只能拼運氣好的話能夠再用上三年。
蘋果製品上的原裝電池我都不會輕易換掉,如膨脹了我也會戳洞減壓後再繼續使用,除非充電次數超過 500 與效能降到 60% 以下,有時舊電池還比來路不明的電池好用一些。

楼主:
x腦維修中心櫃台也都是用近年的 Macbook Pro,工程師就說他們整排的電池都故障的,都是靠插電

我是建議客戶不要使用到低於 30%才充電,或是低電量時邊使用邊充電,造成電池高溫,造成膨脹,降低電池壽命

鍵盤也有召修:https://support.apple.com/zh-tw/ ... m-for-mac-notebooks

看樣子,我手上這台也有符合鍵盤召修

蘋果的維修費用真是令人卻步,客戶有的相信蘋果品質,都說蘋果耐用,不一定會買三年保固

殊不知用二年左右,電池就掛了

憑對岸技術,管理IC資訊修改非難事,翻新機率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大俠 電池哪裡購入?可否告知,電池地雷太多了

我也常買到地雷電池!!   還是在國內買的!!

新品上機不能充電,還有掉電問題也很多!!

上個月換一隻NOTE5,就採一次地雷!!

A8 2015也一次,A8比較慘,還虧了一張屏,難怪A8系列,很多維修店都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常買到地雷電池!!   還是在國內買的!!

新品上機不能充電,還有掉電問題也很多!!

哈,拍賣的手機電池.....雖然便宜,大部份也都仿的...

有一次買了一顆 SXNY Z1 電池要試手機是不是故障,後來是手機故障,我把電池拆開後...

是一張銀色厚紙板寫著型號容量,鋰聚電池實際很薄...容量是印在被厚紙板蓋住的那一面,找到照片了

紙板的厚度,都快電池的 1/2 了

因為這類電池有一個黑框,所以根不知道是厚紙板,拆了才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常買到地雷電池!!   還是在國內買的!!

新品上機不能充電,還有掉電問題也很多!!

這個超難拆的 3星液晶又貴

网友:
引用 楼主:
x腦維修中心櫃台也都是用近年的 Macbook Pro,工程師就說他們整排的電池都故障的,都是靠插電

我是建議客 ...

這幾年mac筆電非常不耐用,很多可以使用多年的都是跟風購買因為不太會使用mac-os系統所以不常使用
不然就是買mac模擬微軟系統,我個人是不解這樣為何買mac筆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超難拆的 3星液晶又貴

A8系列,屏不是黏外邊框而已,是整個屏的背板都黏

所以破屏率超級高,我這附近的維修店幾乎都不收這型換電池件,

我也推掉朋友託修的A8,除非破屏,屏和電池一起換掉,不然虧很大!!

网友:
蘋果筆電不耐用?不能一竿子打翻一條船!

要買性能款有獨立顯卡高檔 CPU 的就要付出高售價與高產熱的後果,每一代的 MacBook Pro 的性能都不差又用上最新科技或製程導致耐用度下滑,解決方式就是先買阿婆保佑與常常拆機清理與更換導熱矽油,三年後主板如果故障能找到人修就繼續用不然就是再買一台,真正需要用到 MacBook Pro 性能的人特別講究工作效率例如剪片轉檔,換更新更好效能的筆電只是剛好而已。

另一款蘋果筆電 MacBook Air 才是適合一般人用的文書機,這款故障率超低沒有一台 PC 筆電能夠跟他比耐用,根本就不需特別保養與多花阿婆保佑的錢。
我自己前後就買了三台最早是 2010 款到今天全都能正常使用,同時期買的兩部 ACER 筆電早就葛屁了根本就不想修了,改拿舊 MacBook Air 來灌 Windows 跑工作上必要的 PC 軟體跑的超順的,很後悔當初為何要多買那兩台 ACER 筆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常買到地雷電池!!   還是在國內買的!!

新品上機不能充電,還有掉電問題也很多!!

E大您好有勇氣,SAMSUNG A8 2015有勇氣換電池,女王一隻A8 2015也是電池老化,小弟看看立刻說送原廠維修點

A8不知是哪個天兵設計的,整台就是面板黏在外殼上,跟IPAD一樣,但是AMOLDED面板又超薄不能受力,小弟用報廢機練拆,面板加熱溫度不夠,稍微一施力,面板就破了

死三星,面板做勇一點是會怎樣,人家IPAD觸控板翹曲10度都還沒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E大您好有勇氣,SAMSUNG A8 2015有勇氣換電池,女王一隻A8 2015也是電池老化,小弟看看立刻說送原廠維修 ...

正常屏的我拆過一次後就不再拆了,那次是先跟朋友說好,有破屏的高機率,他是說,破了就換,反正不換電池,手機也不能用,結果還是很慘。

网友:
現在三星手機平板都有電池方案 詳細要洽原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