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瓦斯開關+調壓頭為何台灣不採用?

楼主(2019-11-30):
影片中這種鋼瓶開關+調壓器總成的組合設計為什麼台灣不採用呢?

新聞中許多瓦斯安全事故是因為鋼瓶傾倒,導致調壓器總成撞擊斷裂後

大量瓦斯外洩造成爆燃災害。影片中這種設計可以確保開關+調壓器總

成不突出鋼瓶護圈範圍,就算鋼瓶傾倒也不會撞損調壓器造成瓦斯外洩..

网友:
有,只是你沒在用,我沒在用,

网友A:
猜測一般瓦斯鋼瓶都會用鍊子綁住,所以這種關關就較少人使用。

网友:
不是台灣不用~
而會用去嘗試使用新設計的人,對很多人而言他們有另一個名字叫白老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tps://www.wagas.com.tw/introduction1

高密度聚乙烯(HDPE)不知幾年後,有沒有脆化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wagas.com.tw/introduction1

喔~~~這間我知道,可惜業者不普遍,能看見桶內存量就能事先準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測一般瓦斯鋼瓶都會用鍊子綁住,所以這種關關就較少人使用。

外頭攤販十家攤商九家就這樣擺在攤位附近,除非是店面的才有可能放在
專門擺瓦斯的地方.....管子牽很長去爐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密度聚乙烯(HDPE)不知幾年後,有沒有脆化問題

桶子壽命應該很長吧?....假如沒有經常日曬雨淋撞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桶子壽命應該很長吧?....假如沒有經常日曬雨淋撞擊

可能要看影片中瓦斯桶使用地區,看影片瓦斯桶接頭內應該有類似輪胎風嘴的單向閥,這個有一定壽命,萬一管理不當漏瓦斯出事有責任歸屬問題

台灣目前用的旋轉開關比較粗勇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要看影片中瓦斯桶使用地區,看影片瓦斯桶接頭內應該有類似輪胎風嘴的單向閥,這個有一定壽命,萬一管 ...

這種閥的學名是..........手輪閥(不管是瓦斯鋼瓶、醫療類氣體鋼瓶這種有旋轉手把的)

這種瓦斯頭應該是套上固定後扳下開關就是頂開鋼瓶端的氣嘴,直接進入調壓器後輸出

恆定壓力值的瓦斯給爐具.....我在YT上看到的使用地區有英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

阿聯、印度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