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c NN-ST651M微波爐關門自動運轉

楼主(2019-11-30):
松下Panasonic NN-ST651M微波爐開門狀態插上電源後關門自動運轉,風扇和底座同時運轉,按停止按鈕不能停。關掉電源後再開回電源不再運轉,可以調整時間和火力,按啓動俊不能停止也不加熱,請問哪裡出了問題?

网友:
我猜 啟動按鈕故障 卡住了!!

网友:
按鈕卡(黏)住 +1,

楼主:
不是啟動按扭的問題,試按街有按扭都有反應。選擇火力、設定時間按啟動按鈕會運轉但不加熱而且時間不會跳動。已經清洗過電腦板。

网友:
你看看門是否有開關,
把開關檢查一下

楼主:
門開關也檢查正常

网友:
先斷開再試

网友:
電腦板故障

楼主:
門開關沒有問題。有前輩知道CPU復位電路嗎?

网友:
鄰居的國際牌微波爐好像類似問題,我沒有修,但我判斷可能"繼電器"接點沒放開...

网友:
可把面板按鍵軟排拔掉再觀察看看會不會自動啟動
最近修了幾台微電腦微波爐,都有面板按鍵故障的問題

楼主:
繼電器觸點在斷電狀態量度是沒有接合的。面板按鍵軟排撥掉也沒有分別,只要插上電源開門後再關門就會運轉。

网友:
應該是門的問題~

你可以用手壓著門試看看~

我的也有這種問題~

正在傷腦筋~

因為門生鏽 (變形) 無法良好閉合~

网友:
你的門開關,
線接出來,用手動測試不就知道?
門沒關會開始煮飯嗎 ,會的話,你人在外面旁邊估計也半熟了

先看看門的問題,或者門的開關,

网友:
沒PO圖上來,也不知道你的機器狀況,通常這種狀況多發生在微動開關不良,沒圖也無法確認你的測量對不對,這樣也是違反板規,這篇會被丟回收喔!!

网友:
好奇怪的問答遊戲,你自己做了什麼測量處置先說說看,不是痞友猜一種狀況?你再來回答吧!

网友:
這個不用附圖嗎?

天xx,地xx,卜一卦可能比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