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類電路圖要去哪裡找

楼主(2019-11-30):
在youtube上有看到維修相關影片,然後出現這張電路圖,給維修者提供資訊,請問這方面的資訊哪裡找,謝謝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
Google 搜索就會有了

网友:
有些被釋出的就能GOOGLE的到資料

沒被釋出的,上網拍或淘寶有機會買的到

以上都沒有的,請盲修!!

站上有先進曾上傳過公開能找的到的資料,你可以查一下!!   要所有機型都有的就很難了

你看的維修廝,他也曾說過圖紙上淘寶買,賣家還是以頁數分開賣的,至於是不是要這樣花,自己要盤算一下!!

网友:
這是chinafix所提供的圖紙吧

网友A:
這個是PCB打板的Gerber file,只顯示零件位置,沒有腳位及輸出輸入,對維修幫助不大

補充內容 (2019-12-12 08:21 PM):
誤會了,抱歉我沒看到旁邊的"點位"說明,才說沒幫助

网友:
這叫點位圖,AUSU的筆電沒有圖紙只有點位圖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是PCB打板的Gerber file,只顯示零件位置,沒有腳位及輸出輸入,對維修幫助不大 ...

沒有腳位????幫助不大?敢問三星筆電沒點位圖怎麼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