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機車偏光膜角度問題

楼主(2019-11-30):
請問一下各路高手
在不通電源的情況下有辦法找出正確角度嗎?
沒通電源有一角度會反黑,另外角度是透明的,請問該如何選擇角度
感謝

网友A:
1.做一片偏光膜量角器
2.把壞掉的偏光膜鏟下來
3.把舊膜和量角器拿到一台好的液晶電視(外膜0度)比對後就知道舊膜尺吋了
我換過幾次機車儀表板的偏光膜,0度/45度都遇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做一片偏光膜量角器
2.把壞掉的偏光膜鏟下來
3.把舊膜和量角器拿到一台好的液晶電視(外膜0度)比對後就知 ...

目前一台機車G5解焊下來,無法供電測試,所以才不解如何找尋正確角度
未通電把便光膜靠上去旋轉,有一45度斜角會反黑,其他角度都透光透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一台機車G5解焊下來,無法供電測試,所以才不解如何找尋正確角度
未通電把便光膜靠上去旋轉,有一45 ...

就是因為不方便供電測試,所以才需要把舊膜撕下來量角度

网友B:
這種儀表版設計有問題?日曬雨淋很容易壞,又可以撈一筆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儀表版設計有問題?日曬雨淋很容易壞,又可以撈一筆了!哈哈哈

還不只這樣。原廠焊完還會把腳針部位灌膠,真的很過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不只這樣。原廠焊完還會把腳針部位灌膠,真的很過份

對~~腳針部位灌膠需慢慢處理~~~另外機車用偏光膜一般不是有車型專用的嗎?

网友:
其實只要相對角度對了就可以,請您先買一張大一點的,機車開電門,新膜擺上去調角度,影像清楚了膜上做記號,再從新膜上裁切下所需大小後貼上

機車面板頂多只有巴掌大,買張19吋的就能用很久了,不一定要買裁的剛剛好的

网友C:
請問電視液晶用,跟機車的偏光膜有一樣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電視液晶用,跟機車的偏光膜有一樣嗎

應該都一樣,而且機車儀表外面還有個透明外殼保護面板,您不放心的話可以從破面板上撕一張下來試

网友D:
光陽系列  容易斷字
上網買一片 全新的單體來換 比較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陽系列  容易斷字
上網買一片 全新的單體來換 比較划算

斷字應該跟偏光膜沒關係,應該是液晶腳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斷字應該跟偏光膜沒關係,應該是液晶腳的問題

不管你怎麼換片 斷了就沒用..就算你運氣好現在沒斷 未來也是斷  所以才會說都diy不如換整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