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求助]ASUS RT-N66U 上電無電壓

楼主(2019-11-30):
上電沒反應
變壓器燈原本恆亮,插上會變暗
dc座,19V沒出來
變壓器有電壓19V
還有電容負極銅箔剝落,可以飛線到哪邊
懇求求大大幫忙

网友:
變壓器燈原本恆亮,插上會變暗
dc座,19V沒出來
變壓器有電壓19V
以上,判斷板子上短路了!!!
不上電用電表測量DC座 正負極,應該是短路的,要先查是哪個元件短路

還有電容負極銅箔剝落,可以飛線到哪邊
以上,看線路走向,斷那就接那,過孔要用電表量過再接,以免發生誤判錯接
另外要先處理好短路問題,再來接破損的線路,不然表怎麼量,都是通的。

网友A:
這台的供電線路中有一個U1負責將19V降壓的晶片,
在U1的第一腳附近有兩個貼片電容,先試著把這兩個電容請下來,

U1與電容

U1與電容

然後在沒有供電的狀態下,用電錶量側輸入側正負極是否還短路。
如果沒有短路,就把這兩個10μF/25V更換即可,
如果還是短路,就要用熱風槍將U1請下來量測。

以上維修經驗請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的供電線路中有一個U1負責將19V降壓的晶片,
在U1的第一腳附近有兩個貼片電容,先試著把這兩個電容請下 ...

DC座正負短路了,看來要請U1下來了

請下來了,不過還是短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DC座正負短路了,看來要請U1下來了

請下來了,不過還是短路

沿DC正極端走線,一個一個拆,拆到不短路就是那個掛了!!

网友:
似乎有多組 DC-DC ,晶片+電感+濾波電容。19V DC IN 後,應該同時 或 只有幾組 先做轉換,

先斷開「電感」來查哪一組短路 或 多組同時短路

网友C:
GOOGLE 後,有人發過維修文,不過沒有說哪裡短路

上面三樓則是第一組DC-DC的電容短路,你就先把上面五組紅圈內的 MLCC 貼片電容巡一巡有沒有短路

圖片來源:台灣黑手
我是覺得這顆有被換過,長度不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沿DC正極端走線,一個一個拆,拆到不短路就是那個掛了!!

真的!!!有時候就看運氣了  搞不好最後一顆><

楼主:
引用 网友C:
GOOGLE 後,有人發過維修文,不過沒有說哪裡短路

上面三樓則是第一組DC-DC的電容短路,你就先把上面五組紅 ...

回報大大們,由於晶片太難吹。
已用暴力拆下,而且傷到板子。沒救了
五顆晶片拆下還是短路。
晚點再從電感 貼片電容 ,暴力拆解。
找出元兇

楼主:
引用 网友C:
GOOGLE 後,有人發過維修文,不過沒有說哪裡短路

上面三樓則是第一組DC-DC的電容短路,你就先把上面五組紅 ...

找到元凶了,居然是一顆貼片電容   好想哭
太衝動了。毀了一台高檔貨
請問還有的救嗎??搞成這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元凶了,居然是一顆貼片電容   好想哭
太衝動了。毀了一台高檔貨
請問還有的救嗎??搞成這樣

先清理焊盤,再把元件一個一個裝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清理焊盤,再把元件一個一個裝回去!!

報告大大~元件都破壞掉了
要買新的。等貨到ˋ焊上去再回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清理焊盤,再把元件一個一個裝回去!!

回大大,清理後發現多隻銅箔脫落
恐怕能力有限,只能丟回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大大,清理後發現多隻銅箔脫落
恐怕能力有限,只能丟回收了。

不知道版大是否願意讓出,讓小弟接收來處理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大大,清理後發現多隻銅箔脫落
恐怕能力有限,只能丟回收了。

你是用烙鐵還是風槍拆的!!

看起來像溫度不夠接觸太久造成的掉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烙鐵還是風槍拆的!!

看起來像溫度不夠接觸太久造成的掉點!!

用風槍吹的,請問飛線能救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風槍吹的,請問飛線能救嗎

可以飛線沒錯,把斷的補上就可以了

网友:
這台銅很厚。換台更高階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飛線沒錯,把斷的補上就可以了

回大大,其實我是用斜口鉗破壞,才去傷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大大,其實我是用斜口鉗破壞,才去傷到的

你不是用風槍拆的,還用斜口鉗去撬,那焊點穩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用風槍拆的,還用斜口鉗去撬,那焊點穩掛的!!

在請問大大納貼片電容
該選0805 25v 10uf?還是1210?

网友:
我這台比較幸運只有開關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