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吸頂燈-驅動電源故障請益 ...........

楼主(2019-12-01):
圖 1 吸頂燈正面

圖 2 吸頂燈背面

圖 3 驅動電源規格

圖 4 電子板之正面反面

圖 5 400v10uF 電解電容有電壓輪出

圖 6 100v22uF 電解電容卻無電壓輪出

請問是否為U1-62YL故障 ????????

网友:
除了電容外,1R5跟1R6也要檢查

楼主:
回w大大 : 1R5跟1R6檢查如下

网友A:
這種驅動源只要IC沒爆,幾乎都是前後電解電容老化,更新之後就會好。

橋式整流+電容濾波後DC電壓應為155V左右(110V*1.414=15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驅動源只要IC沒爆,幾乎都是前後電解電容老化,更新之後就會好。

橋式整流+電容濾波後DC電壓應為155V ...

回wet大更換電解電容,明天到光華商塲購買回來看看!感恩指敎............

网友B:
<<LED吸頂燈-驅動電源故障>>  ??? 串連的每顆燈珠都檢查是正常的嗎?只要有一顆壞就不會亮燈了 !

网友C:
SD6602D
https://datasheet.lcsc.com/szlcs ... -SD6602D_C68789.pdf

http://sacspca.com/news/html/644.html

看來是沒有震盪,VCC是不是低了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 串連的每顆燈珠都檢查是正常的嗎?只要有一顆壞就不會亮燈了 !

回lijm大大 : 串連的LED每顆燈珠都正常會亮 !!!!!!

楼主:
引用 网友C:
SD6602D
https://datasheet.lcsc.com/szlcsc/1903011701_Hangzhou-Silan-Microelectronics-SD6602D_C68789. ...

回jimpo大大 : VCC是太低了,電解電容經檢查是有故障如下圖 :

因400v10uf 買不到用350v10uf 頂一下,如圖 :

兩顆電解電容換下後,賓果 .... 54.8電壓出來了.

裝組完成!LED吸頂燈上電點燈 <<12.1w>> 完修感謝大大們全力指敎

网友D:
很詳細的維修實例,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詳細的維修實例,恭喜完修。

回cobra大感恩哦 !

楼主:
回DH大感恩哦 !

楼主:
回sc170大感恩哦 !

楼主:
回yjp大感恩哦 !

网友E:
我也覺得換電容就好了
好文推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覺得換電容就好了
好文推推

是啊!如樓上wet大所建議電解電容老化,橋式整流出來DC電壓有155V左右,
但到C1 400v10uf 電解電容電壓却只有110v .......... 兩顆GG電解電容外觀看起來好好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jimpo大大 : VCC是太低了,電解電容經檢查是有故障如下圖 :

恭喜完修!
雖然LED DRIVER有很多現成的可以買
但是還是自己修最有成就感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完修!
雖然LED DRIVER有很多現成的可以買
但是還是自己修最有成就感阿 ...

對嗎!自己修最有成就感 ...............

网友G:
大部份都是這些地方出問題。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部份都是這些地方出問題。恭喜完修。

  回avavvva大大 : 不一定哦 ! LED燈珠只要壞一顆就全部不亮了 >>>>>>>>>

  因為它是手拉手式通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