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背光測試儀問題請教?

楼主(2019-12-01):
下圖是我在對岸買回來的,輸出電壓可以0~240V,可是我開到最大輸出電壓也只有120V,
詢問賣家回答台灣是110V,所以測試儀輸出電壓無法調到240V是這樣嗎?

网友:
是啊!220v使用110v.功率剩一半.
您插220v試試就知道了.

网友:
降壓模組只能降不能升!!

楼主:
謝謝!那我知道了,來去買個昇壓插座好了

网友:
拆開來改一改就好~
參考那個交換式電源 110v/220v 開關。

https://bbs.pigoo.com/thread-23673-1-1.html

网友:
買大陸的電子產品都要特別注意電壓問題。

网友:
拆來看看構造

楼主:
加了升壓器果然變輸出可以變240v

网友A:
上面那組電壓加上2顆電容與1條線就能變成 300v了~
可以把 PCB 上面零件的字拍清楚一點嗎?麻煩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組電壓加上2顆電容與1條線就能變成 300v了~
可以把 PCB 上面零件的字拍清楚一點嗎?麻煩你了。 ...

你要自己做一個?這圖淘寶上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