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 HITACHI RD-16WL 除濕機顯示 E2

楼主(2019-12-02):
拜讀三太子文章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4%E6%BF%95%E6%A9%9F後,找出故障點是濕敏電阻(斷路),但是不知濕敏電阻的規格,想請版上大大幫忙看看!是否此規格OK!
https://tw.bid.yahoo.com/item/%E ... %89%B2-100372337513

网友A:
管理員常常貼這份通告...
依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謝謝你的配合。
https://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這次貼圖怎麼出現檔名了
我看你以前的貼圖都OK
對的事情就持之以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理員常常貼這份通告...
依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謝謝你的配合。
https://bbs.pigoo.com/thread-25903- ...

SORRY!昨天因為趕時間,沒仔細檢查!今天再更正!或請版主刪除,我重新發帖!
濕敏電阻

電路板

网友:
有修過 Sharp DW-E13HT-W ~
濕敏電阻就是用網拍那顆~
情況就是濕度感測器~有氧化生鏽~

濕度準不準就不知道了~
可以用就好了~
參考看看~

网友:
哇哩勒!三太子的維修文章真是有夠精彩!托樓主提問見識到了這種電子零件…

网友:
謝謝分享,讓我見到了此種零件,

楼主:
換了濕敏電阻,故障依舊,於是找了同型機器比對,找出是控制板故障,於是到新莊化成路51號日立材料部,花了650元購買控制板,更換後E2故障排除

故障控制板

上-故障控制板   下-新的控制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換了濕敏電阻,故障依舊,於是找了同型機器比對,找出是控制板故障,於是到新莊化成路51號日立材料部,花了650元 ...

看起來零件也不多,而且有新的正確的板子,不考慮追根究柢,看看哪個元件在作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零件也不多,而且有新的正確的板子,不考慮追根究柢,看看哪個元件在作怪? ...

因功力差,需要有較長的時間再來查看,到時再來請大家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