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崇友電梯UPS故障無輸出故障

楼主(2019-12-02):
崇友小型6人電梯在停電時UPS沒有發揮作用,卡在樓層一半,沒有自動走至最近樓層開門,維修人員說UPS故障,只能換新。使用4年,一台近2萬元特別拆開看看,想了解一下
1. 輸出入端子排印刷的文字是何種訊號及意義。

2. 基板無任何明顯電容突起、燒焦痕跡,推測最可能故障點為何?

楼主:
板子上IC有LM339、LM324、4011、4001

网友A:
AC I/P 交流輸入電源
AC O/P 交流輸出電源
rev signal 轉速 信號
I/P signa 輸入 信號
O/P signa 輸出 信號
I/P=IN PUT
O/P=OUT PUT
下面的數字跟英文應該是對應的端子

使用4年,該不會只是電池沒電吧?UPS有定時放電嗎?

网友:
電池組是在另外的箱子裏吧?

沒拍到!

電池壞掉機率滿高的!

网友:
UPS電路板故障機率極低,大部分都是電池模組故障。

网友B:
電池換新的,通常UPS就會正常(換UPS的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池換新的,通常UPS就會正常(換UPS的經驗)

同意您的說法,換電池是第一步,這台是換了沒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 I/P 交流輸入電源
AC O/P 交流輸出電源
rev signal 轉速 信號

謝謝回覆,UPS平常沒放電,換電池也無效,迴路4年就故障也太短命

AC I/P 是 AC220V輸入,是接到市電 AC220V
AC O/P 是 AC220V輸出,應該是接到主控電腦或煞車
rev signal 轉速 信號,猜測是偵測電梯下降速度,據了解停電時是控制煞車點放,讓電梯慢慢下降
其它訊號來由還是不了解,猜測:
到達樓層時應該有訊號告知煞車控制動作應該結束 (I/P ?)
到達樓層時應該有訊號通知開門 (O/P ?)

网友A:
電梯的不斷電系統應該要與醫院的相同規格對待,就是在一半壽命以下就要更換,等到停電不能運轉出人命,那就來不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電梯的不斷電系統應該要與醫院的相同規格對待,就是在一半壽命以下就要更換,等到停電不能運轉出人命,那就 ...

ㄚ三哥 大
不是跟醫院一樣不斷電系統,正常是6人電梯好歹也有基本ATS切換發電機機房(長時間主被動緊急電源同台電供電能力(切換需時間(用電的相位差))),高級的才有UPS(短時間儲存電力(快速))並行,有大型UPS需相當大的機房存放電池。
電池也不是一半壽命就更換,是固定有約定廠商固定巡檢測試,這需要維護費用,有問題就換,大多材料另計。
同崇友電梯需例性檢查維護,除非沒付費,這種幾乎買斷(俗稱綁標),很多是碰不得的(認證/檢修/檢驗)電梯內正常都要貼操作面板上方明顯處)
樓主 只針對單一性問題(UPS)其他避談,這就是牽涉安全(認證)。
這種最好少回應,我接觸過技師如說有問題幾乎另約時間帶診斷儀器診斷,隔空能解決就好玩了。(不用綁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ㄚ三哥 大
不是跟醫院一樣不斷電系統,正常是6人電梯好歹也有基本ATS切換發電機機房(長時間主被動緊急電 ...

在我高中同學的回收場裡看過,我們這兒的省立醫院,大約是一年半到兩年,就會固定淘汰出一批電池,所謂壽命剩一半是我自己的預估。因為我撿回來都還可以用兩年以上,也都是用到停電UPS啟動一下就開始電力不足才丟掉。在80到90年間比較常跳電,現在的供電似乎比較好些,好幾年的夏天都沒跳過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我高中同學的回收場裡看過,我們這兒的省立醫院,大約是一年半到兩年,就會固定淘汰出一批電池,所謂壽 ...

ㄚ三哥 大
供電來源結構不改善(不跳代價問台中人),不跳電很難,是選擇性跳電(政策/政治),上班時間盡量住宅區先跳,執政支持選區先跳,新工業區或新商業區先跳(有新型發電機或有多迴路供電先跳),減少不必要抗議。

我可以告訴你大型醫院基本狀況,來源台電端最少二迴路高壓供電(有契約容量,備用契約容量較少)。
跳電ATS動作正常是使用單一迴路(A),如(A)跳脫會轉至(B)迴路,此時相關幾乎同步,最快各病房或移動獨立UPS會先動作(幾乎是電腦/電子產品再用),主要UPS需要機房,(A+B都失能)還有反應較慢的緊急發電機開始動作需穩定運轉才會供電(啟動約一分鐘上下(視機載容量反應速度),反之停機需穩定市電才會停機約數十分鐘)
以用電成本優先台電—緊急發電機-最後才是UPS。
雖然說醫院是救命,如探討實際是最高收入來源才會有相關複式供電措施,就如同商業大樓或工業區很怕跳電,哪怕是瞬跳嚴重都會機毀人亡損失慘重(有營業高收入都捨得花,個別設備有專人維護(確保))。
備註:所謂迴路是指不同高壓線路變電站。

网友:
所謂迴路是指不同高壓線路變電站。這在台北捷運就有使用
但是一般企業大樓真是想太多.有發電機就偷笑了

楼主:
電梯有委外定期保養,業者判定故障就整組換,這次花近2萬,拆下來的UPS就拆來看看,至今也還未修(已買新品換上,沒有急迫性),但未來一定還會發生,純粹好奇電路故來發問,沒圖沒零件自己也認為很難修好,純粹技術討論,第一次看到這個UPS,只能問問ˋ比我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