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林除濕機 KJ-101B 基板對策

楼主(2019-12-02):
這台好像原本是因為修冷媒……後來可能是因為不能開機而送到我這裡修基板,原因很簡單,接錯線而已。

兄台運氣好,換成別人可能就給你電線直接交換一下然後就收錢走人了。碰到我則來順手弄一弄。

冷媒的部分還沒修好,還插著兩隻工作管在上面……不過因為是別人的作品,我就不方便插手善後了。

這台也是召回的對象之一,不過處理的方式不是免費到府幫你修,而是機器用 $1000 低價買回。所以若要對策的話麻煩請自己來。

上次太尹西屋那台是直接給你裝死,死人不說話,船過水無痕。

基板改裝的部分需要職業級的功力,如果說不是這方面的行家 (或至少也該是玩家級的),麻請找人代工,或乾脆不要用了直接賣回公司,或送給別人。使用上若有意外不負任何責任。

首先外殼打開,上蓋解下。

這款基板很多機器裡能見到。基本的改法都一樣。

背面。

濕度sensor。

簡單分析一下電源的工作,AC 進來後分兩路,一路阻容降成 -24V,一路阻容降成 -12V 再由電晶體穩壓成 -5V。-24V 僅供繼電器使用。由於兩組電源的符號一致,這很好改。

只要一個市電變壓器供給 -12V 同時供給這兩路使用即可,夠簡單了吧!繼電器原規格是 24V,改成使用 12V 的即可。如圖所示,先換下 Relay。

測試中的圖片。

電容器 MC1、MC2、MC3 拆下,MC1 改成使用安規電容。

ZD1、ZD2、R2 也一併拆下。

如圖示跳線,用意為兩路 (-24V,-12V) 改為同一供電 (-12V only)。

找一個 9V 到 12V 的市電變壓器與過整流器,初級入 AC1/AC2,次級出 +V/-V,其中 +V 與 AC1 在變壓器端就要作短接。所以總共出三條線:AC1/AC2/-V,接在如圖位置。C2 的兩端為接 AC1(+V) 與 AC2,R2 左腳接 -V。

準備好的變壓器,連 PCB 一起比較方便。每個人的情況不同請自行調整。

改好的整板。這顆是全波整流型的,所以改二極體兩顆而不用整流橋。

接上測試。

裝機測試。控制功能都正常了。

最後線要整一整。以上完工交差。

記得電解電容若有故障的也要一併更新才行喔。

補充內容 (2019-12-3 10:33 AM):
發現一個大 BUG 與一個小 BUG,請將 ZD3 拆下,並將 R5 改成 1KΩ (原本是 560Ω)。其中 ZD3 至關重要。說明後面補充。

网友:
ZD跟基板真黑

這個在做樣機時應該就知道那邊發熱相當高
這樣子還敢上市販售 真的是賺沒良心錢

网友:
歌林製的產品幾乎都是OEM,
工廠台灣早就沒有了,
品質真的不優...

网友A:
看見大大用的變壓器~
三洋冰箱電路板上的變壓器~
居然是全波整流型~
難怪都只用二個二極體~

其實上學時老師有教~
但都忘記了=,=

楼主:
如圖所示,請將 1) ZD3 拆掉,2) R5 改成 1KΩ。

這樣子處理。功德……雖不算圓滿,70 分有了。現在你要在市面上找到 60 分合格的電器都很難了……

---

工程界有個很好玩的說法,就是說當你修好了一個 BUG,往往又產生了十個新的 BUG……這裡就發生了這件事,沒有到十個,但產生了一個嚴重的 BUG 一定要修,就是把 ZD3 拆掉。

當修好了這個 ZD3 這個 BUG 後,又產生了一個小 BUG,沒剛剛的嚴重,但一樣要修:就是把 R5 改成 1KΩ。

R5 修好之後,其實還有一個更小的 BUG,但沒那麼嚴重,不是因為修 R5 產生,而是修 ZD3 產生的……留給各位去找。在系統的容許範圍之內,因為改這東西原則上要越簡單越好,所以留著不管。

這是個很好的機會,簡單講講它之所以產生的原因。

試機的時候發現待機功率為 2.6W,原本的系統是 1.8W,這讓我產生了疑惑。睡一覺起來後才想到這可能的原因。所以說精神不濟的情況之下,做事很難不出錯誤。台灣的人才跟世界其他地方比起來絕對不差,甚至聰明才智超出甚多,可是為什麼沒出什麼驚人的成就……我想這原因是顯而易見了。

各位平時工作常常到幾點呢?

楼主:
接下來討論一下細節的部分。本來是沒有要寫這篇的……

產生過功率的原因是電壓過高。我採用的這顆變壓器是 AC12V 輸出的,整流+濾波後靜態電壓高達 17V,在未經穩壓的情況下送入系統會發生什麼事?

如果你今天用的是 AC8V 或 AC9V 的變壓器,就不會產生這些補充了。什麼都不用改,直接可用。

第一路繼電器這一路本來就是 24V,改 12V Relay 後,以 15V 至 17V 驅動不會是什麼問題。12V Relay 線圈直流阻抗為 350Ω,動作電流約 34mA,17V 驅動後為 48mA,考量的部分為 1)線圈承載能力、2)電晶體承載能力、3)Beta放大倍數,這幾點來看不是問題。跳過。

主要的問題出在第二路身上。

上半部是原板的 -12V 穩壓設計,這本來是給阻容降壓器用的。基本上降壓的部分都是分給了前面的電容器,47Ω 那顆大電阻其實不是主要分壓的部分,拿電錶去量這顆電阻的兩端,你會發現電壓不高。

降壓電容為 1.8uF,計算方式為
Xc=1/(2*Pi*f*C) = 1/(6.28*60*1.8uF) = 1474
(110-12) * 47 / (47+1474) = 3.028
由於半波整流,所以可視為 3.028/2 = 1.514 這是電阻的壓降 (用交流去等算的)
電流為 32mA,因此 ZD3 最大可能功耗為 12*0.032 = 0.384W 這是原來的情況
電阻功耗為 1.514*0.032 = 0.048W

當變成了 17V 直流輸入時會變成怎麼樣?

電阻壓降為 17-12-0.7=4.3V,電流變成了 4.3/47 = 91.5mA,電阻功耗為 4.3*0.0915 = 0.393W
稽納二極體的最大功耗為 12*0.0915 = 1.098W

總和計算,原來為 0.384+0.048 = 0.432W,後來的為 0.393+1.098=1.491W,兩者差 1.059W。

所以,當剪掉了 ZD3 之後,待機功率從 2.6W 變成了 1.5W,效過顯而易見。

這有什麼差別?ZD3 如果不拆,一定會燒掉。所以絕對不能留它就是這個原因。

另外就是,行家如你也許會發現數值對不上?又出現了邏輯問題?數值問題是因為我是用最大功耗去計算最差的情況,實際上要依照負載的情況來計算才能對上所有的數值。發生張冠李戴的現象是因為,MA的,怎麼這兩個數字剛剛好就不偏不倚的對上……另外就是還有一個效率問題也沒有列入考量,這裡就不深入討論,沒講到那麼細節的地方,曲高和寡。有人要補充那是最好不過。

所以上面計算的東西:僅供參考。別照抄喔。文字可能有 BUG 在裡面……

---

再來小 BUG 的部分是出現在圖下方,5V 穩壓器的部分。還是一樣主要還是集中在稽納與電阻身上。12V 進入的場合,R5 為 560Ω,計算如下:

壓降 12-5.6=6.4V,功率 6.4*6.4/560=73mW,電流 6.4/560=11.4mA,稽納最大功率 11.4mA*5.6V = 63.84mW

***********

現在因為前面的 ZD3 被剪掉了,所以 17V 直接灌入,計算如下:

壓降 17-5.6=11.4V,功率 6.4*6.4/560=232mW,電流 11.4/560=20.4mA,稽納最大功率 20.4mA*5.6V = 114.24mW

***********

總和計算,原始 73+64=137mW,後來變成了 232+114=346mW,差 209mW。

最大的問題在於這個 1/4W 的電阻,現耗功為 232mW,時間久了這個肯定會燒黑的,但不至於會發生更多問題,所以稱為小 BUG。

有幾個方案可選,最簡單的就是改一下 R5 的阻值。因為原來的電流為 11.4mA,反推回去 11.4V/11.4mA = 1KΩ,所以改成 1KΩ 就是這麼來的。那其它都不變。這樣一來,待機功率從剛剛的 1.5W 進一步下降成了 1.3W,這很準吧!

……有沒有發現市電變壓器的效率接近 100%?事實上本來就是這樣的。

以上完成全部的改裝。

---

還有一種方式是送入經穩壓過的 -12V 電源至系統中,這樣子也不會產生這些後來的 BUG 了。這樣零件成本會稍微提高一些,然後用電會再省下一點點點。(知道為什麼嗎?這留給各位思考)

其它還有一些明顯的小小 BUG,以及未發現的小小小 BUG 等,就留給各位自己去挖掘了。因為可能需要更多的改裝步驟,基礎班就先到這邊為止。這台的表現目前已經比原始的設計優秀了。

网友:
這台會自燃
歌林有回收12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見大大用的變壓器~
三洋冰箱電路板上的變壓器~
居然是全波整流型~

全波整流 電流會比較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