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WIFI使用時老遇到會"換檔"的情況?!

楼主(2019-12-03):
Q1.

發現一個奇妙的狀況,就是平板(ASUS MWMO PAD FHD 10--ME302C)用著用著

WIFI會斷線,然後一下子又繼續連上AP..........這是AP端設定的關係還是平板本

身所為?

Q2.

也是最近桌機上網上著看YT......忽然畫面轉圈圈?!......開網頁也找不到網站,

於是PING DNS發現沒有回應!?..........如果不管它好像自己會恢復正常,急得

話就自己斷線重連.....會不會是DVSL ATUR老化了??

网友A:
AP 的訊號輸出穩不穩定,或許發射器的部分需要加焊整整!!

网友B:
中華電信有換給你新的小烏龜了嗎?(要連到管理畫面必須打認證碼的就是新的)
如果還没換就叫修吧~順便換新機。

网友:
信號碰撞問題

网友C:
先看是不是干擾問題,無線AP換個頻道。
如果無效,可能就是硬體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是不是干擾問題,無線AP換個頻道。
如果無效,可能就是硬體問題。

我是固定第六頻道,因為左右鄰居AP太多了,

楼主:
跟人家訊號打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華電信有換給你新的小烏龜了嗎?(要連到管理畫面必須打認證碼的就是新的)
如果還没換就叫修吧~順便換 ...

沒有,還沒找CHT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 的訊號輸出穩不穩定,或許發射器的部分需要加焊整整!!

我用老大賣的,我會看看

网友D:
有裝無線分享器嗎?還是有線、無線都是從小烏龜來的?

剛GOOGLE,VDSL ATUR,應該是小烏龜沒錯,如果桌機、筆電的訊號來源都是它

感覺它老化了,我家之前小烏龜,從散熱孔可以看到兩顆大電容凸了,疑於小烏龜不歸客戶端,所以就不動它,偶爾會當機要重開

因為家裡有CABLE數位電視,所以改成CABLE上網了...

网友:
要求換小烏龜

网友E:
Q1.
發現一個奇妙的狀況,就是平板(ASUS MWMO PAD FHD 10--ME302C)用著用著
WIFI會斷線,然後一下子又繼續連上AP..........這是AP端設定的關係還是平板本
身所為?

  除了前幾樓先進所述外, 若為 2.4GHz 頻段為主, 該頻段太過於壅擠. 壅擠的因素不只是氾濫的 AP 及 無線的用戶設備; 事實上 2.4GHz 頻段的干擾源也不少, 如微波爐、數位無線電話、無線攝影機、各式的藍芽裝置…等. AP 放高一些, 干擾源別置太近, 或可改善訊號衰減甚至斷訊的問題.

  還有一種可能, 即是平板正進入睡眠模式, Wi-Fi 會關閉. 可以試著去 Wi-Fi 進階設定, 將睡眠時保持 Wi-Fi 開啟, 或許可以改善使用一段時間斷訊的問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固定第六頻道,因為左右鄰居AP太多了,

固定頻道其實不是個好方法,因為現在無線 ap 太多了。

网友G:
我之前用acer平板也是一樣狀況,wifi斷又自己連,有時候很頻繁斷個幾次又正常,有時候好幾天都沒問題,斷線當下手機連wifi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裝無線分享器嗎?還是有線、無線都是從小烏龜來的?

剛GOOGLE,VDSL ATUR,應該是小烏龜沒錯,如果桌機 ...

我就一台無線AP阿....行動裝置走WIFI,桌上型直接連VTU-R....

楼主:
我來看看VDSL是不是電容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前幾樓先進所述外, 若為 2.4GHz 頻段為主, 該頻段太過於壅擠. 壅擠的因素不只是氾濫的 AP 及 無線的 ...

了解,我左右鄰居超多AP點....光隔壁就搞三台開24H的...沒人在家也開

第四台CM內建的、CHT小烏龜內建的.....手機開的...保全系統開的...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固定頻道其實不是個好方法,因為現在無線 ap 太多了。

之前沒固定更慘,簡直分不到頻道了....一堆AP熱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之前用acer平板也是一樣狀況,wifi斷又自己連,有時候很頻繁斷個幾次又正常,有時候好幾天都沒問題,斷線 ...

這樣喔~~~~

网友H:
不要想的太複雜,先換個Adapter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要想的太複雜,先換個Adapter 看看

啊!~~~~大家以前講過好像你配的這顆用1A的會更好厚!?

原先的輸出電流不太足....

楼主:
這台ASANT我擺三樓的地板上,配上我從阿母的廚房裡X來的鐵鍋蓋當訊號反射罩,可以一路

把2.4G訊號打到一樓客廳,左右水平的話三樓房間都能收到訊號....

4樓也能收到三樓的訊號....一台打全戶

本來我想用5G的訊號,可是不確定ASUS平板有沒有支援802.11n-5G,後來查資料後才知道我

這訊號亂可能5G頻道開不起來.....11N最滿也才65Mbps..

网友I:
不確定您是在幾樓使用平板的.
我猜想會不會是因為跨樓層反射的關係
所以訊號本身覆蓋不是那麼全面,能收到,但是有些區域是訊號不良或沒訊號

不過我之前其實在想,就算AP本身很強力,但是使用者這端的WIFI夠強力嗎?
畢竟訊號還是需要返回到AP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確定您是在幾樓使用平板的.
我猜想會不會是因為跨樓層反射的關係
所以訊號本身覆蓋不是那麼全面,能收到, ...

就在一樓、二樓、三樓也有....待在WIFI AP邊也是會有換檔的情況~

目前聽老大的換顆變壓器測試,原本是12V0.5A...目前拿顯示器的4A給他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了解,我左右鄰居超多AP點....光隔壁就搞三台開24H的...沒人在家也開

第四台CM內建的、CHT小烏龜內建的. ...

還好吧,
我把我家3房1廳,各裝1台,喜歡連哪個ssid,就連哪個

网友K:
之前也遇到類似的問題
一樣是偶發性斷線重連,只是我這的得關掉重開才有效。
原以為是過熱休息一下就會好,但有時重開也不行,得多次才會正常。
後來把小烏龜拆了,發現是一顆電容挫屎,一不作二不休直接換。
換完後(順便把其他顆也換了),就沒遇到斷線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之前也遇到類似的問題
一樣是偶發性斷線重連,只是我這的得關掉重開才有效。
原以為是過熱休息一下就會好, ...

是唷,我會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還好吧,
我把我家3房1廳,各裝1台,喜歡連哪個ssid,就連哪個

我只有一台

网友L:
打開WIFI外殼  看能不能發現新世界

楼主:
引用 网友L:
打開WIFI外殼  看能不能發現新世界

你是說電容鼓包?

還是有螞蟻偷偷在AP裡面上網占用頻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固定第六頻道,因為左右鄰居AP太多了,

設Auto就可以了

网友M:
會不會是
1.你的電腦中毒, 佔住顏寬
2.建議報修中華小烏龜
3.建議不要用中華的小烏龜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是說電容鼓包?

還是有螞蟻偷偷在AP裡面上網占用頻寬?!

我之前的經驗是電容懷孕了

楼主:
目前改回來自動了~~

靠我家左右起碼超過十幾個熱點....

頻道佔的滿滿.....之前感覺會不穩所以挑了1~~6~~11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會不會是
1.你的電腦中毒, 佔住顏寬
2.建議報修中華小烏龜

不是~

就主要是用WIFI時經常碰到平板收不到訊號,過一下又連上了....

至於PING不到DNS......不是一直會發生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之前的經驗是電容懷孕了

恩~~我會看一下AP、小烏龜電容有沒有問題

网友N:
引用 楼主:
不是~

就主要是用WIFI時經常碰到平板收不到訊號,過一下又連上了....

我有一台ASUS ME173X只有2.4G也是這樣愛連不連的,
還有一台2014的ONDA V989也是走2.4G愛連不連,
我妹丟給我一台2011年小孩踩爆螢幕的IPAD2走5G就沒這個問題,
另外還有一個盲點,
就是只有2.4G的設備多少有點年紀了,
可以看能不能用酷幣換到5G的平板,
人生會彩色很多,
5G+2.4G歪壞TPLINK的不錯用,
千把塊就有了.

网友O:
ASUS (平板,手機) 的WIFI 有點問題
常常看似乎有連
但是INTENET 不能上
都要把WIFI關閉再打開才可用
不知你的問題是否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有一台ASUS ME173X只有2.4G也是這樣愛連不連的,
還有一台2014的ONDA V989也是走2.4G愛連不連,
我妹丟給 ...

我的AP有5G頻道可以用,平板好像也有~

但是開5G我查資料好像是太多AP干擾會開不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O:
ASUS (平板,手機) 的WIFI 有點問題
常常看似乎有連
但是INTENET 不能上

我是會自己連上....

网友P:
你的問題太廣了~

你是不是應該確定一下 . 到底是平板  還是 WIFI   小烏龜 的問題 ?

會自動斷線~

我遇過的問題~

1. 來源 的訊號中斷 (原因不明) 一個月可能會有 3 ~ 4 次
2. 有人在 [蹭網]  (連續 間隔 的 中斷)
3. WIFI 本體不穩定~ (不一定 間隔)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的問題太廣了~

你是不是應該確定一下 . 到底是平板  還是 WIFI   小烏龜 的問題 ?

我目前也只能先確認硬體方面有無異常,其他的慢慢研究。
目前知道街坊鄰居的訊號很多,達到十五個

网友Q:
引用 楼主:
這台ASANT我擺三樓的地板上,配上我從阿母的廚房裡X來的鐵鍋蓋當訊號反射罩,可以一路

把2.4G訊號打到一樓 ...

印象裡老大的ASANTE只有2.4G(802.11n),不考慮換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Q:
印象裡老大的ASANTE只有2.4G(802.11n),不考慮換一台?

這台有支援5G....(手動設定)

但我不知道為何我搞不出5G頻段...裝置好像有支援阿{n_064:}

网友M:
引用 楼主:
這台有支援5G....(手動設定)

但我不知道為何我搞不出5G頻段...裝置好像有支援阿 ...

請問你的 wifi ap 是哪一家的?
如果你是用中華信的 wifi , 那麼建議你買一個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請問你的 wifi ap 是哪一家的?
如果你是用中華信的 wifi , 那麼建議你買一個來用 ...

我買痞酷老大賣的ASANT.......你意思是我去重買個AP來用算了?

网友I:
我後來想想,卡頓也有可能是瞬間訊號不見,找到這網頁
七套免費Wi-Fi偵測工具,讓無線基地台的資訊無所遁形!
https://pcrookie.com/?p=780

把期間的訊號強度LOG圖展現出來可能才是我們想要的

前面幾個需要該軟體的account,跳過,還有只支援xp的也跳過
Vistumbler我在win10筆電上面裝了但是跑不出來
d-link的scanap可以跑,我找到一個下載點
http://ftp.dlink.ru/pub/Wireless/DAP-2590/Software/

最下方的單一檔案scanap.exe 可以在win10上面執行
IntervalTime預設是6秒鐘,可能可以拉短一點
Total Time拉長一點
看AP訊號會不會不穩定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後來想想,卡頓也有可能是瞬間訊號不見,找到這網頁
七套免費Wi-Fi偵測工具,讓無線基地台的資訊無所遁形! ...

電腦沒無線網路卡說~~~平板的偵測軟體可以嗎?

我去抓一下這AP輸出訊號穩定度....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買痞酷老大賣的ASANT.......你意思是我去重買個AP來用算了?

沒錯~~我曾經遇過全新的中華小烏龜, wifi 慢到死人, 中華講一句: wifi 功能是送的, 所以不能換
另外買了一台 zyxel 陽春 wifi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沒錯~~我曾經遇過全新的中華小烏龜, wifi 慢到死人, 中華講一句: wifi 功能是送的, 所以不能換
另外買了 ...

這樣啊,我知道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電腦沒無線網路卡說~~~平板的偵測軟體可以嗎?

我去抓一下這AP輸出訊號穩定度.... ...

反而GOOGLE PLAY商店裡面一堆都有這功能

PLAY商店找WIFI 跳出的那堆WIFI ANYLYZER,分析儀甚麼的
有些圖表就有強度LOG圖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反而GOOGLE PLAY商店裡面一堆都有這功能

PLAY商店找WIFI 跳出的那堆WIFI ANYLYZER,分析儀甚 ...

我有看了~~~訊號應該很穩~~水平一條線(我在AP面前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