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滅火器更新問題

楼主(2019-12-03):
各位前輩好

在下家中的滅火器已經閒置近20年,製造日期是1999年9月

我不知道這還噴不噴得出來

不知道這些舊滅火器該如何處理,回收還是丟棄?還是能重新補充或整修?或是只能新添購滅火器?
我家是透天厝,需要每個樓層都放一支嗎?

聽廠商報價這一支好像也不便宜,聽說乾粉的價格低很多
希望有相關經驗的前輩能夠分享一下。

网友A:
海龍耶,這個好,不用換藥滅火性能又強,可惜目前已經禁用,所以這幾瓶無法換藥了。
壓力表看起來還能用,但瓶口那圈鏽有點可怕,還是回收好了,萬一爆炸會很危險。

我家透天兩層,一樓有一支10型二氧化碳、兩支10型乾粉、一支2.2kg高效滅火器。
                      二樓有三支10型乾粉。

建議住宅裡放幾支滅火器應急,救人就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龍耶,這個好,不用換藥滅火性能又強,可惜目前已經禁用,所以這幾瓶無法換藥了。
壓力表看起來還能用, ...

看到火災時~~~整罐給它丟進去..................

网友B:
其實很多人沒有實際操作過滅火器。

网友:
不要在密閉空間用海龍,因為CFC會快速膨脹趕光空氣,導致使用者缺氧

网友:
那鋼瓶鏽的太嚴重了 建議拿到空曠地 將氣體慢慢噴光 就回收了

网友:
我家四樓透天+地下室車庫
多年前鄉長有送乾粉滅火器,之後我也去買一個
放在電器和車輛多的地下室和一樓各一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龍耶,這個好,不用換藥滅火性能又強,可惜目前已經禁用,所以這幾瓶無法換藥了。
壓力表看起來還能用, ...

請問一下甚麼是高效滅火器?是指新海龍(HF-236)嗎

另外,我看中國那邊還有一款水基(水霧)滅火器,可是在台灣這邊的消防器材行似乎不常見?

网友:
這個不用考慮了吧,主要桶身外觀受損只有換新。
已用海龍就續用(換)海龍(新),成本維護考量不傷物,其他都有法定年限(除CO2)。
用CO2幾乎不傷物成本最低,卻傷人(缺氧)操作瞬間需防凍傷。

不行最終人還是要跑,第一時間先通知消防活動筋骨就好,免得造成更大傷害又讓消防跑得虛弱弱,甚至連命都要賠進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甚麼是高效滅火器?是指新海龍(HF-236)嗎

另外,我看中國那邊還有一款水基(水霧)滅火器,可是在 ...

瓶子上只寫高效環保滅火器,沒寫成分是啥,但能確定噴出來是氣態的。
適用A、B、C類火災,滅火值4B:C。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甚麼是高效滅火器?是指新海龍(HF-236)嗎

另外,我看中國那邊還有一款水基(水霧)滅火器,可是在 ...

水基的滅火器基本上就是鋼瓶內填充高壓氣體+介面活性劑+水,30年前一些跑直銷路線沒認證的滅火器就是

所以效能就是跟已經沒人用的水性碳酸鹽滅火器一樣,沒想到對岸還有人用

海龍最大好處是免保養不變質,滅火過程不產生微粒跟液體,也不發生化學反應,適合用在電子設備跟精密機械滅火,缺點是擴散快,空曠地效能不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龍耶,這個好,不用換藥滅火性能又強,可惜目前已經禁用,所以這幾瓶無法換藥了。
壓力表看起來還能用, ...

沒摔到應該就沒有危險,頂多CFC漏光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基的滅火器基本上就是鋼瓶內填充高壓氣體+介面活性劑+水,30年前一些跑直銷路線沒認證的滅火器就是

所 ...

水性碳酸鹽滅火器???就是網路傳的那個汽水滅火的原理嗎?

目前綜合大家的意見,我可能會換成5型白鐵殼HFC-227的滅火器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水性碳酸鹽滅火器???就是網路傳的那個汽水滅火的原理嗎?

目前綜合大家的意見,我可能會換成5型白鐵殼HF ...

40年前主流滅火器就是很大一瓶,使用時要倒過來,內裝小蘇打水跟強酸瓶,使用時倒過來混合後產生CO2把水推出來形成水沫

因為水會導電,所以很久以前就退出滅火器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基的滅火器基本上就是鋼瓶內填充高壓氣體+介面活性劑+水,30年前一些跑直銷路線沒認證的滅火器就是

所 ...

我今天又查了一下內政部的滅火器認可基準。
發現水基和新海龍都不在認可範圍內,換言之,不否認坊間新海龍滅火器的滅火效果,但這類滅火器是無法取得國內的滅火器認可,雖說不被認可,消防器材行還是照賣,且賣得嚇嚇叫。

我想說購買滅火器時可能還要問問能否現場試噴一下,先確認滅火效果再買,不然買回家萬一急用時還沒效果就慘了。

网友:
海龍滅火器內容物是鹵化烷,20年前一隻10磅的要價要6000台幣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年前主流滅火器就是很大一瓶,使用時要倒過來,內裝小蘇打水跟強酸瓶,使用時倒過來混合後產生CO2把水 ...

喵大夫
泡沫並沒有退出主流,是攜便式退出主流。
主流效果最好是水所以都會有消防汞(箱),泡沫需混合同消防汞需加壓,多以公共區域大樓尤其是停車場(往頭上看就看的到(同時並存)。人工自動造雨(沫)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又查了一下內政部的滅火器認可基準。
發現水基和新海龍都不在認可範圍內,換言之,不否認坊間新海 ...

樓主
太扯了不被認可內,搞錯了吧,不是不被認可。
室內停車場內泡沫系統與消防箱(汞)是甚麼,消防局每年檢查玩假的。
路上/機場火燒機,都是派泡沫車與水車是擺好看的(低成本效果好),還有空用的最常見滅森林火災

題外話 道聽塗說有影片,某國迎接新機F35過龍門,結果消防灑水車其中一部未把泡沫藥劑關閉或排掉,結果噴出泡沫,駕駛機師當場傻眼賓客臉都綠了。

攜便式,新海龍方便就是貴,泡沫式藥劑需顛倒,倒置後果可知,用水桶少的可憐搞不好助燃,現在通用用的少不代表不行。
乾粉較俗不論新舊3年需換藥劑,主流通用型。
個體戶較適用新海龍,當然每個人認知不同,花錢的大爺決定。

說真的搞意識形態,都已火燒房還談環保,能滅掉就是環保了,嚴重還有用炸藥炸的(未經認可),千萬不要大材小用拿核彈來炸,直接完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
太扯了不被認可內,搞錯了吧,不是不被認可。
室內停車場內泡沫系統與消防箱(汞)是甚麼,消防局每年 ...

這是財團法人消防安全中心基金會上的Q&A,正確來說是「噴霧式迷你型滅火器」和「海龍滅火器」
但這"噴霧式迷你型滅火器"是不是指"水基(水霧)滅火器",可能我還要去釐清一下
不知道「型式認可」到底認證到甚麼程度,當然法規解釋上比較複雜,是否代表滅火效果還有待商榷

滅火器認可基準修正規定中認可的藥劑種類有「水、強化液、泡沫、二氧化碳、乾粉」,這些都沒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財團法人消防安全中心基金會上的Q&A,正確來說是「噴霧式迷你型滅火器」和「海龍滅火器」
但這"噴霧 ...

哪是消防申報(消檢),不用懷疑交給消防公司處理看你是哪種場所。
例如:電腦機房為保完整性與減少破壞。用特殊氣體,如海龍從容器/氣體/管路/感應器/通知/人員是否避難/到開始釋放/有毒氣體排放/規劃/多久維護......等都要檢驗通過。

個體戶攜便式自由心證,就近的消防局會給你答案。

感覺扯好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實很多人沒有實際操作過滅火器。

WISH大!只有過在公司教警急救護時試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實很多人沒有實際操作過滅火器。

是丫,操作過才知道重點要噴根部,而不是火焰~噴火焰一陣風掃過,火就會更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