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NAS 共用一個真實IP 的做法 求助

楼主(2019-12-03):
我們的網路是使用真實IP,痞酷網是主機有經過防火牆,假設主機的IP 是192.168.1.100
因為還有未使用的真實IP ,我想用一個真實IP,給幾台NAS 共用,例如︰

192.168.1.101 給 nas1.pigoo.com
192.168.1.102 給 nas2.pigoo.com
192.168.1.103 給 nas3.pigoo.com

以上的nas 是不同廠牌,不適用群暉的quickconnect,我也不想用ddns。

目前pigoo.com 的域名是代管。

這些是要做論壇備份及大檔案下載使用,未來nas 還要設定與主機備份,請問有沒有會員有實際的實作經驗?

网友:
wan經過分享器,各nas接在分享器之後,各nas如使用靜態私有IP,必須設在分享器區網同網段,分享器裡設定虛擬主機或是port forwarding方式來區隔各nas,我的做法是這樣,或許有更好的辦法。

网友:
透過設port通道,應該可以,但是若不改網址和透過ddns,可能要架一個自己網內的dns server.

网友:
我們這邊的這功能是由分享器去達成
型號是Nusoft MHG-450,這台IP對應可以多WAN轉內部IP

至於其他一般怎麼ˊ做就不曉得了.

网友:
WAN(Internet)就一個真實IP, 對應到pigoo.com
要對應到LAN(Intranet)也只能用轉Port(NAT)的方式啊

從Router去設定NAT, 再看看域名代管能不能將IP指到某一個對應的Port
EX:
nas1.pigoo.com > pigoo.com:101 > Router > NAT Port 101 > 192.168.1.101
nas2.pigoo.com > pigoo.com:102 > Router > NAT Port 102 > 192.168.1.102
nas3.pigoo.com > pigoo.com:103 > Router > NAT Port 103 > 192.168.1.103

网友A:
可能只能自己架一個內部的 dns, 外部都指向內部的dns ip
這樣有一個好處, 連 pigoo.com 都一併可以使用內部的 dns

對了, 有些 nas 有 dns 服務喔, 只是不知道可以設幾個

自建 dns 的軟體 https://briian.com/7125/

補充內容 (2019-12-4 01:28 PM):
抱歉, 那個自建 dns 的軟體, 不是 dns server, 請勿下載

補充內容 (2019-12-4 01:39 PM):
請參考自建 DNS 的設定 http://service.taiwandns.com/?p=1042

補充內容 (2019-12-4 04:57 PM):
到時候主機A記錄加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沒記錯的話
nas1.pigoo.com.        IN        A        192.168.1.101
nas2.pigoo.com.        IN        A        192.168.1.102
nas3.pigoo.com.        IN        A        192.168.1.103

网友A:
wish 大大, 你的論壇主機就可以架 dns server
看有沒有熟 linux 的人, 架 dns server 很快, 只是設定有點繁鎖
可以遠端架設, 但你的主機要有開遠端 port

你應該是 centos 吧~~

网友:
wish 大,
我在vmware 安裝 centOS7 , 成功的安裝 dns, 也成功的啟動
如果有興趣, 可以把網址和我的設定檔 po 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sh 大大, 你的論壇主機就可以架 dns server
看有沒有熟 linux 的人, 架 dns server 很快, 只是設定有點 ...

不好意思我忘了回覆了
是的,論壇的主機是CentOS,不過我不想自己架DNS,我們也沒有什麼特殊需求,買域名的公司附送的功能就足夠了。

网友A:
>>

>>我們的網路是使用真實IP,痞酷網是主機有經過防火牆,假設主機的IP 是192.168.1.100
>>因為還有未使用的真實IP ,我想用一個真實IP,給幾台NAS 共用,例如︰

>>192.168.1.101 給 nas1.pigoo.com
>>192.168.1.102 給 nas2.pigoo.com
>>192.168.1.103 給 nas3.pigoo.com
>>

代管應該做不到吧, 你這個一定要有內部的 dns
除非你有六組的固定ip可指向

在代管的 dns 設定
pigoo.com         <真實 ip1>
nas1.pigoo.com <真實ip2>

nas2.pigoo.com <真實ip3>
nas3.pigoo.com <真實ip4>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我們的網路是使用真實IP,痞酷網是主機有經過防火牆,假設主機的IP 是192.168.1.100

請問你是在做網路相關的工作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你是在做網路相關的工作嗎?

因為工作的關係, 會接觸到網際網路部份
主要工作是, 上網, 打電動.........
次要工作是解決公司的資訊問題

工作環境是 windows , linux 並不是很熟, 簡單的我還可以應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忘了回覆了
是的,論壇的主機是CentOS,不過我不想自己架DNS,我們也沒有什麼特殊需求,買域名 ...

如果你不想在論壇主機上安裝 dns server, 你不是有那個小小台的電腦, 安裝一套CentOS 7
就可以架設一個 dns server, 這樣也很安全

网友B:
用 一台主機做反向代理,就可用1個真實ip對應不同網域,指派到內部不同ip的主機
Linux 的 nginx apache 或 windows 的  IIS 或RouterOS 都可實作出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能只能自己架一個內部的 dns, 外部都指向內部的dns ip
這樣有一個好處, 連 pigoo.com 都一併可以使用內部 ...

我曾在公家單位做過網管
這個的答案是正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曾在公家單位做過網管
這個的答案是正確的

我可以認識你, 拜您為師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 一台主機做反向代理,就可用1個真實ip對應不同網域,指派到內部不同ip的主機
Linux 的 nginx apache 或 w ...

我有建議wish大直接架在論壇主機, 我怕他擔心搞亂論壇主機, 建議他用小電腦做dns server
但我印象wish大好像不熟 linux , 可能要在地或鄰近的痞友能幫他建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忘了回覆了
是的,論壇的主機是CentOS,不過我不想自己架DNS,我們也沒有什麼特殊需求,買域名 ...

就我薄弱的知識, 您的需求是必須自架  dns server, 而且要自管
假設你 linux 不熟, win7 也可以架 dns server (兩都都是用 bind9 , 只是作業系統不同)
更簡單一點的,也有一套叫 雷電 dns server

如果您堅持不自架 dns server , 只有增加固定 ip 的數量

网友B:
就我理解看,wish 是要從外面 nas1.pigoo.com nas2.pigoo.com nas3.pigoo.com 由一個真實ip可以連到內部不同主機 如果是這樣不是架DNS

网友A:
其實 NAS 也可以架 DNS SERV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我理解看,wish 是要從外面 nas1.pigoo.com nas2.pigoo.com nas3.pigoo.com 由一個真實ip可以連到內部不同 ...

是的,我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我幾年前還在任職時,記得曾經用Apache 架過虛擬主機,裡面管4個不同域名的網站,以我的認知,要分開辨識有兩個方法︰

1. 利用主機名稱,也就是nas1.pigoo.com、nas2.pigoo.com、nas3.pigoo.com.......。
2. 利用port號,也就是主機名稱不要改,只要在域名後面接多少port,例如︰nas.pigoo.com:3000、nas.pigoo.com:3001、nas.pigoo.com:3002........。

不過這是在有Apache才能這麼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 NAS 也可以架 DNS SERVER

我知道能架DNS,其實群暉有Quickconnect可以利用,非群暉機種也應該有Dynamic DNS可利用,我只是想看看那一種比較不用維護,也比較好做的方法,因為我也不太會做。

网友C:
W大! 可以敘述一下這三個NAS之間的關係嗎?
nas1.pigoo.com、nas2.pigoo.com、nas3.pigoo.com

或是某個站台或設備要使用這三個NAS的原因?
三台之間都在同一個內部網路? 還是異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我幾年前還在任職時,記得曾經用Apache 架過虛擬主機,裡面管4個不同域名的 ...

這個可以看看AP route有沒有DMZ說是虛擬Server的功能直接指定轉到內部ip就可以了
nas.pigoo.com:3000 -> nas1 ip : 3000
nas.pigoo.com:3001 -> nas2 ip : 3001
nas.pigoo.com:3002 -> nas3 ip : 3002

wish大看看你的wifi ap有沒有這個功能吧,然後就把三台接到wifi的網路口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W大! 可以敘述一下這三個NAS之間的關係嗎?
nas1.pigoo.com、nas2.pigoo.com、nas3.pigoo.com

在同一個內部網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同一個內部網路

那麼問一下:

這些是要做『(一)論壇備份』及『(二)大檔案下載』使用,未來nas 還要『(三)設定與主機備份

(一)、目前論壇主機與NAS在同一個區網嗎?
(二)、大檔案下載的意思是? 比如說用某個軟體與外網的某個站台互傳資料之類的...?
(三)、設定與主機備份的主機是指?

因為要問清楚這樣才能了解是某有更方便的方式可以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麼問一下:

這些是要做『(一)論壇備份』及『(二)大檔案下載』使用,未來nas 還要『(三)設定與主機備份 ...

1. 同一區段
2. 就像下方連結這個就是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61141-1-1.html

3. 是指伺服器,也就是論壇這台每天的備份。

另外我也要做異地備份。

网友A:
我看完你的範例, 照你的想法是只要透過防火牆設定, 連原網址都可以用 bbs.pigoo.com + port
但若你要指定域名 , 同一個ip一定要透過內部的 dns server  , 不同的ip可以透過代管
nas1.pigoo.com
nas2.pigoo.com
nas3.pigoo.com

不然就是在你的連結都要加入 port
你只要在你現的代管dns 加一筆
nas.pigoo.com 211.20.236.22

然後所有nas的相關設定及連結資料, 都指向
nas.pigoo.com:5000  -> nas1主機
nas.pigoo.com:5001  -> nas2主機
nas.pigoo.com:5002  -> nas3主機

http://nas.pigoo.com:5000/fbsharing/rOcmcp8r
http://nas.pigoo.com:5001/fbsharing/rOcmcp8r
http://nas.pigoo.com:5002/fbsharing/rOcmcp8r

然後在防火牆指定虛擬主機的對應 ip, 以下是我家的虛擬主機設定

如果你的防火牆不夠強, 設定的內容會受到轉port數量限制
不過指定port的做法限制很多

以上不專業的做法, 你參考看看

開port會有數量的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完你的範例, 照你的想法是只要透過防火牆設定, 連原網址都可以用 bbs.pigoo.com + port
但若你要指定

標題就有說過了,我是要用主機名稱,而不是要用port

网友D:
引用 楼主:
標題就有說過了,我是要用主機名稱,而不是要用port

主要是Wish大沒有想用Dyndns Services...
要不然, 用Web redirection的方式, 把網址轉到一個固定的Port就好..

PS: 要用同一個IP連進來內部主機, 一定要轉Port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Wish大沒有想用Dyndns Services...
要不然, 用Web redirection的方式, 把網址轉到一個固定的Port就 ...

wish不想架dns server , 應該是無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標題就有說過了,我是要用主機名稱,而不是要用port

要用網域又不指定 port , 又不增加ip的情況下, 只能自架 dns server
在我不專業的認知是這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我理解看,wish 是要從外面 nas1.pigoo.com nas2.pigoo.com nas3.pigoo.com 由一個真實ip可以連到內部不同 ...

我也想知道怎麼做~~~

网友E:
做了15年的IT 還真不知道如何能 在外網能 透過用同一實體(外網)IP 不用 PORT 區分,可以同時連 "內網不同IP,不同功用” 的NAS 主機 的妙招.

WISH 大你是在創造 資訊界新歷史!!

好了說正經的!

WISH的問題根本與 DNS 無關!別讓他老人家弄那有的沒的東西.

GOODNIGHT已經說出正確做法!防火墻那邊設定"NAT", 不同PORT指向內網不同IP NAS主機就對啦!!

EX:
http://bbs.pigoo.com:101(PORT) 指向內網 192.168.1.101 NAS1主機
http://bbs.pigoo.com:102(PORT) 指向內網 192.168.1.102 NAS2主機
http://bbs.pigoo.com:103(PORT) 指向內網 192.168.1.103 NAS3主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標題就有說過了,我是要用主機名稱,而不是要用port

請Wish大問問域名代管的服務商, 看看有沒有提供類似Dyndns的Webhop redirection的服務..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7636&pid=905238

牛剛剛試過Dyndns了.. 在Router有開Port的情形下, 是可以做到類似這樣子的了

pigoo.com (真實IP)
nas1.pigoo.com >> Webhop redirection >> pigoo.com:port x >> Router >> Port >> 192.168.1.101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做了15年的IT 還真不知道如何能 在外網能 透過用同一實體(外網)IP 不用 PORT 區分,可以同時連 "內 ...

wish 不要指定 port , 只要純網域

dns 代管商提供一個實體ip 可以設定 5個網域, 可以設定同一個ip , 例

pgioo.com
bbs.pgioo.com
www.pgioo.com
ftp.pgioo.com
mail.pgioo.com

但這些服務到了防火牆端, 就要設定 port
但是如果你是這樣操作
http://bbs.pigoo.com
http://ftp.pigoo.com
一律都視為 80port, 若
ftp://bbs.pigoo.com
ftp://www.pigoo.com
一律都視為 21port

所以在內網, 就必須有 dns server 要轉伺服器
像我公司
http://htp.server.com -> 內網的 192.168.0.100 , 因為是 80port, 跑去網頁伺服器了
http://htp.server.com:8081 ->  內網的 192.168.0.103, 因為指定了 8081port, 所以防火牆轉向 192.168.0.103
http://ftp.server.com            ->  內網的 192.168.0.100, 因為是 80port, 跑去網頁伺服器了
http://ftp.server.com:8081  ->  內網的 192.168.0.103, 因為指定了 8081port, 所以防火牆轉向 192.168.0.103
ftp://ftp.server.com             ->  內網的 192.168.0.104, 因為是 21port, 所以防火牆轉向 192.168.0.104

所以為什麼要有 dns server 的原因了, 牛大的動態 dns 就是模擬外部的防火牆去指定 ip:port, 但這樣, 就要去管理兩個設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Wish大問問域名代管的服務商, 看看有沒有提供類似Dyndns的Webhop redirection的服務..
https://bbs.pig ...

看起來, 你的可行性最高, 但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sh 不要指定 port , 只要純網域

dns 代管商提供一個實體ip 可以設定 5個網域, 可以設定同一個ip , 例

和牛的理解是一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sh 不要指定 port , 只要純網域

dns 代管商提供一個實體ip 可以設定 5個網域, 可以設定同一個ip , 例

你這做法有意義嗎? 理論上一個實體ip 可以設定 N個網域誒...然後嘞?

你家就一個地址 然後你說 你家有 100層樓... 請問如果有貨運送東西來,你要如何分辨送哪一層樓?

當然要用 PORT來分啊..

是否我開頭說的太含蓄? 這問題開頭方向就是錯誤的! 懂嗎?

网友:
我蠻希望 wish 大設定成功後, 分享一下經驗, 讓我們大家學習一下, 看看我們哪裡沒有學到

网友:
如果有群暉的NAS,就可以達到你要的了

控制台→應用程式入口→反向代理伺服器

如下圖的設定就可以達到了

不過說實話,應該也是有工具可以在防火牆的後面做到這一層的,小弟再想想吧

网友:
抱歉因為不太了解W大對外的網域或主機情形
小弟晚上開車的時候突然想到VPN是否也適合W大的需求呢?

网友:
大家可以搜尋一下,反向代理伺服器,就找到答案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1%E4%BB%A3%E7%90%86

啊不過吼,這二天沒啥空研究有哪些資源可以用,所以......再給我一些時間吧

网友(2020-01-04):
小弟有個想法,大家不妨參考看看。

弄台小主機,上面安裝 Apache。
然後透過 Apache 的 Virtual Host 設定方式實現
一部主機中存放多個網站的功能。

IP 設定方式其實很簡單,
將三個網域名稱 nas[123].pigoo.com
直接指向小主機的外部 IP 即可。

當這台小主機收到使用者透過 HTTP(S) 來存取資料時,
會根據連線要求的主機名稱 nas[123] 來存取相對應的資料夾。

這些相對應的資料夾,
其真實位置不在小主機的內部硬碟,
而是透過 NFS 的方式,
將 NAS 的資料夾掛載進來。

如此一來,應該就可以達到,
以一個實體外部 IP 透過 HTTP(S) 來存取內部三台 NAS 的目的。

不過,security 方面就必須要加強管控...

网友:
這14帖我就說了反向代理這可解決問題 至於實作可有很多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怎麼做~~~

查反向代理

网友:
用虛擬主機無法解決嗎?.....因為我只有一台NAS,無法試.....所以只能講一下我的想法
比如:
192.168.1.101 虛疑給 nas1.pigoo.com
192.168.1.102 虛疑給 nas2.pigoo.com
192.168.1.103 虛疑給 nas3.pigoo.com
因為我用的nctu.me是可以有三個域名, 我試了一下不同的域名,用同ip(真實ip)和同port
http://www.sanelectricity.nctu.me/
http://www.sandate.nctu.me/
可以連上不同網站,只是不同NAS我沒試過

网友:
基本上應該是dcstudio大說的那個通用解法
再來要看Wish大實際用途&環境才知道
例如piggo.com網站是架在IIS底下,那就設定IIS就好了
或者 nas2 是手機App在使用,他的Port是在App裡填上就好,那麼也就沒有要在Domain上設定port的問題
論壇備份應該是不用設定port備份軟體通常會跑固定的port才對,這樣只要設轉port就好
大概只有直接網頁填網址才會有port的問題(那就用dcstudio大的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