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TH-55AS700W 液晶電源故障 紅燈閃13下

楼主(2019-12-03):
PANASONIC TH-55AS700W 液晶電源燈紅燈閃13下
家裡的電視使用3年剛過保故障了,現在情況是,不能開機,電源指示燈會閃13下,查過一些資料,有閃4下,10下,找不到相關閃13下的資訊,電源版上的SRV-5.3V,SRV-24V都有,我判斷電源版應該是正常,也許是保護啟動,使主板沒有工作。第一次很陌生的檢查維修液晶,想請朋友指導提供一些資料判斷應該怎麼處理,我的能力不足以處理時,或許會轉請專家處理
電源指示燈閃13下
底盤

主板
電源版
驅動版

网友A:
先確認背光是否壞的?

网友B:
Power LED Blinking timing chart

网友:
閃13下是最危急的狀況?{n_150:}

如果 1 , BL_SOS 是背光的話...

13下...我猜是中間的 BGA...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wer LED Blinking timing chart

閃13下,照字面看看來是有點麻煩了

如楊大俠說的,若是BGA晶片,是不是應該轉請高手修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閃13下,照字面看看來是有點麻煩了

如楊大俠說的,若是BGA晶片,是不是應該轉請高手修理?

您要不要自己先搞一下,上免洗助焊劑後,疊上15元硬幣熱風槍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要不要自己先搞一下,上免洗助焊劑後,疊上15元硬幣熱風槍伺候

BGA
這顆要熱烘處理,是有難度。希望不要弄到難收拾都沒高人要接手

我沒有免洗助焊劑,是將硬幣放在上面再用熱風槍吹嗎?請問這樣是降低直接受風的熱度嗎?
助焊劑
剛找到這瓶,可以用嗎,放了可能有3-5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確認背光是否壞的?

看訊息表,應該不是背光,不過我會試試看,我先想想怎樣上電讓它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BGA

這顆要熱烘處理,是有難度。希望不要弄到難收拾都沒高人要接手

https://bbs.pigoo.com/thread-64073-1-1.html

小弟經驗,請您參考

楼主:
好的,我會試試看,這台也是剛過保才掛點,P廠人員說要換晶片,但是我不知指的是哪一顆,維修要8張小朋友

請問,這顆新品是不要燒入一些資料才行,還是直接換掉這顆?

网友:
如果燒烤成功了
可以加個風扇助散熱

不成功的話
LG 120HZ 面版 可參考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079-1-1.html

网友D:
維修要 8張小朋友,如果不挑品牌,再加個 5張就可以再買一台國產 55型的了...

咦!這面散熱片下是什麼?

網路上找到的參考:http://service.panasonic.ca/pcs/ ... cal_Guide_Final.pdf
文中提到閃 12/13 下是 IC8000及軟體項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維修要 8張小朋友,如果不挑品牌,再加個 5張就可以再買一台國產 55型的了...

咦!這面散熱片下是什麼?

回大俠,就是8樓的圖片,你這張是電視黑色背板掀開面,8樓我那張是反面,就是我們在說的IC8000這顆BGA

閃13下,應該是中了。IC8000 MN2WS0280PB

今天努力尋找的手冊資料

panasonic_th-55as700a_chassis_la51.part1 - 複製.rar

4 MB, 下載次數: 18

4 MB, 下載次數: 23

panasonic_th-55as700a_chassis_la51.part2 - 複製.rar

4 MB, 下載次數: 25

2.92 MB, 下載次數: 24

网友D:
哦哦,沒想到散熱片還隔著主機板在BGA的另一邊,而不是直接和那顆 IC 接觸

檔案似乎傳錯了?

剛去淘X 搜索了一下,似乎只有兩家有這顆,標價不知道準不準

也有可能是整新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哦,沒想到散熱片還隔著主機板在BGA的另一邊,而不是直接和那顆 IC 接觸

檔案似乎傳錯了?

舊的,我刪不了,我再試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舊的,我刪不了,我再試試

可能要請管理員幫你刪除,不過也要他看到這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要請管理員幫你刪除,不過也要他看到這篇....

是的,我依然無法刪除底下的4個檔

這台電視,我沒能力只到這裡了,怎辦,找高手接手嗎?

网友D:
看你也有在從事維修,也有工具,應該沒問題吧~

不然就去徵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也有在從事維修,也有工具,應該沒問題吧~

不然就去徵求

充其量也只能加熱烘看,我是很沒信心,畢竟沒修過,雖然訊息指向這IC8000,也不知真是否是這ic8000問題,萬一玩壞這板就廢了,兩難
260度,加硬幣,需烘多久? 烘到硬幣變色?

補充內容 (2019-12-5 02:51 PM):
如果去淘x買一片同規格55吋用中古版,是不是介面都會變成簡體?

補充內容 (2019-12-5 02:52 PM):
松下 TH-55AS670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充其量也只能加熱烘看,我是很沒信心,畢竟沒修過,雖然訊息指向這IC8000,也不知真是否是這ic8000問題 ...

除非原件修復,
(自備IC 和植球鋼板 (剛查過可買到專用鋼板), 也許可以徵求到論壇高手幫忙重植晶片)

否則, 這是正常使用下, 過保就故障,
買二手板也會出現一樣狀況,
還不如買公板來裝

网友D:
嗯,改公板好像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非原件修復,
(自備IC 和植球鋼板 (剛查過可買到專用鋼板), 也許可以徵求到論壇高手幫忙重植晶片)

謝謝jacson99 大的說明,
雖說所為亦若是,我自知自己是無這個能力,至少也需練過幾年功再來嘗試。
這顆MN2WS0280PB就算買到,我查不到相關資料,有需要重植資料嗎?例如舊的資料導出再燒錄進新晶片裡。如果可以請論壇高手處理,也是需要了解先一些再和高手談要準備什麼。
不知論壇朋友們,是否有能提供一些這顆MN2WS0280PB的資訊,謝謝論壇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改公板好像不錯

回大俠,
昨天試著嘗試做了烘的動作,結果是無功而返
是想這一台當時買了這麼貴,結果是套上公版介面,公版當然也是一種選擇,我的個人習慣是比較傾向原板修復再使用,要請高手處理,整機修理或是代植BGA,都是還要詢問及知道是否有人能願意代為維修處理,在還沒有決定前也想透過論壇朋友提供的資訊,多了解我的電視現況嚴重到哪種程度。謝謝大俠您多次的回覆

先保護周邊小零件
:funk:
設定250度
再加溫度線測溫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大俠,
昨天試著嘗試做了烘的動作,結果是無功而返
是想這一台當時買了這麼貴,結 ...

這樣吹不行!!  穩掛的!!

這種BGA的是無鉛錫,風槍出風口溫度最少要有330-350度才能化錫

溫度太低還沒等錫化就爆晶片了,  看過很多影片都說,要吹之前一定要先低溫烘烤,把水氣都烘掉

不然一加熱晶片就爆開了,我之前也吹爆一堆南僑!!

單純加焊,我會建議先用吹風機(若黨就可以)吹板最少30分鐘,

溫度讓板子保持在60-70度(摸了燙手摸3秒會燙傷),去水氣

再放助焊膏塗抹晶片外圍,多一些也沒關係,風槍要垂直著吹

一般狀況下,30-40秒就能化錫,但是這種BGA晶片中間的導熱慢些,沒抓好控溫很容易燒壞晶片!!

你的膠帶是耐熱膠帶嗎?  貼保護元件用,也不能貼緊靠著晶片,要有縫隙,

另外,晶片上有固定膠的話要先除膠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樣吹不行!!  穩掛的!!

這種BGA的是無鉛錫,風槍出風口溫度最少要有330-350度才能化錫

這需要一些功力,不是吃這行飯,我不敢盲試,頂多就當作吹吹水氣,暫時就這樣只能止在這裡。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這需要一些功力,不是吃這行飯,我不敢盲試,頂多就當作吹吹水氣,暫時就這樣只能止在這裡。 ...

你先查一下BGA供電系 有沒正常供電!!

主板背面那顆電感  看一下有沒電給BGA晶片!!

BGA晶片背面的MLCC 有沒短路的!!

楼主:
A主板SUB_各電壓檢查
SUB_1.1V==>1.21V
SUB_1.5V==>1.52V
SUB_3.3V==>3.34V
SUB_5V==>5.17V
TV_SUB_ON==>3.1V(電源指示燈綠燈時量取,閃紅燈時電壓消失)
POWER_ON==>3.26V(面板SW,手按對地導通開機)
A主板:SRV-16V==>15.5V(電源指示燈綠燈時量取,閃紅燈時電壓消失)
A主板:SRV-5V==>5.2V
P電源板:STB5V==>5.23V
P電源板:SRV-VLED==>24V(電源指示燈綠燈時量取,閃紅燈時電壓消失--保護啟動)
P電源板:SRV-V24==>24V(電源指示燈綠燈時量取,閃紅燈時電壓消失--保護啟動)

依目前觀察,電壓量取值都是正常值,主板掛可能性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先查一下BGA供電系 有沒正常供電!!

主板背面那顆電感  看一下有沒電給BGA晶片!!

BGA電感是這個電壓嗎?

SUB_1.1V==>1.2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