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葉片式電暖器開 900W 時會有噪音

楼主(2019-12-05):
大家好:

我的北方葉片式電暖器是小台的,沒有定時器,從買來到現在,每次開 900W 的開關時,就會在塑膠握把最上方的散熱孔聽到嗡嗡聲,600W 也是會有但音量小很多,靠近也聽不太到,900W 的噪音在夜晚睡覺時就會變的很吵難以入眠,因此我只好睡覺時只開 600W 那一段,但熱度就差很多,我很確定那不是油的加熱聲,就像電弧放電的那種粒粒聲,不知道板上有沒有人的北方電暖器有這個現象,有可能自行拆解來修嗎?我想先找到那個噪音源,在本版有一個帖子「北方 葉片式電暖器 NP-11ZL 不加熱維修」,可惜無法留言發問,要拆的話好像是要將底部的兩個星形螺絲轉開來,家裡沒有星形起子,可能需要去五金行買一支帖子中說的 T15 星形起子,謝謝。

网友:
建議拍塑膠握把最上方的散熱孔及相關位置給大家參考一下。
貼圖方式請參考下方連結12樓說明︰

https://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网友:
建議可以去電詢問客服是否能送修?
曾經送修過費用不貴

网友:
葉片式電暖器,因為暖房速度慢,很多廠牌都會順便加裝小型PTC陶瓷電暖器在機身上。
陶瓷電暖器有風扇吹出暖氣,你說的噪音是風扇聲音嗎?

楼主:
大家好:

我發現開 900W 時的噪音源來自這個頂部散熱孔

後來就將電暖器拆開來研究一下,底部有兩個六角螺絲,用 7mm 的扳手就可以轉開

電熱絲的接線,藍色是 COM(110V),棕色是 600W,黑色是 900W

後來發現噪音來源出在圖中的白色溫度開關,金色有一個吊錘的是防傾倒開關

這個溫度開關由面板的旋鈕調溫度,900W 和 600W 的電熱線都和它串連,拆開來的時候湊近聽不到什麼聲音,但一組裝起來時就聽的到,所以是共鳴的關係,本來很小聲,因為音箱共鳴效應會將音量放大,900W 的電流比較大,所以響聲很明顯,這下還真的無計可施了,不知道原廠有沒有辦法維修?其他牌的葉片式電暖器不知道有沒有這個問題?

网友:
會不會是某個地方沒有鎖緊鎖造成的~

网友:
可以改成~液脹式溫度控制~

可以參考別站烤箱改造
Panasonic 電烤箱 NB-H3200 改全液脹式溫控

可以先將溫控二端的線相接~
確定是否由溫度控制開關發出聲音~
再來改裝~

网友:
改液脹式+1

我也改過 但是是改嘉儀的葉片式
但是我是用在溫度保險的部分
你這個是溫調的部分可能還要改殼

楼主:
大家好:

我確定是從溫度控制開關發出的聲音,不知道這種金屬彈片的溫控調整開關在通過大電流時為什麼會發出響聲?

我也考慮過乾脆不接溫控調整開關直接短路這樣就不會有聲音了,不過一想到這樣可能會全功率太熱也太耗電而作罷,請問那種液漲式的溫控開關在哪裡可以買到,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好:

我發現開 900W 時的噪音源來自這個頂部散熱孔

折來沒有...

組合起來才有...

組裝時壂一些 隔音防振的東西,試試...
小心散熱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好:

我確定是從溫度控制開關發出的聲音,不知道這種金屬彈片的溫控調整開關在通過大電流時為什麼會發 ...

這個不可以短路阿
一直加溫會燒起來阿
溫度開關就是加到一定溫度會跳開

液脹溫度開關
露天搜尋 60度溫度開關  就可以看到很多了 0~60度 帶旋鈕溫度開關 那個就是了

网友:
溫度開關接點會高溫變形 看起來變黑了 直接短路試看看有沒有聲音 幫親戚換過不過電的

楼主:
請問溫度旋轉調ˊ整的蓋子該怎麼拔起來?我試過從正面怎麼拔都拔不起來,好像黏死一樣,從主機裡面也看不到螺絲可以拆溫度調ˊ整開關,所以固定螺絲或是螺帽應該在正面,但是被蓋子蓋住了。

回樓上,我也試過短路,果然就沒有聲音了,所以噪聲就是 900W 的電流通過溫度調ˊ整開關產生的,600W 電流通過就幾乎沒聲音,900W 的電流還真大,不過加熱效果卻很好,在寒流很強時用 900W 加熱房間暖很多,但睡覺時為求安靜只好關 900W 用 600W,就比較不暖和,真希望能早日解決這個 900W 噪音的問題,讓睡眠時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