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國際牌雙槽NW-90RC傳動軸

楼主(2019-12-05):
NW-90RC 自家洗衣機洗衣槽運轉時有異音拆開背板,馬達皮帶都正常,皮帶連接傳動軸下方運轉會晃動

研判傳動軸心磨損導致有聲音﹑這樣判斷正確嗎,此零件自己更換會很難施工嗎

上方水盤螺絲有拆開 看傳動軸更換是螺絲全卸開要往下敲這樣嗎

如圖1

如圖1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第一次勸導

网友:
這是行星減速齒輪組,我自已也拆過國際牌的双槽的,水槽上方要拆開,具體步驟忘了

网友:
拿整組軸承抄型號去國際牌服務站購買整組洗衣軸承!

网友A:
上方洗衣盤螺絲拆掉 將洗衣盤拿出 將洗衣機放倒
皮帶輪先拆下 在將固定齒輪機箱旁邊的螺絲全部拆下
洗衣機扶正 用重物從軸心往下敲 就掉地上了 (要換整組齒輪箱 才能敲軸心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方洗衣盤螺絲拆掉 將洗衣盤拿出 將洗衣機放倒
皮帶輪先拆下 在將固定齒輪機箱旁邊的螺絲全部拆下
洗衣機 ...

拆掉 皮帶盤六角螺絲  再拆6顆底座螺絲  洗衣桶上方水盤螺絲拆除 往下敲軸心

敲軸心 他還有配件承軸嗎 還是就只有這一根  靠下面6根螺絲往上固定

要換整組齒輪箱 是指哪裡    謝謝

网友:
旋轉水盤上面鎖的螺絲要拆,已及你畫的紅圈多要拆,這個行星減速齒輪組是整組賣的,不難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掉 皮帶盤六角螺絲  再拆6顆底座螺絲  洗衣桶上方水盤螺絲拆除 往下敲軸心

敲軸心 他還有配件承軸嗎  ...

你的問題 不是要問 你發文所貼的那齒輪組嗎(行星減速器)
要先拆下洗衣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