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維修工具請益

楼主(2019-12-05):
想請教各位前輩
不知業界在維修電路板主力是用哪些工具?

原本我是使用HAKKO FX-888D,時常感覺設備不夠力
後來更新設備為HAKKO FX-838

但還是會遇到許多版子無法焊下元件的困境
已及在拆SMD 設備時,若元件太靠近
會燒融到附近的元件(電容、RELAY 等)

以底下兩附圖為例

常焊到天荒地老還是吸不起錫

最後整個銅箔都被焊壞了

一直想突破這些困境

希望有前輩能推薦或建議使用的設備

(有其它前輩推薦過我用錫爐,但我不知那實際的用處)

网友A:
拆這種多腳IC還是錫爐最快最方便....

燙一下就可以用攝子取下來了...

网友B:
    找一段電力白扁線 取其紅銅線 1.2~1.6mm線徑 依全部IC腳折框
    紅銅線導熱全部IC腳同時融錫 取下IC

网友:
如果不想搞錫爐的話,電動吸錫槍是個不錯的選擇......

用電動吸錫槍有時候IC有些腳還會黏著,要用烙鐵一支一支點開就行了.

至於SIMON1016大的方法也行....比較有技巧性一些......熟練的話,應當也不難......

网友:
這種下面沒有元件的,我可能就先用烙鐵在每支腳上 有鉛錫

再用風槍直接從下面吹,就可以拔起來

网友:
或是可以把所有的腳用焊錫整個堆起來然後再下去溶解,又或者IC確定要更換不留了那就從上面把所有PIN腳剪斷再下去一腳一腳拆

网友C:
經常用到的話,小錫爐搭配適用的錫槽是首選。拆之前用耐高溫膠帶將附近的smd零件貼起來,只留下要拆的零件腳,塗上助焊劑對準錫槽熔化後拔起。要注意錫爐溫度不可過高!!不然pc板會起泡。

零件是壞的也可使用破壞法拆除,剪掉零件腳當然要留下一點長度,鑷子.尖嘴鉗…配合電烙鐵即可拔除。

零件是好的就如同樓上前輩所言,剪一段銅線折出要拆焊的腳位,兩邊都要加錫和零件腳焊在一起,塗上助焊劑使用雙烙鐵加熱熔化後拔除,也可使用一支烙鐵但是瓦數要夠!

再來就剩下通孔了,多層板很多不太容易吸除。電動吸錫槍搭配電烙鐵可輕鬆吸 除,沒有電動吸錫槍怎辦?電烙鐵+手鑽夾頭搭配適用孔徑的不鏽鋼縫衣針效果也是不錯。其實鑽尾也是可以用的,只是怕生手會破壞到貫孔(過孔)。

雙烙鐵搭配手動吸錫器,烙鐵溫度不可過高,兩邊同時熔錫後一邊繼續加熱,板子放平另一手持吸錫器吸孔,這速度要快。否則銅箔有可能會翹起來。

拆焊不方便附近零件有可能被熔毀,就先拆下來或貼起來保護,以上廢話一堆……記得拆焊前重新加錫助焊劑塗一塗,完成後要清洗乾淨!

网友:
HAKKO 474 吸錫槍不錯用 不過價格不親民  耗材也不便宜

网友:
jbc解銲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這種多腳IC還是錫爐最快最方便....

燙一下就可以用攝子取下來了...

感謝您,這個我再研究研究,但是不是要丟很多錫進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參考參考
https://www.rongjie.com.tw/product-detail-1680813.html

我是有一隻電動吸錫槍了
調470度
還是一樣只能吸表面的錫
孔內的都吸不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段電力白扁線 取其紅銅線 1.2~1.6mm線徑 依全部IC腳折框
    紅銅線導熱全部IC腳同時融錫 取下IC ...

雖然這是很省錢的土炮方式
但公司不會同意使用有工安疑慮的作法
謝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有一隻電動吸錫槍了
調470度
還是一樣只能吸表面的錫

先用烙鐵加鍚,再用電動吸錫槍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有一隻電動吸錫槍了
調470度
還是一樣只能吸表面的錫

電動吸錫槍,都是沒用的,一開始吸力夠,還行,用久了就不堪使用!
因都是小型薄膜機,吸一段時間,須開殼清膜的!

网友:
幾個可能有幫助的影片供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經常用到的話,小錫爐搭配適用的錫槽是首選。拆之前用耐高溫膠帶將附近的smd零件貼起來,只留下要拆的零件 ...

很詳細,基本把所有的東西都講完了……

工具看人用。樓主舉的例子,一般的長型手動吸錫器+刀頭大功率烙鐵+焊錫就搞定了。

网友E: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拆過雙層板的DIP型IC?好拆嗎?會說好拆的會員大多沒有拆過難拆的,而會說難拆的會員大多沒有好拆的工具,光是焊接設備我不知花了多少錢,印象中我只有遇過一種狀況我的焊接設備都無能為力,那是一片遭遇火災現場的主機板,除此之外似乎沒有難拆的經驗。

有人會認為上下都有線路就是雙層電路板,其實很多電路板都不只雙層,如何確認是雙層板?很簡單,你可以從電路板的A面看的到B面的線路走向就對了(反之亦同),像主機板6層都很常見,它們的焊點只要有連接大規模的銅箔,例如接地層等等,這就會讓你原本一般的拆焊設備使不上力。

一般來說,電動吸錫槍對付雙層板大多還有能力,請注意,是單純的雙層板,如果是三層或以上就可能不一定了,而且電動吸錫槍有沒有確實保養也是一個重點,如果確定IC壞了,手上又沒有好工具,那乾脆把引腳剪斷比較好做。

用錫爐的確好拆,但是它也不是完全沒有問題,我以前有一陣子接一些國外的電路板,裡面DIP型的IC也不少,參考下方連結21樓的烙鐵︰

https://bbs.pigoo.com/thread-69884-1-1.html

例如使用603 或608 烙鐵頭拆IC 就很合適,Metcal 的烙鐵加溫非常快速,大約3秒鐘就達到設定溫度了,就算遇到大面積的焊點也游刃有餘,既然s93410053 的公司不會同意使用有工安疑慮的做法,那請公司買一台就解決了。

网友:
板子要預熱拆   有塑膠零件要先拆下或是貼高溫膠帶避免變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有一隻電動吸錫槍了
調470度
還是一樣只能吸表面的錫

所以要搭配電烙鐵使用,板子立起來一邊用烙鐵熔錫,一邊用吸錫槍熔錫同時間吸錫,常做就會很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有一隻電動吸錫槍了
調470度
還是一樣只能吸表面的錫

瓦數挑大一點的,溫度可以不用到這麼高,也可以溶錫至另一端

楼主:
※一天只能回覆三篇,我就在這回一篇就好

主要目前838那台150w 加上遇到焊不起來後,連888D 65w 都一起拿來用
雙焊頭一起,但是還是一樣無法焊起來
當然我也有先補新錫去吃
補到最後就是洞還沒清乾淨
底板的銅箔就掛了

圖片是ABB的板子
我圈起來的IC 腳位只是舉例而己,不是說就只有那
像電容的部份,也是完全熔不下來

當然也遇到不少西門子的有這類的問題
如果是單純的雙層板還好處理
常常是三層以上的板子
我理解上面有前輩說的大瓦數跟刀頭配合使用
但我遇到的狀況是銅箔都掛了

所以目前除了錫爈外,還有什麼推薦的嗎?
如果有現成的設備可以推薦的那更好

另外在焊回SMD 的元件時,各位前輩都怎樣焊回去呢?
我常遇到SMD 電阻或二極體,但附近一堆其它元件
不小心就燙傷旁邊的元件了
焊下來還可以(直接焊或用熱風槍)
但焊回去就有難度
會先把週邊影響到的元件都先拆下來
再一個個焊回去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天只能回覆三篇,我就在這回一篇就好

主要目前838那台150w 加上遇到焊不起來後,連888D 65w 都一起拿 ...

怕被吹走的小元件用【絕緣耐熱膠帶】貼起來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拆過雙層板的DIP型IC?好拆嗎?會說好拆的會員大多沒有拆過難拆的,而會說難拆的會員大多 ...

前輩推薦的設備我再去查一下
如果價格公司可以接受
就走請購了

网友C:
找些廢板多練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些廢板多練練吧!

感謝前輩的建議
現在只能如此了....

网友:
小錫爐+錫槽
或電動吸錫槍,再不然就熱風槍先預熱
如果拆卸的元件不需保留,我會直接破壞再拆會好拆很多
當然多練習也是必要的

网友:
同上--->找些廢板多練練吧!
底子不夠強,不要說雞絲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