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 LED 單邊入電

楼主(2019-12-05):
不懂這種設計好處在哪?有人家裡用單邊入電的嗎?

网友:
可能是為了配線方便吧...
但...我舊型的都改裝好常見的雙邊入電...
當初看到這個單邊入電時....嚇到不敢買....
很怕以後會買錯..到時會不會一直在入錯電燒掉
害我現在買LED燈管都要先仔細看包裝上的圖解
很怕買到這種單邊入電的

网友A:
好亂喔~~~一直有雙邊入電/單邊入電的...

昨天才幫阿母的小檯燈(10W螢光+7W蠟燭那種)改成1尺5W LED...

單邊入電我猜是給某些專屬場合燈具使用的.....例如維修汽車時手持照明燈

就像拿光劍那樣.....還有配合裝潢用的

网友:
單邊入電的燈具 買到雙邊入電的LED燈管 那就好看了(短路)

网友B:
是 小弟說的不懂嗎?
因雙邊入電的LED燈管 我遇到過燈管腳針內部 單邊那2支針腳給短路了 (但很少)

网友:
雙邊入電適合傳統日光燈燈座,成本較高。
單邊入電適合改裝用。
各有好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亂喔~~~一直有雙邊入電/單邊入電的...

昨天才幫阿母的小檯燈(10W螢光+7W蠟燭那種)改成1尺5W LED...

a大的檯燈有做改裝嗎?舊式的檯燈是用開關用力按久一點當啟動器來點亮燈管,我忘了改燒了一支。

网友:
就是標榜創新規格,想要幹掉傳統燈具,但是實際上,LED比較貴,壽命也不一定比日光燈管長。
要我說LED除非是賣的比日光燈便宜,且壽命長於日光燈,否則想取代是不可能的。
但是LED的燈具你只會買一次,不會壞當然不用再買,買了用壞了,價格比傳統燈具貴,壽命也沒有比傳統燈具用的久,超過一年兩年,誰會記得甚麼時候換的?下次換還是換傳統燈具。

网友D:
最主要藍光眼睛都弄壞了
我認識的一個朋友上班的地方換led之後上班都感覺眼睛不舒服
換回傳統就解決了

省錢省到眼睛壞掉真不值
我小朋友房間全換回傳統的燈泡.多花錢換眼睛健康

网友:
假如傳統的日光燈,想換改LED燈管,不論是單邊入電或是雙邊入電,想換都不會很麻煩,雙邊入電不要裝啟動器,單邊入電要把啟動器兩邊短路,購買單邊入電的LED燈管會附啟動器的短路器,啟動器改裝它附的短路器,所以也不會麻煩,LED的日光燈管品質感覺好像不太穩定,之前有買幾支LED日光燈管回家換用,其中有一支用沒多久壞了,會偶爾不亮,內部大量串接的LED焊接接觸不良偶爾不亮,

楼主:
家裡山型燈用了20幾年,T8兩邊卡扣還是彈簧那種,且已脆化,
今年初大部份換成 LED專用山型座,是旋轉那種

因為上次幫客戶安裝單邊入電多了一盒有九支,在想要不要留用(家裡已使用雙邊),
也來問問有在使用 邊單入電,或覺得它設計好的,看誰有需求,9支賣個 $200,需自取

網路一支 $120~$199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主要藍光眼睛都弄壞了
我認識的一個朋友上班的地方換led之後上班都感覺眼睛不舒服
換回傳統就解決了

聽說以前的藍光很嚴重,不過近年的技術不是已經無藍光或很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裡山型燈用了20幾年,T8兩邊卡扣還是彈簧那種,且已脆化,
今年初大部份換成 LED專用山型座,是旋轉那種

想買~~~請收短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 小弟說的不懂嗎?
因雙邊入電的LED燈管 我遇到過燈管腳針內部 單邊那2支針腳給短路了 (但很少) ...

雙邊入電的燈管左右端兩個點都相彼此相通....左邊兩個通、右邊兩個通

單邊的我還沒測量過..

网友:
引用 网友C:
a大的檯燈有做改裝嗎?舊式的檯燈是用開關用力按久一點當啟動器來點亮燈管,我忘了改燒了一支。 ...

有改!..........當初就是按鈕點燈那個棘輪切換開關故障了,所以改成三段搖頭
開關+小老鼠(啟動器)電路去點10W螢光燈.....

後來在大賣場(家)看到有賣一尺的T8-LED燈管特價,想說買一支來嘗鮮(以前是沒看到賣)

那我就拆掉啟動器、安定器兩端移除後互連導通......燈具還做記號雙邊入電...

將來要是恢復為使用螢光燈管就迅速恢復電路即可套用.....

我測出來的結果是~~~有沒有拆除傳統安定器差不到一瓦耗能...

目前阿母很滿意~~超亮的,似乎比10W螢光燈還亮

我是買東亞的LED燈管

楼主:
我覺得它亮度比  全新傳統 T8 的亮度稍暗。我沒有流明測量儀器可測

网友E:
引用 楼主:
聽說以前的藍光很嚴重,不過近年的技術不是已經無藍光或很低了?

就結果來說是健康的
我只是對標稱的無藍光之類的很不爽在發難

光線的三原色(紅綠藍),少了藍色就會是 紅+綠=黃

無藍光我覺得是胡扯 & 沾到邊

偏藍 藍 紫 紫 紫外 →…
真正處理掉的是在靠近紫外波段的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結果來說是健康的
我只是對標稱的無藍光之類的很不爽在發難

總是會有一些行銷話術 (有點用騙的 ),才賣的出去,唉

就像手機電磁波吵了好幾十年,到底有沒有害,我也不知道,利益實在太龐大太龐大太龐大,說出真相會 "被消失"

所接收到的資訊都是說無害

我每天開車聽警廣,最近也在宣導說無害

网友:
現在到處都嘛是電磁波,無所不在。住在靠近發電廠.變電所.…等等附近也會有補助,都是里長在管。以前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總是會有一些行銷話術 (有點用騙的 ),才賣的出去,唉

就像手機電磁波吵了好幾十年,到底有沒有害,我也 ...

無法證明有害,只有有感的實驗

無線電波國外有盲測說

有人有感
→可能是猜中發送的強度和時機,跟丟骰子類似
→真的有感,支持的原因是腦袋的訊號傳送就是微弱電子訊號交換,可能有人腦袋長的可以吸收電磁波並轉換成訊號or雜訊&解讀

有人假有感
→說中的機率明顯較上述的族群低

甚至有人拿高斯計出來證明說劑量很高很危險,腦袋會燒壞,笑笑就好
不如去在意噪音和空氣污染比較實在
有興趣的應該再往下查低頻噪音和pm 2.5 pm 1.0 NOx VOC等關鍵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