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惠而浦 Whirlpool AD0402 溫度感知器那裡可以買到?

楼主(2019-12-06):
請問 惠而浦 Whirlpool AD0402 溫度感知器那裡可以買到?

网友:
可至冷凍材料店問一下

网友:
一天 18.8L,用電 810W,果然是很有美國人的風格。若沒有特硃理由的話我會建議換一台 (壓縮機可以留著或賣掉)。

网友:
普通的 濕度開關 就可以替代  需注意 接點容量與外型即可

https://www.google.com/search?rl ... &uact=5#imgrc=_

网友:
這台回收廠常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