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EFF 洗碗機動作異常

楼主(2019-12-06):
一年多以來 斷斷續續不順,現況是 打開電源不會啟動,有些洗碗程序按鍵按下去不會跳,還有 LED 顯示燈有時候會變"暗" 七段顯示有一段"d' 不顯示或是'變弱',電源很簡單就變壓器(標示10V)橋式整流給 1000uF/25V 拆下來檢查剩下700uF 已經換新,輸出電壓為 18V,穩壓IC 4949 輸出電壓為 4.9V(此為 沒有上機的情況下),不知道有沒有前輩有遇到過這個問題,感謝!!

洗碗機 NEFF 型號 S4453NOTC/07

正常狀態

異常狀態

控制電路板

兩片板子(按鍵顯示+繼電器&MCU&電源)

顯示板

電源IC 4949

驅動IC

馬達驅動用 TRIAC

MCU介面

後續有進一步資料會再提出!!

楼主:
大家參考!! 這是劃出局部的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參考!! 這是劃出局部的圖!!!

沒有上機的情況下電壓看似正常;
那看看將板子裝回機器後電壓是否有變化
(可以拉幾條OK線出來做電壓量測點)

网友B:
故障狀態是穩定的話應該不難抓。但……什麼叫「打開電源不會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故障狀態是穩定的話應該不難抓。但……什麼叫「打開電源不會啟動」?

正常情況 按下電源開關後幾秒鐘機器就會開始有聲音,馬達啟動,... 現在,就是不會動,有時候要等上很久很久還不動作,有時候我在按鍵上(洗碗的程序)亂選後就突然動作了!!

按下 時間延遲 1~9 (小時)會變化!! 就是馬達不會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上機的情況下電壓看似正常;
那看看將板子裝回機器後電壓是否有變化
(可以拉幾條OK線出來做電壓量測 ...

這我找時間來拉信號!!

网友B:
先假設基本的電源與接觸不良已經排除了……

那目前想到的就是 (1) MCU 的 IO 腳硬體故障 (2) 週邊故障導至 MCU 被拉著 (3) MCU 本身的 Firmware 的問題。

我的話會這麼做:

第一部分,用電錶對 MCU 的接腳做靜態測量。
第二部分,用示波器看 MCU 各腳進來的信號準位。曾經碰過的有:線路短路、LED 故障、DIODE 半壞等拉著 MCU 不給工作。
第三部分,MCU 單獨拉出來做功能測試,在原 PCB 上切板或乾脆用麵包板來弄,到這裡單示波器可能不給力,有邏輯分析儀的話會比較順手。

到(2)的地方,電路圖差不多從這邊開始畫,到後期就全部畫完了。基本查修我還沒跑完過第三步,這邊就是 MCU 每隻腳的功能都必需要找出來然後單獨模擬與測試。有必要時電流量也要觀察。

有心弄的話,這微型系統應該還好……

网友C:
略查一下

沖洗馬達獨立外接電源,能否正常運轉

是否為DC碳刷型式,檢查碳刷用盡否(或碳渣積存影響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假設基本的電源與接觸不良已經排除了……

那目前想到的就是 (1) MCU 的 IO 腳硬體故障 (2) 週邊故障導至 ...

這個微處理器是 BOSCH 的56PIN MCU    目前找不到資料!!
繼續努力中!! 現在MCU暫時不拆下來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略查一下

沖洗馬達獨立外接電源,能否正常運轉

馬達可以運轉只是在程序上面出了問題!!

网友D:
開機每次狀態不同表示有零件不良(時好時壞在正常邊緣), 最好用儲存示波器觀察開機時 Power, cpuClock, cpuReset 訊號狀態, 藍色陶瓷振盪器, 黃色電容都是容易故障元件. 電路板有些髒污也最好洗淨.

既然電路都畫出來了就把 自己寫程式把 CPU 換掉

网友E:
先測Relay 會不會動作
電壓是否足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開機每次狀態不同表示有零件不良(時好時壞在正常邊緣), 最好用儲存示波器觀察開機時 Power, cpuClock, cpuR ...

oldhad 大:
   別相害!! 功能 都還沒搞清楚就要"改程式"!! 到時候這一洗碗機都要送回收場了!!再花50張小朋友,這可是大失血啊!! 我寧可"跛跛用"!!
   謝謝您的建議 零件方面我繼續分析!! 電路板目前頗為乾淨,黃色好像是電感,藍色陶瓷震盪器手上沒有"備品"再找看看!! 電路板的髒汙是我的銲錫殘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測Relay 會不會動作
電壓是否足夠

洗碗機按下電源,選好程式後正常狀況就會運轉,但是,目前情形是: 選好程式後就停在那裡不動作,有時候按下其他程式(高溫 中溫 低溫 無溫..)再回來原程式有時候就正常的運轉了!!
馬達功能正常,就是有時候遲遲不運轉洗碗,有時候就正常的洗碗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洗碗機按下電源,選好程式後正常狀況就會運轉,但是,目前情形是: 選好程式後就停在那裡不動作,有時候按下其 ...

可能relay有動作~
但裡面接點接觸不良~
這次接觸不行~
下一次就行~
這台應該十多年的機型了??~
可以換換看~
一顆不貴~而且容易買得到~
不是特殊型號~

或者relay 不良或不動作~
量一量看電壓夠不夠~

簡單的先排除~
再來搞複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relay有動作~
但裡面接點接觸不良~
這次接觸不行~

20年老雞!! 謝謝建議!!

剛剛洗了一鍋!! 動作如下:

  1.開機(POWER ON)  沒有動作
  2.選擇清洗程序 按下高溫65度鍵 高溫65度 LED亮,放開後 LED滅(異常的現象)
  3.                    按下中溫55度鍵 中溫55度 LED亮,放開後 LED滅(異常的現象)
  4.選擇定時 ----- 按下定時按鍵,定時七段顯示正常,繼續按下,顯示 1 2 3 4 ~9 0. 七段顯示各節都正常(這是正常的現象,表示MCU 對顯示的掃描動作正常)
  5.定時選到 0,表示不需要延遲(X小時)
  6.選擇清洗程序 按下高溫65度鍵 高溫65度 LED亮,放開後 LED亮(正常的現象)
  7.                    按下中溫55度鍵 中溫55度 LED亮,放開後 LED亮(正常的現象)
  8.盼望中..等了約10多秒...機器運作正常啟動聲音響..
  9.開始運轉 ... 七段顯示 a段顯示(正常的現象)..
  10.經過了80分鐘的洗 烘 動作..完成洗碗功能
  11.定時七段顯示0. 七段顯示 d段微亮,其他 a,b,c,e,f 段正常亮,經濟程序LED微亮(異常現象),正常狀態只顯示0, a,b,c,d,e,f 段亮,所有程序的LED都熄滅.表示 經濟程序的 LED 有半導通的現象,d 段微亮表示有半導通現象.
https://bbs.pigoo.com/data/attac ...

网友F:
那些 二極體 或 ZD 玻璃管的~

要小心檢查 ~ 很多都是裂開不良~

因為 天冷 遇 熱 變化大 容易有裂痕 ~ (用眼睛很難看出來)

你要仔細測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些 二極體 或 ZD 玻璃管的~

要小心檢查 ~ 很多都是裂開不良~

感謝!! 請問這種玻璃管二極體,用在鍵盤掃描處是不是都使用 IN4148 ?

网友G:
既然撐了一年多,有可能是複合性問題,也就是不是單一故障。

面板是多工掃描,有可能某些元件出問題導致按鍵讀回判斷錯誤,電路圖上Q1,Q2 B極沒串電阻,Q3,Q4 B-E 沒並聯電阻,這兩點怪怪的,是否有可能漏畫了?或是Q1~Q4是複合式電晶體,裡面內建電阻?

Q3,Q4 E極接在一起連接到 J3,再對應到 J27 0V 也不合理,顯示器是共陽極,J3必須連接到高電位才對。

先從簡單的開始,洗碗機高溫高濕,機械性接點元件最容易出問題,TACT SW要先確認是否正常?不是確認導通電阻而已,還要確認OFF時是否存在高電阻?也就是是否會漏電?很微小的漏電會讓主控晶片誤判為ON,只要有一顆按鍵ON住有可能讓其他按鍵失效,最快的方法是把全部TACT SW換新。

門開關檢知也要注意,通常是採用微動開關,洗碗機門沒關妥是不會運轉的。

D1~D8 用指針三用電表 Rx10 測順向電壓是否正常?再用 Rx10K 測逆向是否電阻無限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既然撐了一年多,有可能是複合性問題,也就是不是單一故障。

面板是多工掃描,有可能某些元件出問題導致按 ...

ysc大:
   線路漏畫不少,當初只是概略..你的建議我下次在詳細丈量!!
  TACT SW 有換新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請問這種玻璃管二極體,用在鍵盤掃描處是不是都使用 IN4148 ?

修洗衣機電腦板時~
按鍵旁的都是IN4148~

這個應該也是吧~試試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請問這種玻璃管二極體,用在鍵盤掃描處是不是都使用 IN4148 ?

一般來說是的~

但也要看實際的電路~

不過重點是 這種 玻璃的 會有 熱脹冷縮 裂掉的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既然撐了一年多,有可能是複合性問題,也就是不是單一故障。

面板是多工掃描,有可能某些元件出問題導致按 ...

我查過電路 那四個電晶體線路沒有錯,應該不是一般的 EBC 電晶體,因為沒有相關的偏壓 和 0.7V ,而且假如是一般電晶體 這樣 通過二極體 開關 和10K 47K就不動作了,應該是 MOSFET ,只是 MODFET 我不熟,可否幫忙劃一下!! 感恩!!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查過電路 那四個電晶體線路沒有錯,應該不是一般的 EBC 電晶體,因為沒有相關的偏壓 和 0.7V ,而且假如是 ...

早期的機種以複合式電晶體概率比較高,零件表面有沒有印代碼或編號?

複合式電晶體:

用指針電表Rx1K檔測量B-E,若有幾K~數十K就是複合式電晶體,完全不導通才有可能是MOS。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早期的機種以複合式電晶體概率比較高,零件表面有沒有印代碼或編號?

複合式電晶體:

YSC 大:
  感恩!! 因為到現在還沒再拆機!! 有下週一起有時間,本週的準備動作作的也算是收集了不少大家提供的寶貴資料!!

楼主:
請問大家 #25 的圖 55E LED "有時"會微亮,或是 55E LED 微亮且 d段 顯示無法全亮,還有有時候按下 55E按鍵卻不太動作,或是 按下其他按鍵卻是顯示為 55E LED亮,這是何原因?

网友G:
引用 楼主:
YSC 大:
  感恩!! 因為到現在還沒再拆機!! 有下週一起有時間,本週的準備動作作的也算是收集了不少大家提 ...

Q3,Q4應該也是複合式電晶體,也要把各兩顆電阻畫上去。
Q2 B極驅動電阻連接也畫錯位置。

网友E: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家 #25 的圖 55E LED "有時"會微亮,或是 55E LED 微亮且 d段 顯示無法全亮,還有有時候按下 55E按鍵卻 ...

可能是 55E LED 老化不良
或是 七段顯示器 老化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家 #25 的圖 55E LED "有時"會微亮,或是 55E LED 微亮且 d段 顯示無法全亮,還有有時候按下 55E按鍵卻 ...

這個應該也有晶振吧~ (藍色 陶瓷振子?)

1. 感覺這個時序不正常 ~ (也許是電容老化的問題造成的)  請出你的波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Q3,Q4應該也是複合式電晶體,也要把各兩顆電阻畫上去。
Q2 B極驅動電阻連接也畫錯位置。 ...

YSC大:
   感謝您!!馬上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 55E LED 老化不良
或是 七段顯示器 老化不良

下次一併更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