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求問 DVR 監視主機 P008A上的極性?

楼主(2019-12-06):
因為 誤接 110V 不小心碰到 監視器 的+12 輸入端 造成 DVR主機(CH2 沒影像)  跟 鏡頭的 防雷保護 P008A 都短路
拆掉 顆 都正常囉! 請問下 這顆 的極性!!!! 拆的時候沒有去注意!  現在沒裝 正常使用
圖片為 DVR主機              監視鏡頭 也是用這顆 也短路

网友:
應該跟一般的二極體保護"繼電器線圈"的接法相同!! 座位瞬間保護用!!

网友:
閘流體Thyristors 的一種
你將它  粗略當成 兩個TVS (或ZENER基那)二極體對接 PN-NP,會比較簡單理解 。
只是超越它的SWITCHING電壓 就成短路回不去了,所以不能以一般TVS (或ZENER)代用,有差異。

這是以「犧牲小我 成就大我。」 的精神用於雷擊防護 。
另外由於 最小的信號損失,所以雜散電容有要求 。

短路就是壞了,趕緊換新  。不接上新品下次就沒替死鬼 。

附上露天連結:
P008A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926882882499

网友:
沒有極性
SOCAY Electronics 的 Thyristor Surge Suppressors P0080TA

官網
http://socay.com/en_cpxq.php?sz= ... oid=146&id=2358

楼主:
感謝樓上各位大大 提供的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