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Vizio M420SL-TW 矇著修

楼主(2019-12-06):
撿到一台Vizio M420SL-TW,想說玩玩看,一上電竟然就亮了,這年頭良品都有人拿出來丟.

本以為賺到了,但是熱機以後畫面開始上下跳,原來真的有問題.

問題分析開始
是電壓不正常造成的嗎? 畫面跳的時候,開始檢查電壓.電源板正常,邏輯板各組電壓也正常.
是邏輯板的晶片散熱不良嗎? 冷開機畫面正常,大風扇直吹,無效.熱機後又開始跳.
散熱片接觸不良? 有拆不下來的膠黏著,應該不是接觸不良造成的導熱不良.

這畫面跳的問題到底是邏輯板送給顯示面板的,還是顯示面板自己在跳呢? (如果是面板自己跳那就要放棄了)
拆了下面排線畫面剩一半,但竟然不跳了,換拆上面的排線畫面無法正常顯示.

那就用個薄薄隔熱膠布,一組一組貼(就膠布寬度沒刻意看訊號名稱),貼到這組時竟然有畫面而且畫面也不跳了.

熱機一小時,畫面正常,完工.

刮油漆把偏光板刮花了,不過開機時看不太出來.來自圈子: 痞酷網液晶維修大聯盟|LCD維修|液晶電視維修

网友A:
可以用示波器打看看,這組的信號有沒異常。或許貼片電容不良引起的!!

网友:
謝謝你分享一篇你的維修實例,不知道這台電視你是否會留著自用?我想了解這種修法可以撐多久?我想其它酋員應該也會想知道才對。

楼主:
我在其他帖子有看到類似的維修,面板型號是LC420EUA,檢查面板的規格書,CN1跟CN2有重複的訊號,被我貼掉的剛好就是重複的訊號.電視送人了,我也好奇能撐多久,若壽命短會來更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AbxnQiSqn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示波器打看看,這組的信號有沒異常。或許貼片電容不良引起的!!

這對我來說太難了...
一開始確定是主板後,我就問遍了露天跟雅虎的賣家有沒有主板.
因為有問題的板子很乾淨,實在找不到瑕疵(對我而言).
雖然有Panel規格書,但是沒量過訊號,量了也無法判斷好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對我來說太難了...
一開始確定是主板後,我就問遍了露天跟雅虎的賣家有沒有主板.
因為有問題的板子很乾 ...

遮蔽起來就正常的部分,跟其他對應的線路做比對,

不用示波器也可以用二極體檔,看看阻值壓降是不是會不一樣,

在沿線路追貼片電容,測量看看有沒異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遮蔽起來就正常的部分,跟其他對應的線路做比對,

不用示波器也可以用二極體檔,看看阻值壓降是不是會不 ...

電視送人了,壽命測試中...

被我貼掉的應該是GIP GATE Clock 1 ~ GIP GATE Clock ˊ6,由下圖(紅框)PCB Layout可以看得出來是由影像IC過來一分為二.
我的猜測, GIP GATE Clock在面板是相通的,但這兩條軟排線因為長度跟老化,特性變了,造成Clock到達面板有時間差,進而影響同步訊號.
題外話,剛剛在作圖時意外發現(藍圈圈)原廠做的記號,不謀而合,不知是不是有特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