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隆典 A8 納 (奈) 米噴霧補水儀 不噴霧 修復

楼主(2019-12-06):
  週日慣例隨家母上傳統早市採買. 途中兩攤位間之地面赫見…

∆ 問了兩攤位皆否持有者. 初見這粉色棒狀物, 腦海浮現了疑問: 怎會有人於大庭廣眾落這玩意啊!

∆ 中間那滑塊推開還會發光呢!

∆ 嗟…還以為拾獲啥 "**棒" 啦! 終於鬆了一口氣.

∆ 研判那圓孔應該是噴霧口, 上方有個小水箱可以旋開充入液體. 可是…加了液體也沒霧噴出, 決定拆解一探究竟. 初期目測機板無異狀.

∆ 掀開霧化模組固定蓋真相大白; 斷離了, 且兩導線被覆還沾黏在一塊.

∆ 想說銲起來不就得了; 可是事情沒那麼簡單. 陶瓷鍍金屬薄膜不太能二次焊接, 就算刮開白色的金屬部份再銲, 也是黑鴉鴉甚而脆裂. 宣告放棄, 上網尋找電商 "補給".

∆ 數日, "補給" 送達.

∆ 咦! 主體相符; 但…插頭、極性不對耶! 只好…

∆ 剪斷用舊線銲接, 恐短路上熱縮套管, 怎麼拆的就怎麼組裝回去.

∆ 瞧! 終於可以 "吐煙" 了. 還可以充作 "電力銀行".

  這種氣溫下 噴 (PO) 這個略有 寒意 (涵義) 吧!

网友A:
這種插頭 從紅圈處 金屬上方將檔片頂高 就能將電線拉出了  不必剪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種插頭 從紅圈處 金屬上方將檔片頂高 就能將電線拉出了  不必剪線

海馬兄,
這連接器的接頭,
有分大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海馬兄,
這連接器的接頭,
有分大小....

他的意思是拔掉線頭插在原有插頭上即可,不必剪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他的意思是拔掉線頭插在原有插頭上即可,不必剪線...

拆線端子我知道啊!
我常常拆,
是指線的端子兩個大小差太多了,
無法對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插頭 從紅圈處 金屬上方將檔片頂高 就能將電線拉出了  不必剪線

  sandy319 君已代答咱不退 Pin 的原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線端子我知道啊!
我常常拆,
是指線的端子兩個大小差太多了,

阿捏喔~~

网友D:
請問這個震動器如何傳遞動力到水槽,還有驅動是否需要專門震盪電路,不用的話小弟想搞一個超音波清洗器洗小東西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這個震動器如何傳遞動力到水槽,還有驅動是否需要專門震盪電路,不用的話小弟想搞一個超音波清洗器洗小 ...

  類似壓電喇叭的壓電元件, 以高頻振動將水分子汽化.

  以咱拾獲的這個, 是水箱在上, 霧化片在下. 垂直重力流向霧化片震動水平噴出水霧.

  另一種是容器在下方, 霧化片在上方. 需要一根棉條以 毛細現象 吸至霧化片向上噴霧.

  單霧化片上電是不會汽化水分的, 還得有驅動電路.

  看 changold2 君要自個做, 或是向電商買現成的驅動板.

  陶瓷雾化片的性能与原理规格介绍(出處: 中國康比電子)
  简陋的超声雾化器(出處: 科創論壇)

  霧化片模組要振動水槽清洗物品, 恐有難度耶! 還不如採用振動馬達較無合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