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ZEM-020電力功率表維修

楼主(2019-12-06):
網路買個電力功率表,沒想到DIY組裝完開始使用後,電壓顯示緩慢往上升,插AV110V最後顯示AV300多伏特.

開始檢查問題
紅框S9111A電壓正常
綠框5V轉3.3V給CPU的電壓正常

CPU方塊圖,找到這CPU只有一組偵測電壓的ADC.

按實際電阻的分壓,AV110量到80mV, AV220V量到160mV正常,落在規格的±210mV以內.

如果輸入分壓正常,那會不會問題出在REF上?

按規格1uF接地,應該要量到1.185V,實際量測只有0.3V左右,問題應該是這裡了.
拆下1uF(PCB板圖籃框)量測有1.5uF,但量到阻值,二話不說換掉,量到1.185V,電壓顯示正常了.

組裝回去,工作正常,完修.

网友:
很讚的維修文,真是寫的不錯,給你一個讚

网友A:
y大如果是ref有問是,看線路應該是c4才對,怎麼會是c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y大如果是ref有問是,看線路應該是c4才對,怎麼會是c6?

你圖看錯了,打屁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圖看錯了,打屁股。

因為他的框框在c6

网友C:
我的PZEM-061 被我短路到只有電壓正常. 電流,功率,電量都不準,你有辦法幫我維修並發文供大家參考?
維修費用再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y大如果是ref有問是,看線路應該是c4才對,怎麼會是c6?

沒線路圖,有人能提提供嗎?

按Datasheet,REF是PIN9

所以是C6沒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PZEM-061 被我短路到只有電壓正常. 電流,功率,電量都不準,你有辦法幫我維修並發文供大家參考?
維修費用 ...

我是業餘的,沒辦法幫你修,不過你的問題應該是分流器壞掉.

以PZEM-020為例,應該是這顆零件.

网友:
感謝回覆,我再研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圖看錯了,打屁股。

是丫我真的看錯了,有老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線路圖,有人能提提供嗎?

按Datasheet,REF是PIN9

天丫我真的看錯了,我記得昨晚深夜時看的,要去看眼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