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快煮壺接線問題請教。

楼主(2019-12-07):
幫人維修快煮壺,因為有稍收工本費所以自己對安全很小心。

原始電線都發黑硬化,紅色區域原始的坐也稍燒焦,無法牢靠的固定住,自己用填充物填滿固定住了。然後電線採用單心硬線1.6壓接。
但看到多數的快煮壺都採用耐熱線材(有一點彈性鬆鬆的那叫什麼線?),是否這種線較好?比單心1.6塑膠外皮好?

電熱管那端因無法用焊錫,故使用壓接的方式(橘色區域接線管),電線端壓接可以先接好在把套管套上電熱端那端,但因空間小也只能使用尖嘴鉗,然後用手壓緊,但感覺不是很可靠?,一般這個接線的工法大家是如何做的呢?

最後有套上熱縮膜,是否不建議?溫度很高?
另請教如果這一個要接上溫度保險絲,有無建議溫度使用?

网友A:
建議換新
如真要處理 用單芯1.6壓接是可以 但看到你用焊錫那就不行了 錫會熔掉
接頭處一定要緊實 不然電流大 會發熱
至於電線部分 一定要套耐熱管 從頭套到尾 不然線皮熔化會照成危險

网友B:
咦,裡面不是用這種線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換新
如真要處理 用單芯1.6壓接是可以 但看到你用焊錫那就不行了 錫會熔掉
接頭處一定要緊實 不然電流 ...

我上錫那區域離發熱區應該有一定距離了,我想應該還不致於熔掉吧!?
我比較沒把握的是與發熱管的接點處,是否夠嚴實。
至於都要套耐熱管,是否指的是玻璃纖維編識,上面那張圖的物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咦,裡面不是用這種線嗎?

是的原始就這一種線,但有一條線玻璃纖維線竟全不見了。然後電線外露出來整個都黑掉,然後硬掉 斷線。
他這一台用了七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上錫那區域離發熱區應該有一定距離了,我想應該還不致於熔掉吧!?
我比較沒把握的是與發熱管的接點處 ...

有玻璃纖維編織耐熱線
也有玻璃纖維編識耐熱管(沒電線的)
應該要用 #3 楊大俠 貼圖那種線材才對

网友:
我是沒接過家電維修的案,畢竟不擅長、經驗不足非專業。尤其這種高電流、高熱電器也會不放心

我只修過家裡的大同電鍋,維修後還常常拆開追蹤狀況 {n_081:}  每隔幾個月

還有買了一台故障象印電鍋修好後,目前也擺著

网友:
使用者委託修理、
本身一定不懂電、
既然收費了、
還是換新的零件、
電線還是要用耐熱線材、
誰也無法預知萬一。
高溫地方不要用焊接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原始就這一種線,但有一條線玻璃纖維線竟全不見了。然後電線外露出來整個都黑掉,然後硬掉 斷線。
他 ...

用了七年了...
那個接點開關的彈片應該也差不多了

网友:
看你紅色圈圈是pu發泡劑,這個地方建議是高溫環氧樹脂較堅固,電線部分裸銅線套上玻璃纖維管就行

网友:
如果換上單芯線,你提到的溫度保險絲就得加上去

网友C:
我有一台龍謚,不銹鋼的壺身。

它的溫保規格:250V,15A,142度C
自從第一次壞了以後,就常常壞這根。
因為我沒有壓接鉗,一般鉗子硬幹。
乾脆多買一些,省得常跑材料行。

原先的壓接端,真是緊實。
所幸現在有瓦斯可用,就不用這台了。

网友:
這個維修替代線材和做法有安全性的問題。不建議隨便替代耐高溫線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龍謚,不銹鋼的壺身。

感謝提供寶貴的經驗及圖解,記下筆記。

楼主:
感謝大家提供的建議,目前重新接線買了2.0耐熱線材及套管多套一層。已完修。

接線大致是這樣子的。

這是接完線之後的。

自己測試了一下450cc的水 加熱時間2:50秒即跳停,試一下水溫98度。
也試了空燒十五秒也立即跳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