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燈會閃一閃檢修和改裝 ...

楼主(2019-12-07):
旭光13wLED燈上電開起會閃檢修和改裝 ...........

圖 1 主題:旭光-13wLED燈

圖 2 打開LED燈外殼,9v電壓輪入LED燈珠>Ok<

圖 3 電子板正反面板看式正常.

圖 4 如痞酷網友-wet大大所言電解電容老化可能性極大,
二話不說拆下100v150uF電解電容,誤差低於10%換上新品.

圖 5 外殼順便打個洞增加排熱.

圖 6 組合完成,上電檢測116v-13w賓果 ............

网友A:
耐壓 100V 電容,這用料也太不專業了吧!!

网友:
我有一顆led燈泡也是一閃一閃,買來才使用沒幾次,轉鬆還保留在燈座上,看來有機會修復了!?因為懶不想動手

网友B:
我有一顆燈泡本身就有散熱孔,後來發現燈罩內會有一大堆小蟲子的屍體,感覺不是很好,沒壞也懶得去拆怕拆壞…呵呵。懶人的藉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壓 100V 電容,這用料也太不專業了吧!!

回antlu大>耐壓 100V太低了,可以改200v或是300v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顆燈泡本身就有散熱孔,後來發現燈罩內會有一大堆小蟲子的屍體,感覺不是很好,沒壞也懶得去拆怕拆壞 ...

回cobra LED燈温度很高大為了怕發熱,不知大大們有何好的辦法呢 ???

网友C:
這牌的不耐用,原先買了5顆想換掉省電燈泡,結果換上去,舊的省電燈泡還在亮,它先壞掉了,拆開一量,LED全燒了,剩下3顆全新的未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牌的不耐用,原先買了5顆想換掉省電燈泡,結果換上去,舊的省電燈泡還在亮,它先壞掉了,拆開一量,LED全 ...

如樓上antlu 大大所言的用料不專業 !!!

反正三顆都是回收品 .......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樓上antlu 大大所言的用料不專業 !!!

反正三顆都是回收品 .......     {:17_15 ...

請教一下,那個E27頭是怎麼拆下來的呢?我自己也有二顆想拆修看看,卡在不知道如何拆解。

我懂了,已拆成功。以為會卡住很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