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洗衣機 WT-D150VG 轉盤異音

楼主(2019-12-07):
LG 洗衣機 WT-D150VG  轉盤異音
以拆下内筒  檢查無卡異物
研判軸承有問題
請問要去那裡買
原廠不販售零件

楼主:
仔細檢查後  當拆下碳刷盤 轉動軸心並無異音  應該是馬達與碳刷接觸面 發出的異音  請問這樣有解嗎?

网友:
拆就對了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A:
這台應該是DC變頻的 有碳刷盤嗎?
軸心用手轉動沒聲音 應該是速度不夠快才沒聲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應該是DC變頻的 有碳刷盤嗎?
軸心用手轉動沒聲音 應該是速度不夠快才沒聲音吧 ...

應該是磁鐵  不是碳刷
裝上磁鐵盤  手轉就會有類似金屬摩擦聲
很尖銳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細檢查後  當拆下碳刷盤 轉動軸心並無異音  應該是馬達與碳刷接觸面 發出的異音  請問這樣有解嗎? ...

何謂碳刷盤 ?
洗衣機馬達不管變頻或定頻,洗衣馬達都不是用碳刷的

猜測你可能是將變頻馬達轉子拆下,把它當成所謂碳刷盤

內桶拆下後,試機還會有聲音嗎? (洗衣和脫水都會有聲音嗎?)
如果還有聲音,軸受組立壞了

网友:
是軸心孔長期磨損~孔變大了~
軸心那一根會晃動
導致磁盤會偏移~
磨到中心的線圈外圍的鐵片~

有用過砂輪機把鐵片磨一磨~
讓磁盤跟鐵片磨不到~
但會有扣扣扣的聲音~
應該是軸心敲擊聲~

但安全上應該不太好~
內桶應該會晃很大~

或者換整個傳動軸~
淘寶可以找找看~

网友B:
請問樓主最後處理如何?有修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樓主最後處理如何?有修好嗎?

直接買新的
沒洗衣機很不方便
每天一堆衣服要洗
洗衣機體積又大
沒空間放第二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買新的
沒洗衣機很不方便
每天一堆衣服要洗

謝謝你的回應!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買新的
沒洗衣機很不方便
每天一堆衣服要洗

可不要又買到被原廠綁死的品牌 (零件不外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