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攝錄王V1HD密錄器,不開機不充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9-12-07):
攝錄王V1HD密錄器,

這是朋友的機器,因為放有一段時間了,要使用時無法充電也不開機

請我幫忙看看能不能修,

^主角本體,
不開機不充電,原本以為是電池放太久過放了,

結果電池測得電壓4.1V,輸出和存量正常。不是電池壞

^檢查板子

頭痛了,開始檢查按鍵,拆下易故障元件測量,一無所獲

最後找到這個!!

^晶震一腳脫焊了,圖片是我已經撥弄過,所以縫隙大了
原本看只有一條小小的暗影,沒用20倍放大還看不出來,
用頭戴式放大鏡8倍看不到那條裂縫

^補焊後可以開機,使用都正常了

這種故障真的很磨人,前後翻查3小時都遍尋不到問題點
結果後來發現是這樣的問題,連零件都沒換就完修!!

謝謝觀看!!  喜歡的幫給分喔!!  感謝!!

网友A:
恭喜完修!故障查找很累人又傷眼!

网友B:
還好不是(接觸)時好時壞,更難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故障查找很累人又傷眼!

裂錫又不明顯的,才是凌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好不是(接觸)時好時壞,更難抓...

時好時壞,只能做全面補焊來抓點,我試過,有效!!

网友:
恭喜完修  賺到!

网友C:
現在修東西真的是要靠眼睛吃飯。
放大鏡看久了頭會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現在修東西真的是要靠眼睛吃飯。
放大鏡看久了頭會暈。

放大鏡還看不清楚!!

我用電子放大鏡,亮度調最高,慢慢掃,突然發現在螢幕上有像髮絲的黑影,撥弄一下才知道裂了!!

電子顯微鏡太高檔,就算買了也還沒地方可以放!!不然我是很想搞一台,現在的板子很傷眼!!

网友:
這個傷眼的部份,米就不行了,只能修理行車記錄器電池老化的部份,高度近視加上老花初期徵兆看這種很辛苦,不過能找到晶振一腳脫焊,兩津大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