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電暖器Clima 383 TS -暖氣不熱,疑似電熱絲燒斷

楼主(2019-12-08):
故障前有個電熱絲發出小點紅光。

圖三有個燒斷的痕跡!

650W與冷風是同樣阻值、1300W阻值略低。應該是650W這部份出問題。

請問撇開特殊螺絲拆開的問題,這個有機會DIY修好嗎?

若沒有機會就要送原廠修理了。感謝~

网友A:
哈哈!有沒有機會修要先拆才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有沒有機會修要先拆才知道啊!

現在就連拆都沒辦法...特殊螺絲

不知道這組能否使用?38合1JK工具組.特殊螺絲起子六星螺絲5星螺絲三角螺絲Y字維修MP3筆電手機PSP

感覺斷掉的部位能夠連接,應該會類似大同電鍋的加熱片吧?

网友:
拿一支爛起子,自己磨

网友B:
這個算 ▲ 螺絲,還是 Y 型螺絲?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50960617786

我是有一支Y 型的,MacBook Pro 某一代的電池固定螺絲是 Y 型的

网友:
這個廠商夠賤,這種螺絲頭就算用剛好插得下的一字起子下去轉,也會滑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算 ▲ 螺絲,還是 Y 型螺絲?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50960617786

類似Y形,但是有點偏

网友:
上次我買了一整套起子組好像有這種起子頭~

依我的經驗 都是 控制器的開關 損壞居多~

燒掉 發熱線 的比較少遇到~

我那是是特X屋買的~

價格不貴千元有找~

缺點會生繡 ~

网友C:
如有購買學姊  Nanch 22合1 全鋁手柄伸縮組合起子  裡面有一隻小一號Y字
https://bbs.pigoo.com/thread-57377-1-2.html
少一點
https://shop.prokits.com.tw/handtools/moreinfo_127348.htm

ProsKit 寶工 SD-205 60合1多功能起子組   有1-5號ΔY字,需評估套管不確定是否能深入孔徑與深度。
https://shop.prokits.com.tw/handtools/moreinfo_3613.htm
少一點SD-9826
https://shop.prokits.com.tw/handtools/moreinfo_127348.htm
斷線只有自己買鎢絲來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有購買學姊  Nanch 22合1 全鋁手柄伸縮組合起子  裡面有一隻小一號Y字
https://bbs.pigoo.com/thread-573 ...

感謝wkm大大提供相關工具資訊。

小弟評估發熱線自己無法修復,還是送北方維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就連拆都沒辦法...特殊螺絲

不知道這組能否使用?38合1JK工具組.特殊螺絲起子六星螺絲5星螺絲三角螺 ...

剛看了一下 JK 6032-B 起子組
大大小小各式尺吋及形狀(一字,十字,星形,三角,六角,...)

最接近的是三角形...

有幾個方法...
1. 大龜級
  工具一定要 原廠/原形狀 雞絲...
  也是神龜級,差一點就是不行...

2. 小龜級
  工具不要差太多,應力不大,不傷螺絲,...
  可以轉開螺絲還要能鎖回去才行...

3. 無龜級
  用一字用三角,差多差少沒關係,
  反正可以轉開螺絲就好...
  順便換成一般螺絲,以免下次又來一次...

网友:
人字型防盜螺絲,買組滑牙取出器試試?取出後換螺絲。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wkm大大提供相關工具資訊。

小弟評估發熱線自己無法修復,還是送北方維修。

用端子壓接起來就可以繼續用了!!

端子要找耐高溫的或是白鐵材質,用鋁的可能也會化掉!!

网友:
可以拿小的星型起子試看看
應該可以咬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wkm大大提供相關工具資訊。

小弟評估發熱線自己無法修復,還是送北方維修。

可惜!!PETER大!!想看看什麼辦法拆下試看看當個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惜!!PETER大!!想看看什麼辦法拆下試看看當個經驗!!

我有空再試試看,已經有一台定時的電暖器可用。

這台效率還不錯,吹個半小時整間房間就暖和許多。

若電熱絲DIY不能修理,當作廢氣排風扇也不錯。

補充內容 (2021-1-10 09:58 AM):
感謝coldsoilder大大提供這個idea!
寒流來襲,逼得我想辦法自己解決。
星形起子T8、T9可以卸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