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變容二極體的 DataSheen 何處找 ?

楼主(2019-12-08):
零件 1sv146  (日立)

Google  也找不到 資料 ~

有哪位大大可以提供一下 ~

非常感謝 ~

网友:
有在紙本的規格書大全中看到
在公司  明天拍給你

网友A:
哈哈 看到一個最傳神的  不過都是日系居多 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這樣的書可以買
https://www.google.com/search?rl ... grc=jIbTDEJl1mjKh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看到一個最傳神的  不過都是日系居多 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這樣的書可以買
https://www.google.com/sea ...

不知道為什麼這資料怎麼會那麼難找 ?

最近找到以前買的二極體 (看來應該是 變容二極體)

想說有資料比較好參考~

偏偏找不到資料手冊~

网友B:
Google 找到的只有簡單的特性數據(也夠用了),要用在哪裡?非得要用這顆?變容二極體有許多選擇。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ogle 找到的只有簡單的特性數據(也夠用了),要用在哪裡?非得要用這顆?變容二極體有許多選擇。

以前買的備料~
看看能應用在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買的備料~
看看能應用在哪?

變容二極體只有用在接收調諧電路與 VCO 振盪線路中,用處不多,其他的直流特性都遠遠比不上一般的整流或高速二極體,畢竟他是設計給微小交流信號專用的拿來做他用是不合適。

如果有喜歡玩儀表可以拿他來自製 TCXO 溫度補償石英振盪器,在不同的溫度下給他不同的偏壓就能改變與修正石英振盪器的頻率。

网友C:
做頻率震盪調整 ?
或者用來試驗礦石收音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變容二極體只有用在接收調諧電路與 VCO 振盪線路中,用處不多,其他的直流特性都遠遠比不上一般的整流或 ...

我記得以前好像是要做 無線麥克風 FM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頻率震盪調整 ?
或者用來試驗礦石收音機

有人用這個來當VC 選台~
看起好像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Google 找到的只有簡單的特性數據(也夠用了),要用在哪裡?非得要用這顆?變容二極體有許多選擇。

以後零件資料就要求助 DUKE 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