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wish大

楼主(2019-12-08):
pigoo網頁背景,可以像 YouTube 可以開啟深色主題嗎?

夜間模式,背景由白色轉「黑色」,護眼、省電。

「深綠色」應該也蠻護眼的。

网友:
嗯,感覺不錯!

因為現在螢幕普遍都是寬螢幕,尺寸又大,白色區塊會很多,要把螢幕亮度調低,不然滿刺眼的

网友:
Discuz 沒有這種功能。

网友:
背景由白色轉深色圖比較護眼, 但是會省電嗎 ? 一般LCD液晶螢幕本身不會發光,靠後面的背光板的燈照射,LCD螢幕程式顯示深色背景圖時,深色圖擋住背光燈的部份光線變暗,背光燈還是一樣耗電,除非直接去設定螢幕的亮度

网友:
我上次看到有會員分享如何把chrome開深色背景

試了,但是看起來頗怪,個人覺得

网友:
推薦Dark Reader
可自訂CSS 自訂網頁字體為MAC TYPE字體 更好的瀏覽體驗
body, html {
    font-size: 16px;
    line-height: 1.5;
    font-family: CandyGoth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