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大家猜一猜,這個壞哪裡!!

楼主(2019-12-08):
讓大家猜一猜,這個壞哪裡!!

這是掃地機器人的主板,故障點在圖上就能發現

不過我還是搞了快2星期,因為我只拍紀錄照片沒其他外觀及銘牌

所以來閒話猜謎一下!!  這台我已經修好交回了!!

猜中的加分喔!!!

晚一點我會公布故障位置!!

网友:
壞在 T1 的MOS 嗎,

网友:
右下方...靠近黑線的地方...有脫焊

网友:
T1最外側腳與旁邊的vcc焊點短路

网友:
疑似電池漏液,PIN氧化接觸不良 。

疑似電池漏液,PIN氧化接觸不良 。

疑似電池漏液,PIN氧化接觸不良 。

网友:
機器問題是什麼?

网友:
那個右下脫焊看起來像錫被吸掉了,不是這裡的話小弟猜IC1掛了

网友:
電源線接頭鬆脫沒插好。

网友:
不知故障情形如何~
由如大海撈針~

1. IC2 那個看似線圈的是有可疑?

2.下方連接頭是乎未插好 ?

网友:
T1銅箔燒毀,跳線。

网友:
白色排線接頭,沒插到底

网友A:
晚一點公佈.......然後已經凌晨 2點多...

等到我頭髮都白了

楼主:
上面都沒猜對

公布解答

這裡!!

穿孔氧化了,機器不動作,一直顯示未插入垃圾桶

穿孔補上線就搞定了,真的是千奇百怪搞死人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晚一點公佈.......然後已經凌晨 2點多...

等到我頭髮都白了

PO上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都沒猜對

公布解答

這哪裡從圖片看得出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哪裡從圖片看得出來啦

就是因為實板上也看不出來,所以才搞很久,抓到這故障點也算機緣

本以為是偵測垃圾桶的光電開關故障,訂回來換了無效,沿著線查故障件

沒發現故障的!!   所以頭很大

我後來用放大鏡慢慢找裂錫或有脫焊的問題,  無意間發現這個點的顏色跟其他的有落差

所以才對他做測試,確定過孔斷線了,飛條線搞定!!

這也是個人經驗,也提醒維修人,要注意這種暗病,沒抓到在零件故障上打轉,轉到天荒地老也修不好!!

楼主:
謝謝大家參與,鼓勵性加分!!   感謝支持!!

网友:
小毛病大多都是壞在不可能會壞的地方!!
一個小小的點,也能給你滿滿的成就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都沒猜對

公布解答

這個真的很難察覺! 大大真厲害!